ARM9 飞凌核心板 驱动4.3屏幕不正常,求助如图

楼主(2013-06-12):
同样的硬件换原来的屏幕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A:
量下clk频率在不在屏幕要求的范围内,还有屏幕的几个参数,只要这几个对了什么rgb屏都行

网友B:
排线有问题动一下排线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有问题动一下排线有没有效果

他的VDD是5v
,我以前都是3.3V。所以这次3.3V的不行,我换成了5V,就好使了。但是现在看屏幕闪的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ARM9的核心板,WINce系统,在系统下,能设置屏幕显示的分辨率,刷新频率等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clk频率在不在屏幕要求的范围内,还有屏幕的几个参数,只要这几个对了什么rgb屏都行 ...

他的VDD是5v
,我以前都是3.3V。所以这次3.3V的不行,我换成了5V,就好使了。但是现在看屏幕闪的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ARM9的核心板,WINce系统,在系统下,能设置屏幕显示的分辨率,刷新频率等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有问题吗?

我给你一份芯灵思210底板原理图,你看看

他的VDD是5v
,我以前都是3.3V。所以这次3.3V的不行,我换成了5V,就好使了。但是现在看屏幕闪的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ARM9的核心板,WINce系统,在系统下,能设置屏幕显示的分辨率,刷新频率等信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的VDD是5v
,我以前都是3.3V。所以这次3.3V的不行,我换成了5V,就好使了。但是现在看屏幕闪的厉害,不 ...

这几个参数按你屏幕手册上改好 还有CLK频率改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参数按你屏幕手册上改好 还有CLK频率改好就OK了!

我试试,到时候给你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