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N2003控制变频器,当控制板断电,变频器竟然导通

楼主(2013-06-12):
用ULN2003控制变频器,当控制板断电,变频器竟然导通。经验证,当地与变频器共地,ULN2003的输入端浮空,且电源不接,则变频器会检测到闭合信号。这样将存在严重隐患。请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处理比较好,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2003内部有二极管。看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

楼主:
剪掉vcc脚确实是好了,不过按理,这只脚是接到24v的,难道这脚会通过内部电路回流到地形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3内部有二极管。看看内部结构就知道了。

二极管是接到“+”的阿,应该不会构成回路阿

楼主:
我是把电源正极断掉了,模拟线断掉的情况,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芯片输入是有内部下拉的

量一下断电情况下,输入点和输出点电压

网友:
用继电器搞

网友B:
走野路子当然会出错,还是乖乖用继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野路子当然会出错,还是乖乖用继电器吧

也不算野路子吧,变频器输入电路基本都是光耦,集电极开路去驱动也是可以的阿

网友B:
输入浮空是如何浮空法不接线吗,2003输入接线用手触摸会震荡的,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浮空是如何浮空法不接线吗,2003输入接线用手触摸会震荡的,你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是什么样的 ...

输入是接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只是没电了,应该跟浮空是一样的,ULN2003的COM脚不接24V就没事了

网友:
板子掉电,24V和GND电位基本相等,相当于拉低了变频器的信号输入
因此,你把com断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