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传动思路 算是离合吧

楼主(2013-06-12):
手上有一个工装,做成一条轴上穿两件旋转的配件,以下称为A 与 B,需要两个工作状态,一个是A转动,B不动,一个是A转动,B跟随转动,类似离合器;A与B尺寸都比较小,直径约18左右
求一思路,A,B两工件轴向位置固定,只旋转的情况,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完成上述两工作状态,

现有的想法是,A B工件上做齿,再做两个从动齿轮 如图上C、 D,靠电机推动螺丝,侧向推动这从动齿轮来完成A,B工件分与合,理论上应该可以实现,但担心齿的要求,如间隙各方面会比较高,若推C、D两从动轮太下,可能卡住A、B不动,或撞坏东西,若推不到位,则无法连动A与B ,头大唉

楼主:
求思路,求指点,谢谢!

网友:
在B的右侧轴上增加一个花键,花键上新增加一个零件E,E的左侧有十字或米字,B的右侧加工相应的凹槽。通过零件E的左右滑动来与B进行离合。

楼主:
谢谢 zhangalex88,这个方法很实用,但A、B之间与两端,都无法安装其他的东西,主要是轴向空间有限制,只能考虑在外围做动作,还请麻烦再指点下,谢谢!

楼主:
在顶顶,麻烦各位!

网友A:
AB各是什么材料?它们间距多大?A带动B时力矩多大?两种状态切换速度要求多快?切换时,A是完全停止后再带动B的吗?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提的不全面,A是否可以正反转还是始终一个方向转?如果可正反转可以参考单向轴承的原理或者直接用俩个单向轴承来做A和B的工装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提的不全面,A是否可以正反转还是始终一个方向转?如果可正反转可以参考单向轴承的原理或者直接 ...

谢谢 xumadc ,A需要随B转动而转动,是需要正反转,单向轴承没接触过,我先了解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各是什么材料?它们间距多大?A带动B时力矩多大?两种状态切换速度要求多快?切换时,A是完全停止后再带 ...

很抱歉,昨天晚上停电了
AB各是什么材料?
AB的材料没定,可能用不锈钢,这样就不用表面处理了;

它们间距多大?
A、B间距越小越好,因为轴向空间越小越好;

A带动B时力矩多大?
A带动B力矩不算很大,具体多大不确定,应该是1N.m以内吧,手稍微用点力就可以转动了;

两种状态切换速度要求多快?
切换的速度不用多快,切换时间2、3秒内能接受

切换时,A是完全停止后再带动B的吗?
状态1是A转动,B也转动,然后A停止,切换到状态2,A转动,B不转

你原来提到的那方法,我考虑了下,的确不错的,就是因为轴向空间太小,装不上其他的东西,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提的不全面,A是否可以正反转还是始终一个方向转?如果可正反转可以参考单向轴承的原理或者直接 ...

看了下单向轴承,应该是属于单向运动,即一个方向可带动外圈,另一方向是空转,类似自行车后轮轴承用途吧,和我要求不一样,应该是用不上
需要的效果是,两个工作状态
状态1:A转动,B也跟随转动,切换到状态2,A转动,B不跟随转动,切换状态时,A、B都是停止的

网友:
那你可以状态1正转,状态2反转呀

楼主:
关键是 不管哪个状态,正 反转都需要的呢

网友C:
A加一块磁铁,B上装线圈,随动是供直流电压,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加一块磁铁,B上装线圈,随动是供直流电压,就解决了

如果A、B不用旋转就可以,但现在要同步旋转呢,同步旋转电磁铁线怎么处理呀,会成麻花额,应该是用不了

现在没办法就是只能从外围来加东西来做,如果没好办法,各位帮我看下,那齿轮传动的方式有没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A、B不用旋转就可以,但现在要同步旋转呢,同步旋转电磁铁线怎么处理呀,会成麻花额,应该是用不了

做两个导电环,用碳刷就可以了。
机械离合,你这种小转矩的,可以直接端面接触,只要考虑端面接触的摩擦力,加工的平面度和同心度,离合距离。

楼主:
电磁铁一直通电,总感觉不太好,还需要做导电环和碳刷,会有磨损还会有灰吧
我那齿轮传导的方式可行不?就感觉位置没那么好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铁一直通电,总感觉不太好,还需要做导电环和碳刷,会有磨损还会有灰吧
我那齿轮传导的方式可行不?就 ...

看你用的工况是什么样,碳刷的寿命也很长,与铜环和碳刷的材料有关。
齿型接触要考虑自动对正,可以去找一下端面类似伞型齿轮的方式,拨杆加一个弹簧或拉簧就ok了。

网友D:
试试这种,在产品上用过类似的,不过是一直随动的工作方式,而且传动的扭矩有限

网友A:
还是没有完全清楚你实际的需求,AB是成本不敏感的被加工零件?数量大不大?还是AB只是工装的一部分?
先给点思路:
既然AB的间距可以很小,力矩也不大。
方法一:可以在AB侧面开孔,用可以左右可以平移的销(一个或两个)来连接或者分离它们;
方法二:在B的径向和传动轴上开孔,用销来连接或者分离它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的工况是什么样,碳刷的寿命也很长,与铜环和碳刷的材料有关。
齿型接触要考虑自动对正,可以去找 ...

好的,谢谢,我找下类似齿轮,看会不会好些,不过总感觉可能会存在压过头或压不到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种,在产品上用过类似的,不过是一直随动的工作方式,而且传动的扭矩有限 ...

谢谢wochai,这方式很巧妙,不过这个螺丝顶也存在和我第一个图中,顶不到位或顶太死吧,因为螺丝毕竟是要靠其他结构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完全清楚你实际的需求,AB是成本不敏感的被加工零件?数量大不大?还是AB只是工装的一部分?
先给 ...

还是没有完全清楚你实际的需求,AB是成本不敏感的被加工零件?数量大不大?还是AB只是工装的一部分?
A B是工装的一部分,数量应该是1000左右,那轴带动A,A通过转换 带动或不带动B

先给点思路:
既然AB的间距可以很小,力矩也不大。
方法一:可以在AB侧面开孔,用可以左右可以平移的销(一个或两个)来连接或者分离它们;
我这个A与B要旋转的,恐怕弄不了吧

方法二:在B的径向和传动轴上开孔,用销来连接或者分离它们;
这个应该是和最开始提到的差不多意思吧,因为轴向空间受限制,还是用不了

网友E:
如果转动方向楼主能控制和检测的话试试磁粉离合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0515971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转动方向楼主能控制和检测的话试试磁粉离合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kHo ...

谢谢Vmao ,可是这种离合器没那么小的吧,我这个直径才18左右呢,而且价格也太贵点额,顶不住呢!

网友F:
还没人解决? 我来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旋转配件在垂直盘面方面做锥形齿 可以互相啮合 如果两个部件齿啮合 A就带动转 分开A就不能带动B转。
具体方案见附件图纸
  设计一个离合轴套 套在被动轴上上 两头固定 轴套可以在轴上自由转动 但是不能平动 轴套平动 从动轴动
带动从动离合盘动。从动轴转动 ,轴套不转。
  再设计一个操纵杆 可以推动轴套平动,通过外壳或者其他方面的限位 使得操纵杆在离、合两处限位 这样就
具备两个档位
当然 离合轴套和操纵杆可以做成一体的 如果想用电磁铁控制也可以 通过磁铁控制轴套的平动就行。
关键思路就是垂直盘面方面做锥形齿互相啮合 通过齿带动盘转动。
====
修改原因:重新详细描述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做两个导电环,用碳刷就可以了。  机械离合,你这种小转矩的,可以直接端面接触,只要考虑端面接触的摩擦 ...

其他的主意不好说好不好,但是这个肯定是馊主意!

网友G:
1:  花键轴一根, 左边光轴,右边花键.
2: A齿轮, 内孔和花键轴的光轴部分装配在一起.
2: B齿轮, 内孔和花键轴装配, 在花键轴上左右滑动.
3: A齿轮的右边有牙, B齿轮的左边有牙,B齿轮在花键轴上向右移动和A齿轮咬合,AB结合成一个整体,花键轴动力输出.
4: B齿轮向右移动, AB齿轮脱开,A在光轴上空转, B停止,花键轴无动力输出.
5: 用电磁铁控制一个拨叉, 左右拨动B齿轮在花键轴上移动.

成熟产品上使用的, 给分吧!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H:
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从整体考虑,你使用的电机是什么,看上去是步进电机吧,左右各一个步进电机就搞定,想怎么转动都行。现在自动化设备考虑的不是从机械设计复杂上自动,更多的是电机,气动,液压控制自动。

网友I:
楼主我觉得你可以在你原来的想法上改进一下用两个厚度足够的齿轮替换C、D然后C、D都焊死在同一轴上然后滑动CD的轴即可。C与A常啮合,D与B通过CD的轴左右移动实现啮合与分离,即可。

网友:
25L的方案改改应该没问题。两种改法。右边拔叉不能随轴转。啮合轮与轴可用滑动长键或花槽键均可。
1、右边推杆拔叉还得加一滑动盘。压紧后啮合,松开后,自主分离。
2、还是这个结构,改成磁力啮合,正压啮合,反压脱开。

网友:
啮合不一定用齿,磨擦也是没问题的,并且更平稳。

网友:
滑槽装拔叉。

网友J:
来个整体图,电磁的做相应修改,用电力代替拔叉。
下班了,回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其他的主意不好说好不好,但是这个肯定是馊主意!

查一下滑差调速就知道是不是馊主意了。

网友K:
我的方案是空心轴,用外套和内轴2个分别控制A/B,在外面接离合器,型式无所谓,这样就没有空间的限制了。

空心轴,就像机械钟表的分针和时针,都能转动,可以分别转动,还是同轴。 需要外部有个离合器,把两个轴变成一体转动或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滑差调速就知道是不是馊主意了。

艾玛, 你是不是还要说直流发电测速, 电阻阵调压呀, 这些可都是..........咋说呢,
我在某制造远轰发动机的厂呆过, 那些老大哥带出来的徒弟工程师们就这思维模式,抱着老榆树不放手才觉得正确安全, 这些可都是共和国的脊梁, 就是试飞老掉, 估计用你这种设计,真的可以弄出"轰""炸""机"了哈!!

网友:
有个东西叫电动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人解决? 我来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旋转配件在垂直盘面方面做锥形齿 可以互相啮合 如果两个部件齿啮 ...

这几天事多,把这事给忙忘记了
谢谢yangnw,这个想法也想到过,但客户那边机器已经有人是这么做的了,再做成这样就变成仿制人家的了

客户处的机器是这样做的,我图中A示意是带几个凹糟的圆,B示意是一个带几个凸的圆,移动B与A分合,来达到传动目的,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太方便控制A与B是否良好的分合,为避免被说是仿制,所以才想做改进,顺便也解决他们所存在的问题
分合不是用手柄来控制的,是准备用小型的直流马达,控制方便,步进不考虑了,驱动麻烦,成本高
分合用电磁铁是不错,但轴向空间不太够,不怎么好安装,所以才考虑在外部加传动来处理
还有个,拨叉是在一侧,没不能满足所需要的,两端要同动或不同动,这样不能同动额

修改原因,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花键轴一根, 左边光轴,右边花键.
2: A齿轮, 内孔和花键轴的光轴部分装配在一起.
2: B齿轮, 内孔和花键 ...

谢谢 erpao
这个思路和客户处原有的机器结构类似了
就是因为轴向空间不太够,才考虑在外部加装传动的,电磁吸合是不错,但又增加轴向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从整体考虑,你使用的电机是什么,看上去是步进电机吧,左右各一个步进电机就搞定,想 ...

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东西,不考虑步进马达,驱动太麻烦,考虑用直流马达,几块钱就搞定,步进成本相对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觉得你可以在你原来的想法上改进一下用两个厚度足够的齿轮替换C、D然后C、D都焊死在同一轴上然后滑动 ...

谢谢 不进则退
这个方法不错,但有个问题是,假设C与A常吻合,移动D来与B吻合,要是D与B齿没对到,不是移动不了吗,还会将我的移动机构损坏呢,还有,也不好控制D移动的位置吧,怎么控制D是否移动到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个整体图,电磁的做相应修改,用电力代替拔叉。
下班了,回家了。

谢谢fwluck
你这个就和我客户那边原有的机器的解决方法有90%相似了,只是那原有的一端是凹槽,一端是凸起,原理基本一样了,也就是存在移动不好判断是否到位了
有没办法来解决移动是否到位的问题呢,装接近开关或者用步进就不考虑了,空间本来不大,成本有要节约,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方案是空心轴,用外套和内轴2个分别控制A/B,在外面接离合器,型式无所谓,这样就没有空间的限制了。

谢谢Friendz
方便做到低成本,好操作吗?外部接离合器,额,现在也就是离合器不好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做成攻丝机那种结构,做两个内圆锥和外圆锥的东西,具体参考手动攻丝机结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fwluck
你这个就和我客户那边原有的机器的解决方法有90%相似了,只是那原有的一端是凹槽,一端是凸起 ...

拔叉稳态处理就成了。
形如家里的灯开关,或手档车的档位。
即使有少许不到位,也会自动到位,并不困难,加少许零件就能很好解决。

不知你的设备安全态是联动还是脱开,还有转速。
如果转速高的话得考虑动平衡。
用弹簧至少保证一种稳定态。增加可靠性。

如果在直径还嫌大的话,可采用锥度磨擦离合。花槽的难于加工。如果采用锥度方案,轴心一定留空。

网友J:
还有离合装置做在从动端,不要做到主动端。不用解释吧。

网友L:
还没有选好吗,上次想说打了半天字结果点击发送时发现没有网络了...
LZ查一下电磁离合吧,一般车用空调的那种构造,结构简单,也不用弄电刷什么的,感觉直接或变一下型的话应该能用

网友:
没完全看懂,不过吧知道电磁离合器可不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erpao
这个思路和客户处原有的机器结构类似了
就是因为轴向空间不太够,才考虑在外部加装传动的,电 ...

可以参考通用的离合器方案,专利是可以想办法避开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Friendz
方便做到低成本,好操作吗?外部接离合器,额,现在也就是离合器不好解决 ...

机械式的如何? 手扳车床用的那种就可以。 在外部不受空间限制了,思路就可开阔很多了。 别人回帖的好多种离合器就都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是想把汽车做成不是四个轮子的,那个简单实用就用那个,专利规避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通用的离合器方案,专利是可以想办法避开的。

这个文件可以上传上来吗?或者在哪能找到?很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通用的离合器方案,专利是可以想办法避开的。

什么软件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拔叉稳态处理就成了。
形如家里的灯开关,或手档车的档位。
即使有少许不到位,也会自动到位,并不困难, ...

谢谢 fwluck
拔叉稳态处理就成了
这个能帮详细解释下吗

即使有少许不到位,也会自动到位,并不困难   我现在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位置了

一般工作状态是分开的,偶尔需要连动,连动一段时间后会要回到分开状态

转速不是很高的,也就200转每分钟内

用弹簧至少保证一种稳定态。增加可靠性。
我也考虑过用弹簧,但弹簧推拉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好

如果在直径还嫌大的话,可采用锥度磨擦离合。花槽的难于加工。如果采用锥度方案,轴心一定留空。
直径不嫌大,主要是长度要尽量短,直径稍微大点没太大事 昨天看了你画的图,感觉那槽可能不好加工,应该只能线割处理了,如果使用锥度摩擦的话,不知道传递扭矩的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还是感觉不好控制是否压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离合装置做在从动端,不要做到主动端。不用解释吧。

还有离合装置做在从动端,不要做到主动端。不用解释吧。
说实话,真有点懵懂,希望也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没有选好吗,上次想说打了半天字结果点击发送时发现没有网络了...
LZ查一下电磁离合吧,一般车用空调的那种 ...

谢谢mcu5i51
电磁离合器,效果和我要的差不多,就看会不会长度比较长,还有就是传递扭矩的效果了,如果实在没更好的解决办法,可能考虑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通用的离合器方案,专利是可以想办法避开的。

谢谢asm52
电磁离合器,效果和我要的差不多,就看会不会长度比较长,还有就是传递扭矩的效果了,如果实在没更好的解决办法,可能考虑这方法
是额,还不知道人家是否申请专利,还有,如果行业不一样,应该不属于侵犯专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机械式的如何? 手扳车床用的那种就可以。 在外部不受空间限制了,思路就可开阔很多了。 别人回帖的好多 ...

谢谢Friendz
纯机械式的应该完成不到吧,肯定是要手辅助了吧
因为这东西是有需要外部信号触发来切换状态的,得要考虑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想把汽车做成不是四个轮子的,那个简单实用就用那个,专利规避好就行了 ...

谢谢 Vmao
还没去查过他人的解决方法是否申请专利,只是觉得没必要做成一样,那样就没意思了,应该有其他的解决方法的
要是人家真有申请专利,对专利规避又不熟悉,容易出叉额

楼主:
参考了 不进则退 提示,还是优化了下最开始的想法
兰色齿轮表示A
紫色齿轮表示B
红色表示之前的C D
A一直与CD处于吻合状态,移动CD,连动B即可
如下图
这样可以不用过多考虑分不开或合不到位的问题,主要就是移动时,要是CD与B刚好处于齿对齿间,那就没问题,要是CD与B齿对齿,那不就移动不了了,想了下应该可以将齿轮接触位置一点点做成尖的,但又担心加工不了或者说加工难度很大,不知道是否能有其他办法避免移动时出现齿对齿的问题,还希望各位兄弟多指点下,谢谢!

分状态

合状态

俯视 最理想状态

俯视 异常状态
感觉分,合都还好处理,坛友们也都提了好多方法,就是感觉这个移动时出现齿对齿的问题不好解决

楼主:
solidwoks,标准元件库木齿轮,悲剧,弄得我画半天也没画好一个,网友点拨下,找了个齿轮插件,弄个齿轮太简单了,
还不用安装,绿色的;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
呀,附件没发上,再来

网友E:
以上的设计没有离合器的话,在运动过程中 切换要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参考了 不进则退 提示,还是优化了下最开始的想法
兰色齿轮表示A
紫色齿轮表示B

这个思路,实际就是原始的汽车离合器, 不加同步器是无法解决对齿问题的,即便停机也无法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了 不进则退 提示,还是优化了下最开始的想法
兰色齿轮表示A
紫色齿轮表示B

采用径向切换就不太用考虑错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上的设计没有离合器的话,在运动过程中 切换要有问题的

谢谢 Vmao
这个就是要当离合器来使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思路,实际就是原始的汽车离合器, 不加同步器是无法解决对齿问题的,即便停机也无法解决.

谢谢 erpao
我也查了汽车的离合器,没看到和这样的类似的呀,看好多都是摩擦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径向切换就不太用考虑错齿问题了

谢谢wochai
采用径向切换就不太用考虑错齿问题了 该怎么来切换呢?能说说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erpao
我也查了汽车的离合器,没看到和这样的类似的呀,看好多都是摩擦轮的呢 ...

你开过拖拉机就知道了,换挡都需要踩离合的,你上面的带齿的设计都叫做变速,不能称为离合,不踩离合直接挂挡的感觉没试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开过拖拉机就知道了,换挡都需要踩离合的,你上面的带齿的设计都叫做变速,不能称为离合,不踩离合直接 ...

谢谢 Vmao
我这个切换状态是在停止的时候切换呢,不是在运转中切换的,和挂档应该不是一样
理想状态肯定是能切换,但就是说,如果出现齿对齿的话,肯定是进不了的,我打算把齿磨尖点试试,就感觉太麻烦,不知道有没更好点的办法
还请各位大老再帮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ochai
采用径向切换就不太用考虑错齿问题了 该怎么来切换呢?能说说吗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参考了 不进则退 提示,还是优化了下最开始的想法
兰色齿轮表示A
紫色齿轮表示B

你的A,B齿轮在联动之前()不是一个转一个不转吗?所以你的CD杆动作不要做得太死加弹簧装置,当CD齿轮与B相对转动到对准时他就能被推进去啮合。分离时应该没什么问题。另外你的齿轮只要不是太小在轮齿端面让加工店做好倒角应该就可以了。不用做尖角那样磨损大。也可对倒角加大并磨圆棱线。

网友M:
把你原来设计的齿轮换成皮轮,用摩擦力带动,反正要求扭力不是很大。或者加皮带传动,不一定会吻合,但没有打齿轮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wochai,这样就是我最开始的想法了,这样就出现可能压不到位或压太紧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A,B齿轮在联动之前()不是一个转一个不转吗?所以你的CD杆动作不要做得太死加弹簧装置,当CD齿轮与 ...

谢谢 不进则退
是采用弹簧来做的 ,已经做了个样品在试,很快就有结果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你原来设计的齿轮换成皮轮,用摩擦力带动,反正要求扭力不是很大。或者加皮带传动,不一定会吻合,但没有 ...

谢谢GIKE 虽然东西不要求绝对同步,但不能相差太大,皮带就不能考虑了

网友(2013-07-14):
找一台坏复印机,把里面的电磁离合器拆下来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N:
引用 楼主:
呀,附件没发上,再来

怎么用呀,怎么打不开呀,要装solidwor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用呀,怎么打不开呀,要装solidwork吗

这个是可直接打开,生成solidwoks零件的,没试过不安装solidwoks不知道是否可以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