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温控炉子 求个BT137的驱动电路。。谢谢了

楼主(2013-06-12):
RT 手头有一块BT137  想做个温控炉子,求个它的驱动电路。。谢谢了。。没用过这种双向的。。不知怎么弄

网友(2014-05-19):
这问题问的。BT137是双向SCR,自己找SCR的驱动电路。

网友:
固态继电器电路图

网友:
对于纯阻性负载可以不用吸收回路
如果不需要隔离,可以直接用一个电阻触发,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