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PWM幅值啊

楼主(2013-06-12):
例如单片机输出PWM高电平5v低电平0v怎么才能让它上升到高电平12V低电平0v啊,最好有个电路图啥的,谢谢各位啊。

网友A:
LM358,自己做个放大电路,书上很多网上也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自己做个放大电路,书上很多网上也很多吧

楼主:
为啥幅值不是0-10V呢请问

网友:
MOS管,MOS管,MOS管,MOS管,MOS管,MOS管,MOS管,MOS管,MOS管

楼主:
为啥不是0-12V呢大侠

网友B:
数字电路电平转换哪用那么复杂,用不着LM358,加个MOS管就行了

网友:
我是来支持5楼的,这么急切的告诉你,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好好采用吧。很简单的。

网友:
看看电磁炉的IGBT驱动部分就知道了

网友C:
直接用个比较器就行了。好用!

楼主:
上面的图我发现问题了,由于我选的那个设置会产生-2.5-+2.5的而不是0-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个比较器就行了。好用!

那一个运放也不能正电压接12V负电压接0V啊,这个比较器怎么接呢。还有是不是一般的运放不能放大直流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电平转换哪用那么复杂,用不着LM358,加个MOS管就行了

1用MOS管怎么接啊?2、我如果想生到0-12V驱动mos管的栅极呢?3、我问的问题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个运放也不能正电压接12V负电压接0V啊,这个比较器怎么接呢。还有是不是一般的运放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

运放肯定可以放大直流信号。但是用运算放大器的话,对运放的要求较高。而用比较器就比较简单了。

百度一下同相比较器和反相比较器。

网友D:
三极管,光耦 , 都可以 , 建议用光耦,还可以隔离

网友E:
光耦 MOSFET 三极管 比较器 运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 MOSFET 三极管 比较器 运放都可以

能不能大侠们把各种实现的电路图都简单的画一下啊,不要求精确,只要把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光耦 , 都可以 , 建议用光耦,还可以隔离

能不能大侠们把各种实现的电路图都简单的画一下啊,不要求精确,只要把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大侠们把各种实现的电路图都简单的画一下啊,不要求精确,只要把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

我贴了张图,你SEE SEE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大侠们把各种实现的电路图都简单的画一下啊,不要求精确,只要把意思画出来就可以了   ...

光耦这样用啊 , 不过光耦有速度限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贴了张图,你SEE SEE ,

以上啰嗦一大堆,其实就是这个最实用。。。你们怎么把很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这样用啊 , 不过光耦有速度限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下,

嗯,感谢。小弟新来,这个论坛氛围真好。喜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