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福禄克)16 LCD 寿命不是很长..

楼主(2013-06-12):
FLUKE 16 LCD 寿命不是很长,使用 5~10年后就挂点了.
看来知名大厂做的也不是很好.
javascript:;

网友A:
能用10年,已经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10年,已经很满足了。

我另一台学生时代,路边买的电表用到现在也没有LCD发黑的现象,虽然精确度不高,可是用了10年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另一台学生时代,路边买的电表用到现在也没有LCD发黑的现象,虽然精确度不高,可是用了10年以上. ...

我没发言权。我自己掏钱买的表到现在也只有4年不到。一切正常。公司有一只福禄克,好像已经买了很多年,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没用过10年以上。但我用过的福禄克表没发现过坏的。以前测试工站几十台,每天都用,也没发现过坏的。都是换电池,校验。没发现需要维修的。
每件产品都会有不良产生。厂家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
如果发现批量性的不良。就说明它有问题。个案说明不了什么。况且还是一个使用的10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