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无线芯片或者模块

楼主(2013-06-13):
能满足
1、最多支持100台的组网。
2、通讯距离有150~200米。
3、不容易丢失数据,良好的防碰撞机制。
数据量不大,最多的时候,每秒一次通讯,通讯数据10个字节左右。
请教大家。

网友A:
关键是软件,用什么芯片都差不多的

网友B:
组网?自动组网么?zigbee倒是可以自动组网但是这个实际通信距离到不了150~200m,如果不自动组网NRF905、SI4432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软件,用什么芯片都差不多的

比如用905,100台一起上,软件上能区分开多台同时通讯出现的问题吗?
或者有好的建议吗?软件上怎么处理比较合适,目前没有好的协议平台,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网?自动组网么?zigbee倒是可以自动组网但是这个实际通信距离到不了150~200m,如果不自动组网NRF905、SI ...

不一定自动组网,我说的组网就是在同时可能存在多台机器同时通讯,多对一的型式,怎么解决碰撞或者尽量不对数据吧。
有好的软件处理方式么,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自动组网,我说的组网就是在同时可能存在多台机器同时通讯,多对一的型式,怎么解决碰撞或者尽量不 ...

如果软件设计够复杂,用什么通信模块其实无所谓。我用4432写的理论上不限量的半自动组网协议栈,支持星形,mesh型网络。但是同时只能有一个处于通信状态,也就是顶多有一个在路由另一个节点的数据。但如果想多个节点同时路由不同节点的数据,这个有点困难。

网友:
防碰撞可以用载波监听的。

网友:
之前做个一个项目,采用一主多从的方式,用的是nrf905,不会出现碰撞,看看对你有帮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