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超级大比拼!!

楼主(2013-06-13):
看一个Nucleus RTOS的宣传,说的典型线程切换时间 30us,这个是长呢?还是短,真没什么概念。

楼主:
谷歌一把,有帖子说   “measure UCOS context switch time and is it usual to have 80-100usec context switch under AVR.”
下面还有一个说  ” on ARM it take about 80 cycles。“

网友:
不同架构,切换任务时保存的寄存器数量不同,进出中断的周期也不同。

我觉得看时间没有可比性,毕竟还有系统时钟限制呢,应该看切换时花费的指令周期,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话说我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在一个项目中用过RTOS,平时都是裸奔。汗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在一个项目中用过RTOS,平时都是裸奔。汗哪!

ChibiOS/RT v2.4.3 这个看数据比较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在一个项目中用过RTOS,平时都是裸奔。汗哪!

其实我也没有,只是玩过,所以才这么问,呵呵,uS,没什么概念啊,哈哈,之前有个项目不是我主导的,51还跑uCOS,感觉很慢的,就怕了,后来自己做都裸奔。
但是……
随着做的系统越来越乱,裸奔的维护还是比较痛苦的,所以想试试系统,结果眼睛都看花了……

这个是FreeRTOS的 CoolFlux 貌似是个300MHz的DSP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