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的?求推荐一个常用...

楼主(2013-06-13):
目前有个项目上需要这种模块,如果采用IC的话布线太复杂,天线匹配估计做不好,如果有类似模块那种最好了,wifi、蓝牙都是串口透传那种就行。有没有哪位兄弟在搞这个?推荐一个常用型号吧。

网友A:
WM-G-MR-09就是,WIFI加蓝牙,hardware signaling BT WiFi co-existence supported
不过目前大部分都只用了WIF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G-MR-09就是,WIFI加蓝牙,hardware signaling BT WiFi co-existence supported
不过目前大部分都只用了WI ...

哥们有用到这个模块做产品吗?

网友A:
以前公司有用过,这个模块用得很多的,之前有智器MID就是用它
不过我只是用过它的WIFI功能,蓝牙没去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公司有用过,这个模块用得很多的,之前有智器MID就是用它
不过我只是用过它的WIFI功能,蓝牙没去研究过 ...

查了一下文档没有发现说是该型号支持蓝牙啊,只说支持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