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光纤入户问题,请经历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3-06-13):
    近期我们这电信做光纤入户活动,交100电话费送光纤猫,目前光纤已经接到家里了,光纤猫还没送过来,想先请教下关于光纤宽带的一些事。
   1. 由于光纤无电,所以电话是接在光纤猫后面的,一旦家里停电,是否电话没法用了?
   2. 光纤OLT认证是必须的吗,是否以后换家里的光纤设备必须经过电信的确认才能连的上,有没有办法破解?
   3. 家里原有一台华为HG527-C的无线路由器(猫,wifi, 路由一体机),有电话线接口,及四个LAN接口,但是没有WAN接口,能接在光钎猫后面继续做路由器用吗,如何设置?

网友:
   1. 由于光纤无电,所以电话是接在光纤猫后面的,一旦家里停电,是否电话没法用了?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要求电话不做改动,这样光纤和铜缆都有了,就不怕停电打不了电话。

网友:
光猫自带wifi和路由器功能,但功能稍差一些,可以再接一个其他路由器。只要网关和光猫的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
改光纤后电话无电就不能用了,我这边改后一直在为此苦恼。关键是办公室下班必须关电源,不知道没电期间有谁打来过电话,商用实在不方便。本地网通不给保留铜缆。

网友A:
1、光纤无电,所以你的猜测是对的。如果有需要,请考虑UPS电源供电。现在都有手机,应该无所谓吧,更何况也不会常常停电吧
2、OLT认证是必须的,原来必须在现场配置,现在可以根据设备ID号直接在局端配置对应关系,插上可用。更换设备,需要配置为原来相同的ID号码。
3、HG-527相框猫是不能够改变WAN口位置的,所以你需要更换一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我们这里是联通的地盘,统一改光缆不收任何费用

网友:
我们这里表示电话还是用电话线, 网线变成光纤线,

光猫其实已经自带路由功能,  部分还有个天线,  所以你把你次级路由地址设置成192.168.100.1    不跟 192.168.1.1冲突, 就可以接多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纤无电,所以你的猜测是对的。如果有需要,请考虑UPS电源供电。现在都有手机,应该无所谓吧,更何况也 ...

关于第二条,更换设备更改回原来的ID号,需要经过电信的认证或确认吗,因为我在淘宝上看到很多光纤路由器的卖家明确标出需要电信那边允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