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示波器、信号源、电源之间的波形数据共享?

楼主(2013-06-13):
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进行信号源与示波器的单向通信,即将信号源产生的波形信号发送到示波器上,然后通过示波器观察和分析波形。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逆向通信?即将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发送给信号源并保存下来,以备下次调出。用SIGLENT Easyall软件来测试一下:

打开Easyall软件,会提示选择设备:示波器,信号源,电源。选择相应的设备,进入如图对应的软件界面。

下面介绍下如何通过Easyall从示波器导入波形,再发送到信号源,然后从示波器读出的过程。
1、连接示波器,从Easyscope界面读取了一个1kHz,4Vpp的正弦波

2、打开Easywave界面,点击通信-从示波器导入

3、选择通道,点击“导入”,导入示波器波形,连接信号源,点击“发送波形”,并选择存储位置

4、在信号源上操作:save /recall读取刚才存储的位置1的波形,然后在Easyswave界面上读取,得到以下的波形,

5、连接示波器,用EasyscopeX软件读取刚才在信号源存储的波形,形成了一个循环
下面演示下如何将电源与示波器和信号源实现通信和数据共享。

1、在Easypower界面的定时器功能编辑一段约30Vpp,周期为10S的电压变化波形

2、打开定时器功能,并输出此波形

3、将电源CH1连接示波器,在Easyscope软件上看到刚才的波形图像

4、打开Easywave,重复前面讲的通过Easywave从示波器导入波形,再发送到信号源,然后从示波器读出的过程,依然可以得到以下波形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示波器、信号源和电源三者之间的通信互连以及数据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