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XC8/XC16/XC32 破解

楼主(2013-06-13):
复制下列代码,另存为xclm.c,然后用mingw编译(推荐Code::Blocks的ide)生成xclm.exe,然后替换掉安装目录里面的同名文件即可。
/*****************************************************************************
*
* xclm.c - A replacement license server for Microchip embedded compilers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enum
{
    LICENSE_FREE,
    LICENSE_STANDARD,
    LICENSE_PRO,
    LICENSE_NULL,
    LICENSE_NOCPP,
    LICENSE_CPPFREE,
    LICENSE_CPPFULL
};

/* Padded keystring for XC8 compiler */
const char XC8_KEY[] = "120205690315959428539973816151144999076498629234049888"
                       "179227155534183820578631309018645587360933525814619915"
                       "779526071941849199599867328321377639683720790016145394"
                       "178294936006671919157552224249424396156390966410329115"
                       "909578096551465127991840510571525598801543710978110203"
                       "982753256678760352233698494166181105701471577863949973"
                       "752378527793703095602570185318279000307654710756304884"
                       "332086971157374238079344503160762531771453544441183117"
                       "818224971852635709182448998796203508335756172022603393"
                       "785870328131267807990054177348691152537065623705744096"
                       "622171290262732073236149224291304052855537234103307757"
                       "779806424202430488281521000914602653822069627155202082"
                       "274335001015294801198690117625951676366998171835575234"
                       "880703719555742347294083595208861666202572853755813079"
                       "282586487282173705566196898952662018776810629200817792"
                       "338135876828426412432431480282173674506720693507626895"
                       "304345939375032966363775750624733239923482883107733905"
                       "2768020075798435612020569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license = LICENSE_FREE;
    int ii;

    for (ii = 0; ii < argc; ++ii)
    {
        if (!strcmp(argv[ii], "swxc32") ||
            !strcmp(argv[ii], "swxc16") ||
            !strcmp(argv[ii], "swxc8"))
        {
            license = LICENSE_PRO;
        }
        else if (!strcmp(argv[ii], "swxcpp32"))
        {
            license = LICENSE_CPPFULL;
        }
        else if (!strcmp(argv[ii], "-hash"))
        {
            int index = atoi(argv[ii+1]);
            printf("%.10s", &XC8_KEY[index]);
        }
    }

    return license;
}

网友:
沙发,楼主有编译好了没 。

网友:
感谢楼主,测试可用。
编译不需要IDE的,安装了MinGW后运行 gcc -o xclm xclm.c 就能编译了。

网友A:
xclm.exe  不知道编译结果跟楼上是否相同

网友:
XC16 有人试过没有?如何看是否成功?

网友:
有用过的朋友将,将结果汇到此贴!

楼主:
反正XC8测试可用,我装的时候选了Free版,没选60天试用Pro,现在可以用Pro优化级别。XC16和XC32没法试,因为装的时候选的是60天试用,现在还有59天……只能知道目前最高优化级别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XC8测试可用,我装的时候选了Free版,没选60天试用Pro,现在可以用Pro优化级别。XC16和XC32没法试,因 ...

这个是哪里破解的?目前XC8使用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对应是的哪个版本的XC8 ? 正想装个试试。

网友:
正需要,谢谢啦!

网友:
XC8测试可用,用3楼的编译方法,谢谢楼主和3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XC8测试可用,我装的时候选了Free版,没选60天试用Pro,现在可以用Pro优化级别。XC16和XC32没法试,因 ...

安装时是免费版,怎么更改为专业版?

网友:
xc16测试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看是什么版本怎么办
编译时候找不到license的错误是没有了

网友:
mark,  以后试试。

网友B:
我测试了XC16,编译后的RAM,flash用使量没有区别,是否还有设置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XC16,编译后的RAM,flash用使量没有区别,是否还有设置什么地方? ...

优化等级设为最高(-O3)。

网友:
好东西,这个一定要试试!

网友:
用Workstation License版的XC8、XC16编译相同的工程,对比,木有问题啊。XC32没买,没测。

网友:
呵呵,试过的同学都留个记号吧。

网友C:
XC32测试有问题,编译器设置为O3,编译时自己跳回FREE,代码量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

/* Padded keystring for XC8 compiler */
const char XC8_KEY[] =
这个字符串有专门针对XC32的呢?

网友:
之前没做优化,FLASH一下子就被用完了,那个郁闷啊,现在看来有希望了。

网友:
测试了一下XC8,可以使用Pro模式,优化还是显而易见的。

XC8未优化

优化后

PICC18-Pro

MPLAB中PICC18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32测试有问题,编译器设置为O3,编译时自己跳回FREE,代码量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

/* Padded keystring f ...

不懂别乱叫,不贴图什么意义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别乱叫,不贴图什么意义也没有。

楼主不要NB,你的这个也不是你原创,我在Sonsivri论坛早就看过,初期的破解版本确实不能破解XC32,如果你说可以,你贴图出来,在我这里既然不能测试出来,两种编译结果一样,贴两张一样的图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NB,你的这个也不是你原创,我在Sonsivri论坛早就看过,初期的破解版本确实不能破解XC32,如果你 ...

既然你在Sonsivri看过,怎么不贴juvaan的版本呢?我现在就能开最高优化,既然两个版本出来的代码不一样,按你的逻辑贴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我是说我测试的结果和marcodassi的结果一样,总是停留在Free Mode,编译的代码长度没有发生变化,-O3似乎没有发生作用,总是自己变回FREE MODE.

楼主:
为了证明23楼的caoxuedong不停地在撒谎,我特意在vmware虚拟机里面装了最新的XC32 1.21
安装的时候选用Free模式,不选择60天试用Pro。

打开开始页的sample code —— Explorer 16 PIC32MX Blinky,将toolchain改为XC32,同时将优化等级选为3。

破解前:

破解后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plib.h>
#include <stdint.h>
//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SYSCLK = 80 MHz (8MHz Crystal/ FPLLIDIV * FPLLMUL / FPLLODIV)
// PBCLK = 40 MHz
// Primary Osc w/PLL (XT+,HS+,EC+PLL)
// WDT OFF
// Other options are don't care
//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FPLLIDIV = DIV_2,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8

#define SYS_FREQ    (80000000L)
void encipher(unsigned int num_rounds, uint32_t v[2], uint32_t const key[4]) {
    unsigned int i;
    uint32_t v0=v[0], v1=v[1], sum=0, delta=0x9E3779B9;
    for (i=0; i < num_rounds; i++) {
        v0 += (((v1 << 4) ^ (v1 >> 5)) + v1) ^ (sum + key[sum & 3]);
        sum += delta;
        v1 += (((v0 << 4) ^ (v0 >> 5)) + v0) ^ (sum + key[(sum>>11) & 3]);
    }
    v[0]=v0; v[1]=v1;
}

void decipher(unsigned int num_rounds, uint32_t v[2], uint32_t const key[4]) {
    unsigned int i;
    uint32_t v0=v[0], v1=v[1], delta=0x9E3779B9, sum=delta*num_rounds;
    for (i=0; i < num_rounds; i++) {
        v1 -= (((v0 << 4) ^ (v0 >> 5)) + v0) ^ (sum + key[(sum>>11) & 3]);
        sum -= delta;
        v0 -= (((v1 << 4) ^ (v1 >> 5)) + v1) ^ (sum + key[sum & 3]);
    }
    v[0]=v0; v[1]=v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const key[4]={0x55aa33b6,0x55aa33b6,0x55aa33b6,0x55aa33b6};
   int i;

//~~~~~~~~~~~~~~~~~~~~~~~~~~~~~~~~~~~~~~~~~~~~~~~~~~~~~~~~~~~~~~~
    // Configure the device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but do not change the PBDIV
    // Given the options, this function will change the flash wait states, RAM
    // wait state and enable prefetch cache but will not change the PBDIV.
    // The PBDIV value is already set via the pragma FPBDIV option above..
    SYSTEMConfig(SYS_FREQ, SYS_CFG_WAIT_STATES | SYS_CFG_PCACHE);

    // Explorer16 LEDs are on lower 8-bits of PORTA and to use all LEDs, JTAG port must be disabled.
    mJTAGPortEnable(DEBUG_JTAGPORT_OFF);

    // Make all lower 8-bits of PORTA as output. Turn them off before changing
    // direction so that we don't have unexpected flashes
    mPORTAClearBits(BIT_7 | BIT_6 | BIT_5 | BIT_5 | BIT_4 | \
                                                     BIT_3 | BIT_2 | BIT_1 | BIT_0 );

    mPORTASetPinsDigitalOut( BIT_7 | BIT_6 | BIT_5 | BIT_5 | BIT_4 | \
                                                     BIT_3 | BIT_2 | BIT_1 | BIT_0 );

    // Now blink all LEDs ON/OFF forever.
    while(1)
    {
            mPORTAToggleBits(BIT_7 | BIT_6 | BIT_5 | BIT_5 | BIT_4 | \
                                                     BIT_3 | BIT_2 | BIT_1 | BIT_0 );
        encipher(23, 0xd, key);
        decipher(23, 0xd, key);
            // Insert some delay
            i = 1024*1024;
            while(i--);
    }
}

大家可以自行测试,顺便狠抽caoxuedong的耳光。

网友:
牛逼。
xc系列的编译器是微芯推的下一代编译器。
而且现在的软件代码库也逐渐脱离c18,c30系列了。
楼主这个和谐如果完美运行,那真是好福利。

网友:
都是为大家谋福利,楼主不必与上面那位网友较劲。

网友B:
xc8测试,可以优化,但是xc16,xc32跟不破解的一样,编译出来ram,flash的使用量都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8测试,可以优化,但是xc16,xc32跟不破解的一样,编译出来ram,flash的使用量都没有改变 ...

你没选最高优化等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选最高优化等级。

有同样结果的测试出来了,不要每个和我测试结果一样的朋友,你都要狠抽耳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选最高优化等级。

已经选择优化等级为3了,但是编译出来的结果没有变化

是否还有哪里要设置?XC8有一个 PRO选项,但是XC16和XC32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选择优化等级为3了,但是编译出来的结果没有变化

是否还有哪里要设置?XC8有一个 PRO选项,但是XC16 ...

第一,你要确认你的XC16是free版还是60天试用Pro版。
第二,你要确认-O3和-O0是否有代码量的差异,我测试XC32 Free版的-O3开关无效,出来的是-O0的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同样结果的测试出来了,不要每个和我测试结果一样的朋友,你都要狠抽耳光吧!  ...

滚一边凉快去,我没兴趣搭理你。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pic32是mips体系,为毛没人用mips-sde-elf-gcc这个免费的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你要确认你的XC16是free版还是60天试用Pro版。
第二,你要确认-O3和-O0是否有代码量的差异,我测试 ...

1,安装是选择的是free版本,确定的
2,-O3和-O0都是一样的结果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c9a2  (51618) 39%
Total data memory used (bytes):         0x1290  (4752) 58%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安装是选择的是free版本,确定的
2,-O3和-O0都是一样的结果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

选择2或者s 编译的结果: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b91f  (47391) 36%
otal data memory used (bytes):         0x128e  (4750) 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2或者s 编译的结果: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b91f  (47391) 36%
otal data m ...

我测试没问题,-O0、-O1、-O2、-O3一个比一个小,XC16 v1.11,你去下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一边凉快去,我没兴趣搭理你。

这是探讨技术的地方,你从开始回复就是一副流氓虺虺架势,要知道你这个德行,我也没性趣搭理你。让大家看看你的回复,像一个做技术的说的话吗?

网友:
晕,微芯网站没找到XC16 v1.11,只有1.10的版本啊,还没用过MPLAB IDE X。

今天正好下载测试了下,用MPLAB IDE X v1.70 + xc8 v1.11 + xc16 v1.10,利用IDE自带的例程,测试了下,2个编译器确实可以优化了,也没提示错误,优化后RAM和FLASH都减小了,当然因自带的例程没有实质程序,所以比较不是很彻底,但还是可以看到编译后RAM和FLASH占用发生变化了。

楼主辛苦了,终于可以用新的编译器了,后续要和以前用c18 c30的做到项目做下比较,看看编译的正确性咋样。

xc32没用过,PIC32没做过项目,就没测试了

网友:
mark一个,备用

网友:
安装的时候选的free
测试的时候发现free模式下可以使用最高优化级别模式编译 只不过编译的output输出信息不断的出现“优化被限制,浏览官网购买编译器”信息

之后替换xclm.exe 正常使用最高优化级别 而且没有以上输出信息

网友:
谢谢lz

lz是很牛b的技术强

网友:
今天又测试了XC8和XC32

free安装之后完美运行pro优化等级 图我就不再贴了

楼主犀利,感谢!

网友D:
同样用XC8编译器Pro模式,在MPLAB IDE 8.91 及 MPLAB X IDE 1.8编译后差异 ,明显MPLAB IDE 8.91 优化好于MPLAB X IDE 1.8

网友:
楼主辛苦。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久没搞pic,定定楼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用XC8编译器Pro模式,在MPLAB IDE 8.91 及 MPLAB X IDE 1.8编译后差异 ,明显MPLAB IDE 8.91 优化好于M ...

看Microchip官网,估计MPLAB IDE 最后更新至v8.91  也就到头了,说是到6月底就会停止更新,以后就要用又大又慢的MPLAB X IDE了。

网友E:
XC8,XC16都可以使用。XC16测试了一下,用-Os模式优化效果最好。

网友:
试试看,本来想花几百块买XC8的。

网友:
顶!
支持!

楼主自己破解的,还是microchip的人故意放出来的啊?

网友:
XC8替换文件后还要设置吗?我没设置也小多了

网友:
这个破解方法确实是在sonsivri网站上有的,但是,还是感谢楼主发到这个论坛上来,如果这样也叫NB的话,那我们希望这样的NB人多点,说别人是NB的人少点。顺便说一下,xc32,xc16,xc8都可以用这个办法破解,破解完了后,pro模式可以使用,有优化。

网友:
这玩意怎么搞啊?MINGW下载好后怎么使用?哪个执行文件?

网友F(2013-07-15):
我用MPLAB+PICC9.83编译的代码如下:

用X+RC8编译后代码如下:

但是在左面RAM显示有问题:

总的看来RC8的编译效率还是赶不上PICC,而且IDE也有些问题,BUG多多。

网友:
请教一下,XC16和XC32安装需要SERIEAL NUMBER才能安装?谁能提供一下?!

网友:
感谢,在PIC16F1503 可以用。

网友:
mark pic MPLAB X 破解

网友:
XC16的破解需要 将程序中的XC8_key[...]改成XC16_key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MPLAB+PICC9.83编译的代码如下:

XC8不就是PICC吗,bin文件夹下连文件名都是一样的!

网友:
XC16真的变化不大,没有截图,实事求是的说。

网友:
这个不错,标注一下  PIC编译器破解
为什么PIC的编译器是封闭的啊,使用开源编译器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一边凉快去,我没兴趣搭理你。

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pic32是mips体系,为毛没人用mips-sde-elf-gc ...

可以用code sourcery啊,国外有人在用,只是搞起来很麻烦,外设什么的头文件什么的

网友:
谢谢,我的可以XC8

网友(2013-08-26):
一直不敢尝试新的编译器,这下可以放心试用了,感谢楼主

网友G:
XC16真的变化不大,没有截图,实事求是的说。

XC16 is identical to C30;

XC8 is the old (and highly trusted) PICC + PICC18. I am still using 9.6x of PICC.

C18 is dead - a good thing as that sucker is terrible.

网友H:
请问这个方法XC32能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方法XC32能不能用呢?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必须要标记的啊……坐等……

网友H:
我用 XC32 做了一下测试,分别以原来的和用新的 xclm.exe 覆盖过,并且从 Level 0~Level s 五个层级的优化来比较,结果如下:

以下是未优化前 Level 0~Level s 的 Code Size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s

以下是用新的 xclm.exe 覆盖过原来并做 Level 0~Level s 优化的 Code Size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s

我发现上面的 Level 0 和 Level 3,其 Code Size 比原本未覆盖 xclm.exe 还大,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MinGW 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2013-10-08):
不明啥意思

网友:
以后再用

网友(2013-12-15):
PIC单片机感觉用的比较麻烦,性能还不错.看看新版本编译器如何

网友:
>C18 is dead - a good thing as that sucker is terrible.
If you need USB, C18 is the only way to go.

网友:
谢谢楼主 很好用啊

网友(2014-01-15):
谢谢,非常好用

网友:
谢谢一楼、二楼!下一个来试试效果。

网友:
先收藏,以后有用。

网友: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5e0e  (24078)   99%

网友: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4faa  (20394) 84%

网友:
Total program memory used (bytes):         0x3f78  (16248) 67%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2013年一直苦于99%的程序代码!!有机会请您喝酒!   顺便狠抽 i55x 的耳光。

网友:
各位老大您好!我用了本帖的方法,对程序进行了压缩,由99%压到67%,84%,76%三种大小的。可是,下到CPU中后,程序不运行!!!!怎么办啊?

网友:
程序不运行!!!!怎么办啊?

网友:
速度占位

网友:
压缩后,程序是变小了,但无法运行啊,这个没用的。

网友:
XC8 1.3不灵了啊

网友(2014-02-18):
记录一下,以备将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 XC32 做了一下测试,分别以原来的和用新的 xclm.exe 覆盖过,并且从 Level 0~Level s 五个层级的优化 ...

优化速度代码量是变大的
优化代码量速度有可能是会变慢的,甚至脱离了最终的设计
经不起优化的代码优化是会出错的

非常感谢LZ

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程序空间由100%优化到了65%。程序正常运行。 感谢楼主提供压缩破解;这是第一步。   压缩后的代码的正确运行是第二步。

网友:
xc8测试OK,可以优化.

网友:
如果有朋友的代码优化后,不能正确运行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
这个确实挺好的,倒腾了一晚上都没成功。后来看图才发现,需要在属性里面把Free改成Pro,晕菜。

网友:
Check it up later~~Thanks all!!

网友:
XC32 测试通过,可以使用 -mmicromips,缩减程序 30% 左右。

网友:
有研究价值,顶!

网友:
收藏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4-03-22):
MARK,留爪收藏 回头看

网友:
mark---有空在看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四楼,同一个程序,C8的编译时间由12s变为了2s,一万个赞

网友:
感谢楼主,XC32好像通过了,至少编译不报错了

网友:
收藏,还没开始使用,有问题上这好了

网友:
可以使用,

网友:
我用的是X16 v1.21,经测试,完全好使,我是用Gcc 编译的,给大家传上来

上图验证一下

下面两张是选择 0 优化的,也就是不优化

下面的是选 s 优化的,也就是代码量大小优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E:
XC8,XC16都可以使用。XC16测试了一下,用-Os模式优化效果最好。

XC16 中 s 是代码量大小的优化,3 是代码速度优化

网友(2014-05-24):
楼主啊,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网友:
好像替换了还是free模式,编译后有Warning: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网友J(2014-07-03):
最新的1.32破解补丁在2014/6/19更新了。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5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新的1.32破解补丁在2014/6/19更新了。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50

本地备份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请仔细阅读readme.txt. 已经试过可用。

网友K(2014-10-08):
1.33版上面好像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1.33版上面好像没用

Pass the test on XC8

网友:
已经OK了,之前的做法是直接替换掉原来的xclm.exe文件,并没有把旧的xclm.exe改名为xclm.old并保留下来,所以一直都无法破解。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XC16 is identical to C30;

XC8 is the old (and highly trusted) PICC + PICC18. I am still using 9.6 ...

“XC16 is identical to C30;”,有用过C30 for pic24的外设库么?

网友L:
我感觉在最新的XC16版本上,该破解无法使用,是我没有弄对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最新的1.32破解补丁在2014/6/19更新了。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50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2\bin\xc16-gcc.exe"   ../../src/rtdm/RTDM.c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639528138/RTDM.o  -c -mcpu=33FJ32MC204  -MMD -MF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1639528138/RTDM.o.d"        -g -omf=elf -DRTDM -DP33FJ32MC204 -I"../../src/inc" -O0 -I"../../src/inc" -I"../../src/rtdm" -msmart-io=1 -Wall -msfr-warn=off
elf-cc1.exe: warning: Attempt to override license manager detected

elf-cc1.exe: warning: Attempt to override license manager detected 出现这个是因为没有破解成功吗?

网友M:
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在最新的XC16版本上,该破解无法使用,是我没有弄对吗.

命令行模式运行xclm.exe

网友N:
引用 网友M: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22\bin\xc16-gcc.exe"   ../../src/rtdm/RTDM.c  -o build/d ...

命令行模式运行xclm.exe

网友G:
有用过C30 for pic24的外设库么?

Yes. The plib support in C30 (3.25 I think) is not as full fledged and not compatible with C32's plib or XC's plib support.

If you want to use plib, you are better off migrating to XC.

网友:
引用 网友G:
Yes. The plib support in C30 (3.25 I think) is not as full fledged and not compatible with C32's p ...

谢谢。你是说使用plib for pic24f最好迁移到xc16?

网友:
现在换回1.21的xc-16,就不报错了

网友:
已确认140楼破解可用在XC8 1.33版本,
目前官网是XC8 1.33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M:
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看来是最新版破解无效。能上传共享一下XC16 V1.21吗?找不到老版本的安装文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命令行模式运行xclm.exe

1.安装后,把自带的xclm.exe重命名成xclm.old,再把破解用的xclm.exe拷贝到原目录;
2.对XC16-V1.23,命令行模式运行xclm.exe;对XC8-V1.33直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行。

解释一下如何命令行模式运行xclm.exe:
打开cmd.exe,输入CD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16\v1.23\bin\,回车,再输入 xclm,回车
等一会儿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下面是验证过可用的xclm.exe。
http://pan.baidu.com/s/1qWsdjdi

网友(2015-02-03):
引用 网友A:
xclm.exe  不知道编译结果跟楼上是否相同

请问你编译的文件 可以使用吗 我用的是你的文件 我不会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1.安装后,把自带的xclm.exe重命名成xclm.old,再把破解用的xclm.exe拷贝到原目录;
2.对XC16-V1.23,命 ...

测试了最新片可以使用

网友(2015-04-10):
现在还有效吗

网友:
请教大家,在哪看XC8是破解了,还是没破解

网友:
我也装了X IDE  也下了XC8   我想知道,我怎么看我是否破解了,

网友P(2015-05-29):
引用 网友I:
XC16 中 s 是代码量大小的优化,3 是代码速度优化

您好,我的这个界面还是英文的,而且选了优化等级3,再次点击设置,发现又变回general,而且在在项目环境那里看的存储器没有显示用了多少RAM、多少闪存,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I(2015-07-12):
引用 网友P:
您好,我的这个界面还是英文的,而且选了优化等级3,再次点击设置,发现又变回general,而且在在项目环境 ...

“在项目环境那里看的存储器没有显示用了多少RAM、多少闪存” 可以在菜单“Window-Dashbord”调出Dashbord来查看。

再点旁边的设置,点开“Conf”,在“Loading”选项中,把“Load symbols when...”前面勾上。最后点下面的“Apply”,再点“OK”。之后每次编译后就可以在Dashbord中查看RAM等的使用量了。

设置优化等级下图

通过下图查看是否设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项目环境那里看的存储器没有显示用了多少RAM、多少闪存” 可以在菜单“Window-Dashbord”调出Dashbor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lm.exe  不知道编译结果跟楼上是否相同

我试了一下,用你发的xclm.exe运行后,可以使用pro了

网友(2015-11-13):
http://bbs.21ic.com/icview-799342-1-1.html

网友Q(2017-03-18):
引用 网友O:
1.安装后,把自带的xclm.exe重命名成xclm.old,再把破解用的xclm.exe拷贝到原目录;
2.对XC16-V1.23,命 ...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125
已经有人测试过新版的可以和谐以下的版本。兄弟能否帮忙下载一下,可能的话,求个sonsivri邀请码。
XC8 1.41
XC16 1.31
XC32 1.42
MPLABX 3.55

网友:
引用 网友Q: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125
已经有人测试过新版的可以和谐以下的版本。兄 ...

这几个软件刚好都下了,等破解了

网友(2018-09-30):
刚刚又试了xc8的石皮角刀牛, 发现仅仅替换安装目录下的xclm.exe还不行, 还要替换掉picc.exe和picc18.exe, 然后不用在IDE中设置,在命令行运行就是pro mode了

网友:
有沒有人有xc32 v2.0 或以上的破解呢

网友:
mplab V4.05,xc16 V1.35,按照上述方法,可以成功编译,但报如下的warning
“elf-cc1.exe: warning: Attempt to override license manager detected
Options have been disabled due to restricted license
Visit http://www.microchip.com/MPLABXCcompilers to purchase a new key.”

但有build Successful提示,未烧录测试。

谢谢楼主的帮助!

网友(2018-12-02):
公司用到了PIC,下载安装学习下

网友(2020-05-26):
楼主,最新的XC8 Ver2.20 版有破解方法吗?

网友:
如果没有原厂的文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膜拜一下。

网友R(2021-09-15):
引用 网友Q: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ex.php?topic=44014.125
已经有人测试过新版的可以和谐以下的版本。兄 ...

老兄,你求到sonsivri邀请码了吗? 能不能帮下个最新板的和谐文件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R:
老兄,你求到sonsivri邀请码了吗? 能不能帮下个最新板的和谐文件来。

最新版和谐?那个版本的,和谐文件一样,和谐方法基有些不同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和谐?那个版本的,和谐文件一样,和谐方法基有些不同

最新的 2.32 ,用之前的和谐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R:
最新的 2.32 ,用之前的和谐不了。

1)修改Microchip\xc8\v2.32\bin  目录下xclm.exe 为 xclm.old   拷贝crack xclm.exe 到本目录下
2)拷贝xclm.old 及crack xclm.exe到 Microchip\xc8\v2.32\pic\bin目录下,用管理员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xclm.exe,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修改Microchip\xc8\v2.32\bin  目录下xclm.exe 为 xclm.old   拷贝crack xclm.exe 到本目录下
2)拷贝 ...

能不能共享下你的xlcm.exe. 我试了几个都不行。帖子里的也试过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1)修改Microchip\xc8\v2.32\bin  目录下xclm.exe 为 xclm.old   拷贝crack xclm.exe 到本目录下
2)拷贝 ...

给下,破解的文件,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S:
给下,破解的文件,谢谢

已经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传

谢谢,去试用下

网友(2022-01-16):
详细分析

网友(2022-03-03):
破解都失效了,对于新版本XC8编译器,都没作用了,难道要转向正版吗,一个加密狗要卖一万多元人民币,太贵了,每个编译器都有60天PRO试用期,凑合着用了

网友(2022-04-09):
XC8 V2.00及以上版本,破解补丁失败。虽然可以成功破解,但编译大型项目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大小并没有明显减少,占用了MCU大量的闪存空间。我已经比较并验证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传

XC8 V2.00及以上版本,破解补丁失败。虽然可以成功破解,但编译大型项目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大小并没有明显减少,占用了MCU大量的闪存空间。我已经比较并验证了它。

网友T(2023-01-31):
我的问题解决了,附上网址,这是microchip的PIC官方论坛。https://www.microchip.com/forums/m1208436.aspx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T:
我的问题解决了,附上网址,这是microchip的PIC官方论坛。https://www.microchip.com/forums/m1208436.aspx ...

哥们,你用的编译器版本号是可以?可以发一个破解文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