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不能跑25M?

楼主(2013-06-13):
做了块测试版,用MSP430F5438A,XT2用25M晶振,焊好后发现程序稍一运行就跑飞了,查了半天发现是时钟方面的问题,用25M的晶振就会跑飞,20M晶振就没问题。真TM见鬼了,我记得5438最高能到25M的,怎么实际做起来就不行了,难道我晶振有问题?晶振旁边有接两颗22pF的电容。
下面是时钟初始化的语句,也有将XT2驱动能力调到最高了,是不是还有其它地方要设置的?百撕不得骑姐,请做过的朋友帮忙解答下疑问。

P7SEL|=BIT0+BIT1;//XIN+XOUT时钟脚置位启用
  P5SEL|=BIT2+BIT3;
  UCSCTL6 &= ~(XT1OFF + XT2OFF);            // Set XT1 & XT2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UCSCTL6 |= XT2DRIVE_3;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4 |= SELA_0 + SELS_5 + SELM_5;               // Select SMCLK, ACLK source and DCO source

网友:
电呢?通常超频,要加点电压的

楼主:
3.3V供电

网友A:
有个PMM单元你看看,20MHz以上要调到3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想使用比较高的时钟,要先把内核电压设置为最高级别。

网友:
5438A 可以跑27m  5438超不了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PMM单元你看看,20MHz以上要调到3

啊对,我想了想也应该是这里的问题,5系列多了一些东西都没接触过,PMM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用,明天去公司试试,先在此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对,我想了想也应该是这里的问题,5系列多了一些东西都没接触过,PMM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用,明天去公司试 ...

不客气,我在这上也耽搁了一个下午,呵呵

网友:
MSP4305438A的系统时钟设置:
(来自TI手册SLAS655C  P40)
5438A的系统时钟与供电电压关系,以及PMMCOREx的设置:

TI手册Slau208m  p115,复位后的默认值是0;

网友:
25M是正常频率范围,不是超频。   不过频率高了,电压确实要高

楼主:
经测试,果然是PMMCOREV设置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一看着标题就知道是内核电压没选好的问题,同样的弯路也被走了

网友:
PMMCOREV=1.9v左右?

网友:
能跑25M的5438还是不少的;很多5438A都可以稳定跑30M,能跑32M的也不少。

网友(2013-08-11):
还有这个问题啊,刚学F5438A,感觉挺头疼的

网友B(2013-09-23):
表示刚学5438A。有中文资料吗?,看英文的太眩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刚学5438A。有中文资料吗?,看英文的太眩晕了

貌似没有吧

网友(2014-07-09):
现在还没有中文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