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大家一般用什么写数据,读数据,UART、SPI、IIC?

楼主(2013-06-13):
1:GPS大家一般用什么写数据,读数据,UART、SPI、IIC?
2:我刚设计了U-BLOX,(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7590-1-1.html)。看看效果可以吗,用有源设计的,天线扔窗户外面。
3:头说不行,不走串口,说用SPI\IIC。大家怎么想,我也想用SPI\iic,因为主控就一个串口
4:保留?
?:保留。

网友A:
做事不由东,累死都无功。
他喜欢SPI 和IIC就用这个呗。反正看着意思,你这上面有单片机。

网友:
SPI好实现一些吧。如果距离不远,而且SPI时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事不由东,累死都无功。
他喜欢SPI 和IIC就用这个呗。反正看着意思,你这上面有单片机。 ...

做事不由东,累死都无功。好,工作半年的感受啊

楼主:
来个人么,指导下啊

网友B:
其实串口的速度不会很快,也就几百K的速度,i2c的冗余开销太大,速度也不会太快。spi还可以,速度可以到几十M,你可以做一个串口转spi的interface,还是要听头的,要不然出了问题就有理由埋怨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串口的速度不会很快,也就几百K的速度,i2c的冗余开销太大,速度也不会太快。spi还可以,速度可以到几 ...

串口转SPI,直接SPI读取了

网友:
正在使用的是UART,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GPS有SPI,I2C接口,那就直接拿SPI,I2C来做

如果只有UART,不如拿一个主控的定时器模拟一个UART出来,如果只是读数据,一根IO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的是Uart 串口

网友C:
SPI速度最快,其次UART,IIC最慢。UART转成485通讯距离最长,其他两个应该差不多(没有具体做过比对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速度最快,其次UART,IIC最慢。UART转成485通讯距离最长,其他两个应该差不多(没有具体做过比对试验) ...

这头像是你本人?????????

网友:
使用过的是UART的

网友D(2013-08-11):
使用的串口,感觉还好,spi相对i2c要简单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串口,感觉还好,spi相对i2c要简单一点吧

IIC读出的数据是什么格式啊。读出什么了

网友D:
没用i2c协议做这个,只是用串口做的,感觉串口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i2c协议做这个,只是用串口做的,感觉串口简单

那他留得IIC、SPI、USB干嘛

网友E:
解决了吗?

去MAXIM 找串口芯片,有SPI接口的 UART,功能是十分的强大。。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去MAXIM 找串口芯片,有SPI接口的 UART,功能是十分的强大。。 祝成功! ...

别跑,又来一个高手。UART好搞。IIC、SPI读出来的是什么,你有详细的datasheet吗。

网友F:
串口就够用,而他预留的是用来把模块当主控的,这种模块和sim900等是一样的,可以定制程序的,可以做到你不需要主控了,直接用这个模块做整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spi或者串口转发就ok了

SPI怎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amobbs.com/thread-944761-1-1.html参考此贴  可以将spi转串口也可以

........................

网友:
有SPI接口的UART芯片,自己去找一下。 不过成本会上升,这个你老板要同意才行。

网友E:
唉,帮一下新手,你学会自己搜索,才是自己的本领。

一个是单串口,一个是2串口,都自带128的FIFO。功能很强大。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3108A.pdf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3109.pdf

我以前用过3107,很好,具体区别你自己搜索下载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帮一下新手,你学会自己搜索,才是自己的本领。

是这样的:我想通过芯片自带IIC读取GPS的信息,中间不通过其他芯片。
这个能成?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想通过芯片自带IIC读取GPS的信息,中间不通过其他芯片。
这个能成? ...

以我的知识结构和经历,感觉不能实现。

网友E:
CPU 如果不忙,用IO做个软串口吧。 唯一的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 如果不忙,用IO做个软串口吧。 唯一的可能了。

唉。本站有个神人他用IIC导航成了。告我边界扫描,我一直没时间搞。RCC522都落下了

网友H:
mcu性能够的话,做个单线的仿真串口就行了,定时器配合一下就行了,spi和iic都是支持的,建议使用spi,iic有点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性能够的话,做个单线的仿真串口就行了,定时器配合一下就行了,spi和iic都是支持的,建议使用spi,iic ...

SPI得到的是什么
=================
不管SPI、IIC,我想问问那datasheet哪有介绍SPI怎么得到想要数据的页

网友:
用过的是UART,因为模块上有现成的接口……

网友:
就用UART的

网友:
选什么都可以,看你设计了呗。

网友(2014-05-13):
引用 网友F:
串口就够用,而他预留的是用来把模块当主控的,这种模块和sim900等是一样的,可以定制程序的,可以做到你不 ...

你好,可以用SPI读取ublox neo的数据吗?

网友:
不行,因为gps模块死一秒发一次数据,而且数据只有3行spi没必要,原因是spi是被动的,查询机制程序效率没有串口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