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U6050的DMP各项设置ok但是在read_fifo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13):
前面检测都是ok的,但是打印read_fifo却是失败的,因此读不到数据,有大神遇到此类问题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执行 if(mpu_read_fifo_stream(dmp.packet_length,fifo_data,more)) 这个判断的时候,fifo数据已经进入fifo_data里了,再读一次当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 if(mpu_read_fifo_stream(dmp.packet_length,fifo_data,more)) 这个判断的时候,fifo数据已经进入fifo ...

前面都是ok的,我用 k =dmp_read_fifo,这个就是读数据,但是这个显示不是0,然后后面数据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后来进入打印错误发现是那个问题,我没有重复读,只是在他自己的函数基础上加了两个printf函数,我一直在看你的帖子,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你

网友:
一般发生这种问题,试试先把优化设置为N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都是ok的,我用 k =dmp_read_fifo,这个就是读数据,但是这个显示不是0,然后后面数据出来的都是有问 ...

呃····看错···
fifo_count一直为0么
印象中这个函数是在死循环里调用的,肯定会有fifo为空的时候,我是在读完fifo用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来检查数据,fifo的错误信息没管过

网友B(2013-08-09):
楼主,为会么我移植的DMP 老是出现
rate_div:100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
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
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mpu_set_dmp_state complete ......

有两个错误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而且我写了rate_div寄存器,读回来就是我写的,为什么还是说sample_rate error ......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会么我移植的DMP 老是出现
rate_div:100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这段时间一直没进坛子,过几天我再看看,我也遇到各种问题,可以一起交流,qq:1516867224

网友C(2014-04-13):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下的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fifo_count_h, 2, tmp))
        return -1;
    fifo_count = (tmp[0] << 8) | tmp[1];

这个地方,fifo_count 一直是0,
我前面的一切配置打印出来都是OK的。
就是这里执行不下去了。
前面那个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plete ......有验证I2C驱动的读写是否正确吧?这个通过了。应该不是I2C的问题吧?
或者是我的驱动针对2字节读写有缺陷?硬件I2C

麻烦答复下好么?多谢了

网友D(2014-06-06):
楼上的“asdcxzvfbg”,你好,我最近也在移植6050的DMP程序,我看你留言写出的程序与我的一样,可能是用一个程序。我的mpu_read_fifo_stream函数中
if (tmp[0] & BIT_FIFO_OVERFLOW) {
            mpu_reset_fifo();
            return -2;
        }这里会返回。读出的temp[2]={0x13,0x00};你的弄好了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asdcxzvfbg”,你好,我最近也在移植6050的DMP程序,我看你留言写出的程序与我的一样,可能是用一 ...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能说一下你怎么解决的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能说一下你怎么解决的吗?谢谢啦

各种这样的错误   一般都是出现在iic的驱动上   我移植过F103和F407的DMP    IIC搞好了   其他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F(2014-07-28):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asdcxzvfbg”,你好,我最近也在移植6050的DMP程序,我看你留言写出的程序与我的一样,可能是用一 ...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 ...

兄弟,你的mpu6050调试OK了吗? 我的也是DMP下载都OK,就是fifo出不来,跟你的情况一样的

chunk 是1,每次下载1字节,按道理能下载dmp, I2C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asdcxzvfbg”,你好,我最近也在移植6050的DMP程序,我看你留言写出的程序与我的一样,可能是用一 ...

兄弟,你的MPU6050的BIT_FIFO_OVERFLOW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mark一下,以便学习了

网友(2015-01-21):
哎,不知道上面的人有木有解决了的。。我已经忙活了好几天了

网友:
如果是  overflow   把那段代码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调试DMP时,dmp_read_fifo这个语句要执行3千多次才能有一次正确读出数据,这样我每秒只能读出13次左右的角度值,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有高手遇到同样 的情况吗

网友(2015-04-19):
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的么,给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