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4中的内容还能读出来么?

楼主(2013-06-13):
如题,以前开发过的一个fpga程序,源码有些问题,想用以前的一个经过测试的版本替换掉,但是目前就是把epcs中的bin读不出来,请问各位大虾,通过神马工具可以将epcs中的内容读取出来?最好能够利用as或者fpga的jtag,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spi接口读出   也可以在nios里面集成epcs控制器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