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与PL2303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PL2303是USB供电5V    M16是AMS1117---5.0V(Vin=9V)供电      两部分电源共电源地
现在只插上USB线   发现M16的VCC竟然有电压   AMS的Pin2(Vout)有电压  Pin3(Vin)有电压  比Pin2小
怀疑是RX引脚上拉  导致PL2303的RXD的电压 引入电源电压    但是没烧写程序时    所有端口都是高阻态   无上拉!
想问下问什么?

网友A:
看是不是复位脚引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复位脚引入的

复位脚? M16的复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