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输出long型求救

楼主(2013-06-13):
之前用AD测量电压,试过使用分离的方式输出电压值到串口调试助手上以字符的形式显示,程序如下面的。
但是我现在尝试用外部中断测量12MHZ的晶振频率,用这个程序的话太麻烦了,itoa和sprintf函数用不了,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吧long型数据变成字符串送到电脑呢?忘高手老师指点一下,给个示范程序吧,最好有注释!
听说用结构体可以做到,但是我不会呀...

下面是我现在AD数据转字符串的函数,如果long型也这样搞的话好麻烦额。。。咋整?
uchar code Number[]={
                        '0',
                        '1',
                        '2',
                        '3',
                        '4',
                        '5',
                        '6',
                        '7',
                        '8',
                        '9',
                        '.',
                        'V',
                        };

void Get_Voltage(uchar ch)
{  if(1 == Flag_CMD)
   {
      Get_ADC_Value(ch);
      if (1 == Flag_ADC )
      {
         dVoltage = ADCValue;
         dVoltage = (dVoltage / 256) * 5.05;     //电压转换
         Init_Array(Val);
         if((dVoltage >= 1) && (dVoltage < 10))  //电压大于1V
         {
            iVoltage = dVoltage * 1000;          //最大为
            tmp = iVoltage / 1000;
            Val[0] = Number[tmp];
            Val[1] = Number[10];
            tmp = iVoltage % 1000 / 100;
            Val[2] = Number[tmp];
            tmp = iVoltage % 100 / 10;
            Val[3] = Number[tmp];
            tmp = iVoltage % 10;
            Val[4] = Number[tmp];
            Val[5] = Number[11];
            Send_Str(Val);
            nop;
            nop;
            nop;
            nop;
            nop;
         }

         else if(dVoltage < 1)          //电压小于1V,以0V输出
         {
            Val[0] = Number[0];
            Val[1] = Number[11];
            Send_Str(Val);
            nop;
            nop;
            nop;
            nop;
            nop;
         }
         Flag_ADC = 0;
         Flag_CMD = 0;
      }
   }
}

楼主:
各路英雄豪杰,顶上额

网友A:
用共用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共用体试试

有实例吗?我不是很会,菜鸟

网友B:
union displayTypeDef
{

INT32U b;
INT8U k[4];

};
union displayTypeDef a;

void send_uart0(INT8U i)
{
    ES=0;//关串口中断
    TI=0;
    SBUF=i;
    while(TI==0);
    TI=0;
    ES=1;//允许串口中断
}

send_uart0(a.k[0]);
send_uart0(a.k[1]);
send_uart0(a.k[2]);
send_uart0(a.k[3]);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ion displayTypeDef
{

谢谢大侠,我试试看

网友: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ion displayTypeDef
{

谢谢你啊,老师!虽然输出的是16进制但是也可以啦!
十分感谢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老师!虽然输出的是16进制但是也可以啦!
十分感谢

输出10进制,你上位机还是要运算一下。
现在你上位机也用相同的方法,将4个INT8U的数据根据接收的数据赋值后,可以直接使用那个long型的数据了。
省去了中间的运算。

网友:
5楼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