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CAN 屏蔽码如何设置?

楼主(2013-06-13):
标准帧下不想使用所有11位标识符做滤波,只需要部分标识符。 在LPC1768的手册中未提到有屏蔽码寄存器,该如何操作实现部分标识符滤波?谢谢~

网友:
只能是一一对应或者指定范围,范围是把标识符作为整数看待的。我觉得这样限制了标识符的设计灵活性,不太好。

网友:
1768没有想sja1000那样使用掩码,
但是可以设定滤波范围,就像数学里的区间一样,多设几个,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