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5A万用表摆放时间过长,无法使用

楼主(2013-06-13):
DT9205A万用表摆放时间过长,就电池也没有拿出来,现在无法使用,换了新电池也没用,屏幕没有显示,拆机看了一下,但自己什么都不懂,有谁知道原因的

网友:
先从供电查起

网友:
几十块,买个新的吧,这种东西不值得修。

网友A:
几位的???四位半修一下还有价值,,如果电池没有漏液到线路板的话,,问题应该不大,,,反复按电源开关应该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位的???四位半修一下还有价值,,如果电池没有漏液到线路板的话,,问题应该不大,,,反复按电源开关 ...

好像是有液体,不知道是松香还是电池漏液的,可是我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也可以导电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液体,不知道是松香还是电池漏液的,可是我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也可以导电的啊 ...

那就肯定是漏液了...拆掉液晶,,拆掉旋钮(记得拍下弹簧片的位置),,洗干净线路板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肯定是漏液了...拆掉液晶,,拆掉旋钮(记得拍下弹簧片的位置),,洗干净线路板试试吧........ ...

用什么清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清洗啊

有专用的洗板水就最好,,没有的话用天那水,,或者酒精,,甚至清水加洗衣粉...要保证线路板百分百干燥后才能试机...

网友:
看来是真正的小白啊,你还是请人帮你修一下吧。

网友B:
没有漏液到线路板,问题应该不大------修一下电源开关

楼主(2013-07-18):
引用 网友B:
没有漏液到线路板,问题应该不大------修一下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有电压啊,

网友:
解决方法,dt830b金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