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用的8脚芯片推荐

楼主(2013-06-14):
有两个产品,一个是需要8脚带EEPROM的,eeprom能有十个字节就够用了。程序内存1K即可,RAM基本这种小型单片机都够用。不知道STC的有没有。要求一定要8脚,体积限制。要能够接外部晶振的。
还有一个是需要8脚带AD的,有1路AD就行,程序内存512字节都够了,RAM基本会够用。也一定要8脚 。

以上两种最重要是价格要便宜,什么三四元一块的芯片,想都不敢想了,小产品,成本控制很重要。

用过一些国产芯片,非常好用,价格几毛钱,很好,可惜今天问了,没带AD,也没带eeprom的。可惜。

楼主:
再一点小要求,价格1元内。

网友:
Pic12f683,675

网友:
8PIN的包装, 8位的51可以找MEGAWIN, ARM的话NXP最近广告很多, 可以看看. 不过不晓得是否会在1元内了.

网友:
第一个stc15f系列的估计可以满足,价格方面,宏晶一直都是量大从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GT的sop-8 封装的,508字节的EEPROM,8K flash  512byte ram ,带AD ,价格 1.9元

什么型号?有没有供应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GT的sop-8 封装的,508字节的EEPROM,8K flash  512byte ram ,带AD ,价格 1.9元

百度了一下,原来是阿莫的芯片,呵呵。请问一个问题,后续供货能稳定吗?

网友:
几毛的这些功能都要的话,应该是做不到的?1。5元以上看没有方案

网友:
1块以上2块以下我建议用stm8了

楼主:
性能及易用性及性价,不错,可以考虑。希望阿莫能做起来,不要以后全部产品都用上他的芯片,然后就停产,就可以了。

楼主:
带AD的找到几种,十速,合泰这些都有,价格也很便宜,可以做到1元内了。但EEPROM的还没找到。有两个方案了,一是用外部EEPROM芯片+CPU,总成本应该能控制1元内,但PCB体积受限,不知道行不行。另外一种只能用贵的芯片,2元左右才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AD的找到几种,十速,合泰这些都有,价格也很便宜,可以做到1元内了。但EEPROM的还没找到。有两个方案了 ...

哥们早,你这个如果PCB 可以放下的话,用外挂的EEPROM  价格比较便宜,可选的芯片也比较多。
选个7毛左右带AD 的MCU ,EEPROM 1毛多的也很好找,什么STC NXP PIC 这些MCU 就不要考虑了,价格都很贵,低于1元的
基本都没有。feeling bjx sonix 这些才是正路,目前HT 性价比也一般般,
但要注意外挂有个问题,8Pin的MCU 估计IO 就不够了,
这里还推荐一个目前算是比较低调的MCU  NU 的 N79E813,内部EEPROM   内部10BIT AD,4K flash 、512byte 的RAM,
这个有机会做到1元的,只是这个是SOP16 的封装,不知道是否适合。

网友:
STM8S003, 1.4

网友:
低价MCU,关注一下

网友C:
台湾厂家查查。
  比如 笙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早,你这个如果PCB 可以放下的话,用外挂的EEPROM  价格比较便宜,可选的芯片也比较多。
选个7毛左右 ...

谢谢你的回复。可惜就是PCB体积限制,无法外挂EEPROM芯片了,PCB基本上正面就放个8脚sop的芯片,背面放几个三极管,没位置了。带AD的发现还比较好找,台湾很多芯片都有选择,就是带EEPROM的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湾厂家查查。
  比如 笙泉。

谢谢你啊,百度找到一个笙泉的选型表,有一款合适的,网上资料很少,明天找找供应商,联系看看价格。

楼主:
每个帖子总是回复几个之后,就没人理了。从没试过超过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