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表达式资料regex

楼主(2013-06-14):
看到有人要学正则表达式,传些资料。

楼主:
pdf文件叫做 正则表达式入门经典, 扫描版的太大,传不了,需要的自己去搜一下。或者给个链接给大伙,本人以前学习用了的,现在太忙,没时间找。
下面的zip包括实例代码。

楼主:
上面的regexbuddy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调试regex的软件。各位自己找找。还有两本书推荐,也需要你们自己去找,每个文件50M,我不知道怎么传。

[正则表达式经典实例].(美)高瓦特斯,(美)利维森.扫描版.pdf
[精通正则表达式(第三版)].(美)佛瑞德.扫描版.pdf

楼主:
这些很多事English的,但是文件很小,大家试着看看吧。

楼主:
有些重复了,我没时间看,看过的同学给个评论,给大家推荐下。

网友:
正则有点难 学不来

楼主:
对不熟悉正则表达式的同学,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有个感性认识

^\d+$  //匹配非负整数(正整数 + 0)
^[0-9]*[1-9][0-9]*$  //匹配正整数
^((-\d+)|(0+))$  //匹配非正整数(负整数 + 0)
^-[0-9]*[1-9][0-9]*$  //匹配负整数
^-?\d+$    //匹配整数
^\d+(\.\d+)?$  //匹配非负浮点数(正浮点数 + 0)
^(([0-9]+\.[0-9]*[1-9][0-9]*)|([0-9]*[1-9][0-9]*\.[0-9]+)|([0-9]*[1-9][0-9]*))$  //匹配正浮点数
^((-\d+(\.\d+)?)|(0+(\.0+)?))$  //匹配非正浮点数(负浮点数 + 0)
^(-(([0-9]+\.[0-9]*[1-9][0-9]*)|([0-9]*[1-9][0-9]*\.[0-9]+)|([0-9]*[1-9][0-9]*)))$  //匹配负浮点数
^(-?\d+)(\.\d+)?$  //匹配浮点数
^[A-Za-z]+$  //匹配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
^[A-Z]+$  //匹配由26个英文字母的大写组成的字符串
^[a-z]+$  //匹配由26个英文字母的小写组成的字符串
^[A-Za-z0-9]+$  //匹配由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字符串
^\w+$  //匹配由数字、26个英文字母或者下划线组成的字符串
^[\w-]+(\.[\w-]+)*@[\w-]+(\.[\w-]+)+$    //匹配email地址
^[a-zA-z]+://匹配(\w+(-\w+)*)(\.(\w+(-\w+)*))*(\?\S*)?$  //匹配url
匹配中文字符的正则表达式: [\u4e00-\u9fa5]
匹配双字节字符(包括汉字在内):[^\x00-\xff]
应用: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一个双字节字符长度计2,ASCII字符计1)
String.prototype.len=function(){return this.replace([^\x00-\xff]/g,"aa").length;}
匹配空行的正则表达式:\n[\s| ]*\r
匹配HTML标记的正则表达式:/<(.*)>.*<\/\1>|<(.*) \/>/
匹配首尾空格的正则表达式:(^\s*)|(\s*$)
应用:javascript中没有像vbscript那样的trim函数,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表达式来实现,如下:
String.prototype.trim = function()
{
    return this.replace(/(^\s*)|(\s*$)/g, "");
}

利用正则表达式分解和转换IP地址:

下面是利用正则表达式匹配IP地址,并将IP地址转换成对应数值的Javascript程序:

function IP2V(ip)
{
re=/(\d+)\.(\d+)\.(\d+)\.(\d+)/g  //匹配IP地址的正则表达式
if(re.test(ip))
{
return RegExp.$1*Math.pow(255,3))+RegExp.$2*Math.pow(255,2))+RegExp.$3*255+RegExp.$4*1
}
else
{
throw new Error("Not a valid IP address!")
}
}

不过上面的程序如果不用正则表达式,而直接用split函数来分解可能更简单,程序如下:

var ip="10.100.20.168"
ip=ip.split(".")
alert("IP值是:"+(ip[0]*255*255*255+ip[1]*255*255+ip[2]*255+ip[3]*1))
匹配Email地址的正则表达式:\w+([-+.]\w+)*@\w+([-.]\w+)*\.\w+([-.]\w+)*
匹配网址URL的正则表达式:http://([\w-]+\.)+[\w-]+(/[\w- ./?%&=]*)?
利用正则表达式去除字串中重复的字符的算法程序:[注:此程序不正确,原因见本贴回复]
var s="abacabefgeeii"
var s1=s.replace(/(.).*\1/g,"$1")
var re=new RegExp("["+s1+"]","g")
var s2=s.replace(re,"")
alert(s1+s2)  //结果为:abcefgi

楼主:
一个学习的地方
http://iregex.org/

网友:
不错,下了看了看

网友(2013-09-25):
感觉非常复杂啊。还好用到只是简单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