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码放送,MPU6050的DMP用STM32成功的实现,内有移植问题说明

楼主(2013-06-14):
之前用匿名四轴的代码称植过来发现求出的Pitch与Roll一直不断的增加,不知道什么原因,静止放着也不行。
看了不少四元数的资料,能看懂,但是结合数据融合又糊了。加上卡尔漫数据也就那样,可能是我处理得有问题。偶然翻帖看到了DMP,于是打算移植过来看看。
花了两三的时间总算成功了。现在把一些移植过程中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顺带的附上源码。

I2C我用的是匿名四轴的,能用。但是要注意,官方的那个编程方式很像Linux,应该说用的是GNU C。在Linux下,调用一个函数,成功的时候返回的是0,异常时返回的是-1,-2等。但是一般人写的驱动成功都用1表示,失败用0表示。所以这点要注意一下。
/////////////////////////////////////////////////////////////////////////////////
int8_t i2c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 data)
{
        if(i2cWriteBuffer(addr,reg,len,data))
        {
                return TRUE;//0
        }
        else
        {
                return FALSE;//-1
        }
        //return FALSE;
}
int8_t i2c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buf)
{
        if(i2cRead(addr,reg,len,buf))
        {
                return TRUE;//0
        }
        else
        {
                return FALSE;//-1
        }
        //return FALSE;
}
//////////////////////////////////////////////////////////////////////////////////

const struct hw_s hw = {
    .addr           = 0x68,
    .max_fifo       = 1024,
    .num_reg        = 118,
    .temp_sens      = 340,
    .temp_offset    = -521,
    .bank_size      = 256
#if defined AK89xx_SECONDARY
    ,.compass_fsr    = AK89xx_FSR
#endif
};
上面这块是GNU C 的初始化, 在MDK里面是不能用的,要改成下面的
const struct hw_s hw={
  0x68,         //addr
  1024,         //max_fifo
  118,         //num_reg
  340,         //temp_sens
  -521,         //temp_offset
  256         //bank_size
};

对了陀螺仪的状态初始化
static struct gyro_state_s st={
  &reg,
  &hw,
  {0},
  &test
};
这里的一块初始化放到mpu_init函数里面去了,这里可以不管,所以初始化为0

struct gyro_reg_s {
    unsigned char who_am_i;
    unsigned char rate_div;
    unsigned char lpf;
    unsigned char prod_id;
    unsigned char user_ctrl;
    unsigned char fifo_en;
    unsigned char gyro_cfg;
    unsigned char accel_cfg;

    //unsigned char accel_cfg2;

    //unsigned char lp_accel_odr;

    unsigned char motion_thr;
    unsigned char motion_dur;
    unsigned char fifo_count_h;
    unsigned char fifo_r_w;
    unsigned char raw_gyro;
    unsigned char raw_accel;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nt_enable;
    unsigned char dmp_int_status;
    unsigned char int_status;

    //unsigned char accel_intel;
......
}这个结构体里面的那三个必须注释掉,不然你直接把标准GNU C的初始化改成标准C的,那么数据会出现偏移的,上面的三个在库里面没有初始化,你对着源码看看就知道。

#define i2c_write   i2cwrite
#define i2c_read    i2cread
#define delay_ms    delay_ms
#define get_ms      get_ms
这个是接口,其实上面的英文说得很清楚,之前我还很纠结这个get_ms到底怎么写,后来发现没用,可以对着源来430的代码看,这个get_ms就用了一次。

读出来的四元数数据是Q30的,就是放大2的30次方,做过定点数FFT的人应该很清楚怎么处理,你把读出来的数据除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点是别忘记了IIC的初始化。。。。。。。。。。。这个错我犯了。。。。。。。。。。。。。。。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接中断,我刚下了烧了一下发现PE口的没有数据,修改成PB口的可以,然后出来的是
我自己的dmp的代码是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接中断,我刚下了烧了一下发现PE口的没有数据,修改成PB口的可以,然后出来的是
我自己的dmp的代 ...

你的问题我碰到过,我当时发现的问题是因为IIC总线没初始化,后来初始化后就解决了。我没有接中断。

网友:
我朋友中午用他的板子测试一下,下午看看,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也准备测试完了发代码,可是最后一步dmp_read_fifo有问题,所以你看上面我的那个出来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网友:
感谢无私的楼主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支持原创。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记号,支持楼主,刚买模块还没到

网友:
此贴怎能不顶

网友B:
int类型的函数,返回0成功,小于0失败
bool类型的函数,返回1成功,0失败
STM32是32位的机器,肯定是用int类型比较合理
如果觉得有歧义,那说明只是8位单片机写多了,
特意改成return TRUE,感觉是画蛇添足了,言多勿怪。

网友A:
lz,为什么iic 我初始化了之后,串口也配置好了,但是输出的全是?号,就是一次上电只输出一个?,不知道有么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对于lz的无私我只能先顶一个,技术问题看了源码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类型的函数,返回0成功,小于0失败
bool类型的函数,返回1成功,0失败
STM32是32位的机器,肯定是用int类 ...

没有觉得怪啊,因为IIC的底层驱动与DMP里面返回值类型刚好相反,而且代码里面涉及到许多的用返回值做判断的代码,直接改肯定不方便啊,这里是写了个中间的函数避免大量的处理。还有从占内存的角度来看,似乎用char要好些吧,char也能表示正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什么iic 我初始化了之后,串口也配置好了,但是输出的全是?号,就是一次上电只输出一个?,不知道有么 ...

你这个是不是串口有问题啊,你可以注释掉代码只单独的输出串口信息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f4只要循环有延时程序,输出就是0
int main(void)
{

    STM_EVAL_LEDInit(LED3);
    STM_EVAL_LEDInit(LED4);
    STM_EVAL_LEDInit(LED5);
    STM_EVAL_LEDInit(LED6);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21000000))
  //  {
  //      /* Capture error */
  //      while (1);
  //   }

    //InitMPU6050();
    USART2_Config();
    USART3_Config();

    TIM_Config();
    TIM1_INT();

    EXTILine_Config();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i2cInit();
    result = mpu_init();

        //mpu_init();

        //mpu_set_sensor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configure_fifo
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set_sample_rate
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vare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dmp_set_orientation
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dmp_enable_feature
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

        //dmp_set_fifo_rate
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run_self_test();
mpu_set_dmp_state(1);

    while(1)
    {

      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

            q0 = quat[0] / q30;
            q1 = quat[1] / q30;
            q2 = quat[2] / q30;
            q3 = quat[3] / q3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
        printf("%f\n",Pitch);
        printf("%f\n",Roll);
        printf("%f\n\n\n",Yaw);

        //send_packet(PACKET_TYPE_QUAT, quat);
     }

网友:
是传感器休眠了吗

网友C:
算出的三个数是三个轴与重力夹角吗

网友:
hah  最近正在研究中 先顶一个

网友A:
楼主,你解析出来的数据飘不飘。比如我平着放置,第一个数据为-6,然后动一下之后再放平,数据就飘了,恢复到-6是个渐进的变化,不知道楼主数据如何?

网友:
主哇,你这个是6轴的的试试外接传感器9轴的??

网友:
好贴,不错先赞一个,夜晚细细看!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在没有数据的时候,能用Slider控件来调试看看立方体的姿态变化 。
数据的通信格式为:"S" +正负号+ pitch +正负号+ roll + 正负号+yaw + 'E',
pitch,roll,yaw为unint16_t 型的数据,先发高位,后发低位,正负号用0表示正号,用其它的表示负号,正负号用uint8_t来表示。

之前发的贴子发现这个DMP很不稳定,初始化要复位好几次,把I2C的延时加长一点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这个DMP采样输出的数据其实是很不连续的,看图
,觉得做个插值会不会好点。还有我发现程序跑的时间长了,Yaw角会一直的增大,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测试的时候碰到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yNDU1ODcy.html

这个是调试的时候的视频,看起来还可以。

准备放弃DMP方案,还是去研究算法算了,采样率只能到200HZ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没这么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楼主滤波算法研究好了别忘了分享下啊

网友:
支持原创。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滤波算法研究好了别忘了分享下啊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出的三个数是三个轴与重力夹角吗

同问。。。

网友:
感谢分享~ 马上动身

网友:
既然可以通过直接读FIFO得到四元数,为什么不能像读取普通的寄存器一样来操作?还要做那么复杂的驱动程序?看的头晕啊……

网友:
  if (tmp[0] & BIT_FIFO_OVERFLOW) {
            mpu_reset_fifo();
            return -2;
        }
我在这里老出错,后来发现不能单步运行,联续就没问题了

网友:
找了好久,这是个好东西,谢过了

网友:
感谢分享,好东西,正要用

网友D:
楼主,程序在运行到run_self_test();时,打印显示“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请问这是自检部分吗?这一步没过的话,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好东西,先留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程序在运行到run_self_test();时,打印显示“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请问这是自检部分吗? ...

同问,同求解答,目前出来的4个数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程序在运行到run_self_test();时,打印显示“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请问这是自检部分吗? ...

搞定了,这个不用管它

网友(2013-07-14):
先标记一下,好帖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程序在运行到run_self_test();时,打印显示“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请问这是自检部分吗? ...

楼主的也是这样,我之前也是这样,回头仔细看楼主的截图就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也是这样,我之前也是这样,回头仔细看楼主的截图就清楚了。

你搞到哪一步了?上浆了没?

网友E:
楼主程序,调出的数据。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搞到哪一步了?上浆了没?

进度比较慢,机架还没买。

网友:
楼主,我的yaw数据总有-8°左右的漂移,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偏航是正常的啊,没参考系修正,一般用地磁作航向修正

好的,谢了哈,昨天调试,放着跑了一个多小时吧,发现偏航角从0增加到-9°,然后就从-9°缓慢变化到+18°左右,看样子不上磁力计这玩意肯定是用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你好,你这个上位机的源码方便发一份吗?

网友:
200HZ,如果数据准确的话也够用了,就怕拿到的数据还需要处理,精度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您好,你的这个上位机的源代码可以发给我一份吗?如果方便的话请发到邮箱1139301489@qq.com,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G:
从DMP里面出来的数据有几种
1.姿态四元数,二选一:DMP_FEATURE_LP_QUAT(只用陀螺仪计算得到)/DMP_FEATURE_6X_LP_QUAT(加速度和陀螺仪融合)
2.加速度数据,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3.陀螺仪数据.二选一: DMP_FEATURE_SEND_RAW_GYRO(原始数据)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自动校准后数据)
3.时间戳

加入自动校准功能(DMP_FEATURE_GYRO_CAL)后,姿态可以做到非常稳定,自动校准功能在静止8秒后自动进行.

网友:
果断顶起,学习了!

网友H:
int mpu_read_fifo_stream(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more)
{
    unsigned char tmp[2];
    unsigned short fifo_count;
    if (!st.chip_cfg.dmp_on)
        return -1;
    if (!st.chip_cfg.sensors)
        return -1;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fifo_count_h, 2, tmp))
        return -1;
    fifo_count = (tmp[0] << 8) | tmp[1];
    if (fifo_count < length) {
        more[0] = 0;
        return -1;
    }
    if (fifo_count > (st.hw->max_fifo >> 1)) {
        /* FIFO is 50% full, better check overflow bit. */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int_status, 1, tmp))
            return -1;
       if (tmp[0] & BIT_FIFO_OVERFLOW) {
            mpu_reset_fifo();
            return -1;

        }
    }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fifo_r_w, length, data))
        return -1;
    more[0] = fifo_count / length - 1;
    return 0;
}
程序一直在红字那段错误退出,找很久都不知道哪里出错,看I2C逻辑应该没问题,读写都很顺利。LZ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将读FIFO周期缩短了就没有溢出错误这问题了。但是输出结果的欧拉角乱跳,毫无规律。都不知道啥问题。我用的是STM8的,应该不关事吧

网友:
收下了,谢谢lz

网友:
LZ 大无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DMP里面出来的数据有几种
1.姿态四元数,二选一:DMP_FEATURE_LP_QUAT(只用陀螺仪计算得到)/DMP_FEATURE_6X ...

自动校准是只校准陀螺仪,那磁力计上电的时候也应该校准吧?

网友I:
楼主,我用9150的片子,程序还有要改动的地方吗?我在结构体里加上了磁力计的几行程序,偏航还是有点漂,新手求指教啊

网友:
学习ING,,,,期待俺的四轴早日起飞

网友J:
MPU_ID1:68
mPU_ID2:68
rate_div:100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mpu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mpu_set_sensor complete ......
mpu_configure_fifo complete ......
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dmp_set_orientation complete ......
dmp_enable_feature complete ......
dmp_set_fifo_rate complete ......
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mpu_set_dmp_state complete ......

为什么我MPU
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老是失败的?        MPU的SlaveAddress不是0xD0吗? 为什么库函数里定义是SlaveAddress  是 0x68 , i2cread(0x68, 0x75, 1, &read_out) 读回来的是0x68?
write_in = 100;
i2cwrite(0x68,0x19, 1, &write_in);
i2cread(0x68, 0x19, 1, &read_out);
printf("rate_div:%d\n",read_out);
读回来是rate_div:100 , 为什么还是显示mpu_set_sample_rate error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这句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2013-08-19):
最近都在看,mark~~

网友:
悔恨当初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基本上说到得问题我都遇上了。。。

网友:
楼主好人,顶起这个真心给力

网友:
源码的话,官方是公开了的。

关于其固件的算法,不知道楼主怎么理解。

V5.1用户手册说的太模糊。

网友:
楼主   您好   我最近也在玩   STM32  MPU6050   ,下载了您的代码   但总是有问题 !想让您给我指点指点  我的qq:1149840258   求助

网友K:
一行行拷贝,用新塘400KHz的硬件IIC搞了下,大约快3000行

网友:
一直关注数据融合

网友:
我用新塘123芯片移植了下,IIC是硬件的,400kHz,输出通过公式换成欧拉角传PC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这个是什么软件,挺好的

网友:
Pitch不旋转时,ROLL和YAW数据正常,但是只要Pitch旋转一定角度后,ROLL和YAW数据就不正常了;
平放时数据(Pitch = -0.027330  Roll = 0.818385  Yaw = -0.941145)
往ROLL旋转一定角度后,(Pitch = 0.751704  Roll = -42.787109  Yaw = -0.686597)
保持ROLL不变,此时只往Pitch方向旋转(Pitch = -35.260311  Roll = -42.027378  Yaw = 19.004519

网友L:
串口出来上是: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

一直是这个问题啊,怎么办啊啊

网友:
终于找到源代码了,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M:
PITCH转动到90度后,ROLL和YAW乱跳,这个是万向锁。

网友M:
DMP最大的问题貌似就是速度了。这个在飞机上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请问楼主
#define delay_ms    delay_ms
#define get_ms      get_ms
这里的 get_ms是实现什么功能啊? 不用处理没关系吗?

网友:
用什么东西别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DMP最大的问题貌似就是速度了。这个在飞机上会出大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不用DMP?不过我看过有人四轴上用dmp的呀,速度很成问题吗

网友:
l楼主,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环境编译的,我用Source in sight看你的程序,怎么都找不到twi_write(a, b, d, c);twi_read(a, b, d, c);MPL_LOGI这几个函数和变量的定义在哪,楼主是不是调用了什么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用9150的片子,程序还有要改动的地方吗?我在结构体里加上了磁力计的几行程序,偏航还是有点漂,新 ...

请问这位哥们是用的STM32+MPU9150吗?9150用的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我们被限定用瑞萨编MPU9150,各种尴尬,串口刚刚写好

网友:
LZ好人,不过自己拿来有点看不懂,有没详细的解释

网友:
楼主,我移植了你的程序,但是最后得到的Pitch,Roll,Yaw值都飘的很大,你的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析出来的数据飘不飘。比如我平着放置,第一个数据为-6,然后动一下之后再放平,数据就飘了,恢复 ...

我解析出来的Pitch,Roll,Yaw都飘,放着不动,飘得很厉害,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网友:
楼主 请问若要用到MPU6050里面的DMP 是不是还需要 把HMC5883和MPU6050连接起来啊,不然罗盘数据他内部的DMP怎么读取到呢?
求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一行行拷贝,用新塘400KHz的硬件IIC搞了下,大约快3000行

哪款芯片,ARM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PITCH转动到90度后,ROLL和YAW乱跳,这个是万向锁。

什么意思,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PITCH转动到90度后,ROLL和YAW乱跳,这个是万向锁。

http://www.cnblogs.com/tclikang/archive/2012/11/09/2761988.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哪款芯片,ARM核的吗?

NU123      M0

网友:
引用 网友K:
NU123      M0

嗯,跟我的差不多,我用的是nano100

网友:
请问楼主,我也调好了DMP,出来的数不连续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hi,lz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上位机呢,452994922@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PITCH转动到90度后,ROLL和YAW乱跳,这个是万向锁。

有解决的思路没有? 不然 四轴 越不过那个点啊 。。。

网友:
感谢 楼主 在三天时间里 研究完你的代码  终于DMP成功。。。。
请问那个 get_ms() 是做什么用的 啊 一直纠结?

网友:
谢谢楼主了,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3-09-25):
非常感谢楼主,目前已经在您的代码基础上调试通过了,在配合上位机验证输出数据的正确性,谢谢。

网友:
顶楼主!!!stm32 +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程序,调出的数据。感谢楼主

怎么我用LZ的程序串口什么也没有啊。?串口的配置、引脚都是一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串口出来上是: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没有?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P(2013-10-29):
前面的调试信息和楼主一样,但是进不去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接中断,我刚下了烧了一下发现PE口的没有数据,修改成PB口的可以,然后出来的是
我自己的dmp的代 ...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在avr上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t mpu_read_fifo_stream(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more)
{

debug的时候读取速度慢 当然溢出了,正常运行应该是不溢出的

网友Q(2013-12-22):
楼主,你好我移植了这个DMP,STM32F103CBT6+MPU6050。没有外挂电子罗盘。初始化完成后,数据yaw一直在增长。请问怎么回事勒?

网友:
楼主,你好,我移植了DMP。用的STM32F103CBT6+MPU6050,没有外挂电子罗盘!初始化完成后,串口输出的yaw一直在增长。
MPU6050焊接方向如图2

根据芯片手册上的标示,

发现串口输出的pitch 和roll 是相反的,刚开始玩四轴,很迷茫啊!还望楼主解答啊!谢谢,急等!

网友:
好东西,再次顶一下,哈哈

网友:
最近刚接触,正在疯狂找资料学习,谢谢你的程序。

网友:
领表涕零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开源,最近也在玩这个。

网友(2014-01-24):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这上位机程序很诱人啊,能分享给我一下么? 7066482@qq.om
加我的QQ好么?想多请教。我的QQ7066482.

网友:
楼主很感谢你的帖子。想问一下,在你的 STM32_I2C.h中, 这些宏定义代表什么?我在CM4内核的MCU上移植,现在遇到了一些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define BYTE0(dwTemp)       (*(char *)(&dwTemp))
#define BYTE1(dwTemp)       (*((char *)(&dwTemp) + 1))
#define BYTE2(dwTemp)       (*((char *)(&dwTemp) + 2))
#define BYTE3(dwTemp)       (*((char *)(&dwTemp) + 3))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DMP里面出来的数据有几种
1.姿态四元数,二选一:DMP_FEATURE_LP_QUAT(只用陀螺仪计算得到)/DMP_FEATURE_6X ...

学习了,我的在自检的时候通不过,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我的自检结果是3,上面说要等于0x07才行,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R:
楼主你的也是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没关系吗,这个是自检不成功的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也是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没关系吗,这个是自检不成功的啊,

gyro  + acc 自检正确结果 0x3. gyro + acc + compss 自检正确结果 0x7. 你没用compss 把0x7  该成 0x3.

网友:
我的静止时精度能达到0.02.运动时PITCH漂移 1.5.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S:
gyro  + acc 自检正确结果 0x3. gyro + acc + compss 自检正确结果 0x7. 你没用compss 把0x7  该成 0x3. ...

专业解答,哈哈,我看到了让改03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了,谢谢!
真的通过了那个自检之后飘逸小多了,我就放在那个地方静止十多分钟仍然是不超过角度0.1
如果乱动的话,过一会儿静止后又能马上回到0.2左右然后到0.1,以前直接几度几度的飘,

网友:
赞一个,回帖收藏!

网友:
mark,虽然很久没动过了

网友(2014-02-27):
遇到与楼至相同问题,但是不想改成dmp

网友:
想问下楼主IIC初始化时干什么的,没有会怎么样?看你程序里特别标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程序,调出的数据。感谢楼主

能给个代码学习一下不?

网友:
楼主,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出现这个对数据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T(2014-03-30):
引用 网友P:
前面的调试信息和楼主一样,但是进不去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这是为啥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fifo_count总是0,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多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T: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fifo_count总是0,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多谢! ...

重新又做了一边工程,解决了,可能是没移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重新又做了一边工程,解决了,可能是没移植好

噢,了解了,那我再调调看吧,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哥,我下载楼主的程序也是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能告诉下我么?

网友:
真实帮了我大忙  谢谢

网友U: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下的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fifo_count_h, 2, tmp))
        return -1;
    fifo_count = (tmp[0] << 8) | tmp[1];

这个地方,fifo_count 一直是0,
我前面的一切配置打印出来都是OK的。
就是这里执行不下去了。
前面那个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plete ......有验证I2C驱动的读写是否正确吧?这个通过了。应该不是I2C的问题吧?
或者是我的驱动针对2字节读写有缺陷?硬件I2C

麻烦答复下好么?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我移植了这个DMP,STM32F103CBT6+MPU6050。没有外挂电子罗盘。初始化完成后,数据yaw一直在增长 ...

[大哥,我移植楼主的程序之后串口一直打印 ,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接中断,我刚下了烧了一下发现PE口的没有数据,修改成PB口的可以,然后出来的是
我自己的dmp的代 ...

大哥,我移植的程序串口为啥老是出现这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楼主辛苦了,我按着你的程序移植读出数据角度很稳定,加速度变化比较大,还要根据这些数据算出速度,不知可行?

网友:
你这个MPU6050模块上的线是怎么连的 我已经把I2C口改成和我的一样了 可是用不了你编的上位机 想自己编一个  不会 大神 教教我啊

网友(2014-05-03):
楼主 你那个数据的通信格式为:"S" +正负号+ pitch +正负号+ roll + 正负号+yaw + 'E',其中的正负号是怎么加的啊 我下面的这个是加正负号的子程序 对吗

void niming2(int16_t num,int16_t num2,int16_t num3)
{
        PrintChar("S");
    PrintInt(num);
        PrintInt(num2);
        PrintInt(num3);
        PrintChar("E");
}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为什么静止的时候也有重力加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没有?是什么问题啊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大哥,我移植的程序串口为啥老是出现这个啊?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解决了,主要是I2C那两根线的问题,你看看SCL和SDA是不是和你自己板子对应好!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H:
int mpu_read_fifo_stream(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more)
{

请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读写错误,第一个16字节读写正确,第二个16字节串位了! ????

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
找到问题了,iic读写驱动问题,驱动单字节读没有问题,连续读出现问题,现在已经调通!在stm8上

网友:
顶楼主,多才多艺、肯琢磨的少年,还乐于奉献,就凭这个,给你点32个赞。

网友:
我无聊 测试了一下  会死在       HardFault_Handler

估计是哪里指针飞掉了

dmp_read_fifo is ok...... in Calculating quaternion steps.....
Pitch = 17.917814  Roll = -91.291046  Yaw = 5.893594
dmp_read_fifo is ok...... in Calculating quaternion steps.....
Pitch = 17.417919  Roll = -91.184792  Yaw = 5.855523

网友:
楼主的源码测试过,可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楼主,还是不是很明白你的数据格式,请问你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2014-07-21):
下载了,有空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120109.rar  这个是我用MFC+openGL写的一个上位机,只能显示姿态,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 ...

不会这么慢吧,你确认搞的没问题?有人用avr好搞过呢,stm32这么慢,avr岂不是蜗牛了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G:
从DMP里面出来的数据有几种
1.姿态四元数,二选一:DMP_FEATURE_LP_QUAT(只用陀螺仪计算得到)/DMP_FEATURE_6X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赞Lz , 很详细的 调试~

mpu6050

网友X:
引用 网友H:
int mpu_read_fifo_stream(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more)
{

您好,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X:
您好,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么?是怎么解决的呢?

MCU采集MPU6050速度低于6轴原始数据更新频率,没有及时读取数据,导致数据溢出,加快采集速度或者使用外部中断判断更新标志位来采样就没事

网友X:
引用 网友H:
MCU采集MPU6050速度低于6轴原始数据更新频率,没有及时读取数据,导致数据溢出,加快采集速度或者使用外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可是当我加快读取速度后,读出来Yaw在不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刚买了个传感器,标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X: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可是当我加快读取速度后,读出来Yaw在不断变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

首先,DMP内置处理后的姿态都有大概8秒左右自校正过程,过程中姿态变化较大,校正稳定后YAW由于没有绝对观测量,YAW依然随时间,温度漂移,这除非加罗盘,不然没办法稳定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DMP内置处理后的姿态都有大概8秒左右自校正过程,过程中姿态变化较大,校正稳定后YAW由于没有绝对 ...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2014-09-29):
好东西,必须顶一下!!,最近正在研究mpu6050,但是太多专业词不懂········,还是要下点功夫的

网友:
试试看有用没

网友(2015-03-02):
多谢分享,试试再说

网友:
非常感谢,最近正在弄四轴。正在考虑是否用DMP呢

网友Y(2015-04-17):
引用 网友P:
前面的调试信息和楼主一样,但是进不去if (sensors & INV_WXYZ_QUAT )  这是为啥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现在上电之后必须按下复位键程序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DMP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接中断,我刚下了烧了一下发现PE口的没有数据,修改成PB口的可以,然后出来的是
我自己的dmp的代 ...

我也在这里出了问题,tmp数组出来的数都是0,也就是说压根就没有fifo数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 ...

我也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感谢楼主了 ,正为这个发愁呢,代码先看看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程序拿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现在解决了没有

之前解决了,一年多之前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忘了

网友:
这个读出来的数由漂移么?

网友(2015-08-05):
我的PITCH最大只有90°

网友:
楼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移植DMP读取数据是没问题的,但是每次重启之后,不管怎么放置都默认是水平的,是不是我哪里配置的问题!!!!!

网友(2015-10-31):
引用 网友J:
MPU_ID1:68
mPU_ID2:68
rate_div:100

我也有这个疑问,我用0x68读出来的who am I    和  product revision是错误的用0xD0读出来是正确的,但数据乱跳如下,不知兄弟怎么解决的?
78250655744.00
72334024704.00
72334024704.00
108515401728.00
95344451584.00
84984963072.00
84984963072.00
-99033546752.00
-109182107648.00
62580551680.00
62580551680.00
-105057452032.00
67577425920.00
67577425920.00
-19558760448.00
-94485487616.00
94837456896.00
94837456896.00
-29935484928.00
-23617896448.00
-100198899712.00

网友(2016-01-08):
用楼主的源码
试一试 我的MPU6050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DMP里面出来的数据有几种
1.姿态四元数,二选一:DMP_FEATURE_LP_QUAT(只用陀螺仪计算得到)/DMP_FEATURE_6X ...

我现在在做平衡小车,用的是MPU6050传感器,姿态获取移植的是DMP的程序,现在的话有个问题就是在调自立平衡时,小车总是往一边倾斜直至倒下,开始认为是机械零度没有调好,可后来自己试了很多机械零度角,发现并不是这个问题,现在的话自己怀疑是传感器零偏的问题,可现在自己不知道怎么矫正零偏,看到你说是自己矫正的,所以想请教一下你,能给我说说传感器是怎样实现零偏矫正的吗?不胜感激了。

网友(2016-05-13):
空了我也  研究研究

网友(2016-07-13):
感谢楼上所有人,看了你们的各种回复,虽还是没有头绪,还是看到了曙光,继续关注

网友(2019-05-30):
您好,我调试MPU6050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加您微信或QQ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