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用的移动硬盘自动备份软件

楼主(2013-06-14):
有没有好用的移动硬盘自动备份软件,在网上找的好像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http://xbeta.info/backup-best-freeware.htm

选一个适合你的吧。

网友:
我给转过来吧:
最佳免费备份软件介绍了Titan Backup、FBackup、Cobian Backup、FileHamster、Toucan以及Areca Backup、Comodo Backup。这些备份软件各有特点,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总体结论:Titan Backup最为易用,善用佳软更偏好Toucan,Areca Backup更能满足Geek需求。
本文由eleven、Jacky Lan、xbeta 译自Tech Support Alert,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补充,Crend King补充Areca Backup软件,xbeta补充了Comodo Backup软件。可参照最佳46款免费软件、最佳免费文件夹同步软件(英文)、最佳免费磁盘镜像软件(英文)阅读。
1. Titan Backup:普通用户首选备份方案↗
Titan Backup是我提供给普通用户的首选。Titan Backup 是 Neobyte Solutions 公司的商业化备份解决方案。但作者为Gizmo网站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免费版本。尽管商业版有了更新版本,但这个免费版本仍旧非常实用。本软件的易用性相当好,可以选择加密或不加密方法,以ZIP文件形式备份。其任务计划也相当好用,支持把备份存放到不同的网络位置。可以进行增量和差异备份,你也可以使用它来恢复整个压缩文件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请注意:免费版本不能备份正在被打开或者使用中的文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请看下文)。在你安装Titan Backup免费版之前,请先获取注册号。
评分:9/10,首选方案
优点:商业级软件的免费版本,支持多样化的备份位置和备份介质。
缺点:不支持卷影像复制,因此无法备份使用中的文件。
主页:主页
下载:免费版下载
补充:免费版序列号 000020-ACM8KK-1YXPMT-JZT49Z-05Z6JZ-7C68TR-9Y7FU9-6PD2P8,更多说明(英文)
体积:6.86MB
版本:1.5
性质:商业软件免费版
操作系统:≥win98
2. FBackup:普通用户备份的第二选择↗
FBackup是我推荐给普通用户的第二选择。FBackup是一个免费的备份软件,与大名鼎鼎的商业备份软件 Backup4All 师出同门。它拥有可以支持Backup4all插件的独特向导,可以帮助你自动备份各种程序生成的数据。比如你在使用Firefox或者Opera浏览器,你就可以下载安装相应的插件,启用该插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帮助你备份诸如书签、历史和已保存的密码等各种数据。(点此链接获取插件)FBackup支持卷影拷贝,所以你也可以用它备份正在使用的文件。
评分:8/10
优点:多样化易用的插件使得你可以对不同的程序进行备份,诸如浏览器,邮件客户端,或者是媒体播放器。
缺点:无
主页|下载|插件
9.85MB,v4.0,无限制免费软件,≥Win XP
3. Cobian Backup↗
Cobian Backup早已盛名在外,尽管功能有限,但是就总体而言,它是相当值得信赖的。我说的“功能有限”的意思是——它甚至不能还原你的备份!(坦白说,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然而,它正在被数以千计的组织和个人使用,有着广泛的用户社区优势。它分为Unicode版本(仅支持Windows NT及其后续系统)与非Unicode版本(支持所有windows平台)。它支持卷影像复制,因此可以备份使用中的文件。
评分:7/10
优点:用户社区庞大,相当值得信赖。
缺点:用性不好,非专业用户可能会为此遇到麻烦,不能恢复备份。
主页|下载
9.83 MB,V9.5.1.212,完全免费,≥Win NT
4. FileHamster↗
你或许应该好好看一下FileHampster,它提供了实时的备份方案,当你保存当前的工作文件时,它同时会进行增量备份。它保留了一份文件的历史清单,因此你可以把文件还原到它所记录的任何时刻。它自动复制你每次保存的文件,并为其加上时间戳,它还允许你为每个历史版本做上标记使得这一切有据可依。我建议你看下面的演示视频,以便更多的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它同时也支持几款插件(并非免费,但很便宜),诸如差异核查和ZIP插件。
评分:8/10
优点:易用性相当好,并且确实有效。
缺点:你需要为插件付费。
主页|下载
5 MB,v1.7.0.3,有限制的免费版(商业版无限制),≥Win XP,需.Net 2.0,有便携版。
5. Toucan:结合备份与同步的开源便携方案↗
Toucan:如果你想找一款小巧、便携的备份工具,则可以选择Toucan。它的功能兼顾备份和同步风格,支持增量与差异备份(incremental and differential backups)、zip 或 7-zip 压缩、通过 ccrypt 实现 AES256 位加密,以及简单易用的恢复功能。

评分:9/10
优点:轻量级的绿色备份的同步工具,同时其功能和普通的桌面应用程序一样强大。
缺点:无
主页|下载
2.4MB,v2.0.5,开源免费,≥Win2000
xbeta补充:
Toucan源自PortableApps,了解该站的朋友都知道,凡是入选该站的软件质量都很高。自带繁体中文语言包。支持命令行模式。
5种同步方式:
  - Copy:把源目录内容完全复制一份到备份目录 。
  - Update:同上,但只复制更新过的内容。
  - Mirror(Copy) :先进行一次copy;然后检查备份目录,删除与来源目录不相同的内容。
  - Mirror(Update) :来源目录有更新过的档案,或是有新增的档案,拷备到备分目录,并将备份目录与来源目录不相同的档案删除。
  - Equalise:先来一次update,再来一次反向update。
3种备份方式:
  - 完整。
  - 增量:只备份新文件。
  - 差异:第一次备份生成一个基本包,然后每次备份生成一个包。恢复时,需要基本包和最后一个差异包。
6. Areca Backup:Geek的选择↗
Crend King: 2009-03-07 12:21留言如下:
绝对推荐 Areca Backup!Areca Backup 是一个开源的备份软件,用 Java 写成。Areca Backup 支持一般用户甚至 Geek 们备份需要的几乎所有功能,比如压缩,加密,定时,命令行,多种过滤器(比如有上面所有软件都没有的正则表达式过滤,按文件大小、时间等等),多种方式搜索备份目录。
更优秀的是,它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个支持“增量+版本”备份的免费软件。也就是说,你有一个 1G 大小的文件,你删除、添加或者修改了其中的 1 个字节,下一次备份的时候 Areca Backup 只会保存这改变的 1 个字节。由于是按版本备份的,你可以恢复到修改前或者修改后的状态,同时大大节省空间。
相比起来,以上介绍的软件就或多或少欠缺一两个不可或缺的功能,比如 Titan Backup 和 FBackup 似乎只会保存文件的最新状态,没有文件版本的能力。FileHamster 似乎有版本的功能,却没有增量。Toucan 同 Titan Backup,而且必须打包成 zip 或者 7z,这样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无法启动操作系统,需要在 DOS 下恢复已备份的文件,还必须有解压工具。
总之,十分推荐 Areca Backup。它名气不大,好像也只有一个程序员在维护,但十分活跃。我昨天发现了它 7.0.5 版的一个 Bug,今天就放出了解决了 Bug 的 7.0.6。
7. Comodo Backup及其他软件↗
善用佳软看来,备份软件的基本功能差别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这些软件缺乏了解的话,选择一个有口碑的大公司产品就是最稳妥的做法。Comodo Backup是著名安全厂商Comodo公司提供的免费备份软件,除了基本功能之外,在备份排程(即设定计划自动备份,见下图)方面的尤为强大。

电脑玩物还详细介绍过Allway Sync、SyncToy 2、Any Backup三款备份软件。
很长时间以来,读者询问备份软件时,善用佳软都推荐过SyncBack。(注: SyncBack是免费版,SyncBack SE和Pro是收费版)

8. 总结↗
备份具有至高的重要性。但这里的备份,首先是备份意识,其次是备份行为,最后才是备份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善用佳软此前没有介绍备份软件的原因。
善用佳软在对待备份方面,或许与很多人不同:
- 使用ThinkPad,对硬件比较放心,所以,在硬件使用的前几年备份压力较小。
- 不认为自己的资料有多重要,或者说,大多数资料的重要性结合毁损机率,不需要经常备份。
- 如有需求,使用压缩软件的命令行脚本处理经常性备份,使用Total Commander的同步功能进行偶尔备份。
这些做法只是我自己的习惯,并不代表推荐这样做,或者说,不推荐网友这样做。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经常有网友询问备份软件,所以,和大家一起翻译并完善了本文,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认为本文介绍的备份软件过多,则下面的话可作为简易选择结论:大众化选择Titan Backup;善用佳软偏好Toucan和SyncBack;Geek选择Areca Backup。(完)>
热门评论↙
引用 网友A:
#
@jacky, cobian是可删除旧的备份资料,你用我的设置测试下吧(在[一般]设置中,我用差异备份,[保持完整复制] 中填 ”1“,[建立完整备份每...]中填“6”),意思是做6次差异备份后做一次完整备份,当新的完整备份做完后,软件会将旧的完整备份及其子差异备份删除。 BTW: 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介绍的部分软件进行了基本测试,最后觉得Cobian比较适合我,需然我还未做实际的多机多数据量测试。以下是我的测试心得,有同样要求的朋友可参考下。 测试目的:寻找可用于企业局域网环境的同步备份软件,要满足以下要求 1)支持VSS; 2)支持源是网络共享文件夹 3)支持完整或镜像、增量、差异备份模式; 4)支持加密压缩,计划任务 5)可以的话支持账号控制 测试软件:Cobian Backup Boletus 10.1.1.816 优点:支持VSS(Volume Shadow Copy);支持简中,界面简单友好;支持计划任务;支持压缩加密;支持源手动输入网络位置,并可设置网络访问密码;支持在项目运行前后执行自定义命令文件;源支持添加多个不同位置文件夹,目标也可为多个地方保存。 使用心得:1)如果源是网络共享文件夹的话,要输入相应电脑的访问账号及密码(支持域),否则会报错;另外通过设置即可将旧的备份文件删除;2)在任务的[高级]设置中选上[名称包括备份类别],这样备份产生的文件名就十分清晰,方便手动将备份文件进行恢复(对上面提到的没有恢复功能我倒没觉有什么问题?找到备份路径COPY回去不是很简单直观的事吗);3)我用它解决了这样的备份需求:备份局域网多机共享出来的文件夹到A机,每天指定时间做一次差异备份,30天后做一次完整备份,程序自动将过期备份删除,因有30次的差异备份,也解决了某些人怕误删文件或错误修改文件的恢复问题。
(7个喜欢)
引用 网友B:
#
作为一个服务器管理员,我主要想备份文件共享服务器,备份设备也是磁盘。本来NTbackup还可以,但因为数据量到达了600GB,希望压缩一下,结果600GB的数据压缩成一个zip文件,要一个星期,而且正果过程中bkf文件也颇占空间,所以想找一款直接压缩的备份软件。经过我的测试,这里面的软件也就Cobian还可以在服务器上用用,具体请见我的说明: Fbackup 4.4.218 据称可以使用Volume Shadow Copy,但没有测试,经测试可以压缩超过256字节的路径的文件,形成。Zip格式的压缩文件。这个软件似乎只能备份文件,不能备system state。而且,形成的zip文件,用WINRAR和7-zip打开时,其中超过256字节路径长度的文件,全部都体现为目录,解压出来也是个目录(而不是文件),这点与后面的Toucan软件对比后发现,是Fbackup的压缩格式的问题。不过如果用Fbackup软件的还原功能,超长路径的文件还原后,倒是正常的。这个软件好像不支持命令行格式的运行,因此没有办法用Windows 的tast scheduler调度,但它内嵌一个Scheduler。另外,备份时似乎没有选择Full,diff,incre,copy之类的选项。当Fbackup检测到源数据大于4GB或文件数量多于65536个时,将会使用zip64的格式压缩,而非标准的zip格式。 FileHampster 1.7.0.3418 需要 .net frame 2.0支持。不管这个软件能做到怎样,但是它的界面完全不像是一个备份软件的样子,反而非常像是同步软件,不好用。 Toucan 3.02 绿色软件,安装后甚至没有在START menu中形成程序组或快捷方式。有一个标准的Backup界面,可以选择Full,diff,incre,copy等备份方式,形成的目标文件可以有zip,7zip,gzip格式。即便是用zip格式,也有很好的读取性能,超过256字节路径长度的文件,也可以在压缩软件中很好的显示出来。当然,WINRAR是无法解压超过256字节路径长度的文件的,必须用7-zip这样的软件解压出来。不过,这个软件致命的缺陷是它不支持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这给它的备份能力带来了巨大的不足。经过我的测试,它肯定是不能访问(读取)正在被修改的doc和xls文件的,从这点上说它的读取能力甚至不如Windows资源管理器的copy功能。 Areca Backup 7.1.7 需要Java RE的支持,不需要安装,速度还可以,界面也基本上像是一个备份软件。但同样的问题是它不支持VSS,经过测试,对于打开的doc和xls文件的读取性能,与Toucan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差。 Cobian 10.1.0.789 如果想启用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的功能,需要.net frame 3.5支持,软件本身倒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备份软件(而非同步软件),它的每个备份任务都是一个单独的zip文件,但这个文件的名字却不能由使用者来命名,而是根据备份源目录或备份任务名称单独自动加日期和时钟生成的。对超长路径(256+)的支持也很好。
(5个喜欢)
引用 网友B:
#
对了,还忘了Comodo backup 2.2.127000.12,这软件,如果备份成它专有的cbu文件格式,倒是支持压缩,可以保存在本地硬盘上。但如果希望备份成简单复制带压缩(我的理解是标准的压缩文件格式),则只能保存到comodo online storage上,似乎是一个Internet的网站,还要用户名密码。但专用格式的文件有一点不好:5年后,10年后,那时Comodo软件是否一直在更新,是否可以运行在Windows 2012 或Windows 2018上?这是加小公司或个人开发的软件。如果不能保证更新,那就需要备份成一个通用的压缩文件格式,例如zip,至少这个文件格式,会很多年都不过期。另外,这个软件的界面中似乎也不支持full,diff,incre,copy等模式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dSync

多谢已经在用了,具体功能还没细摸,正在备份

楼主(2015-07-16):
现在发现需要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文件夹的文件被我移到下一级目录了;再同步的时候,好像是直接删除再移动,不知道为什么不做成直接移个位置。百度的网盘好像就是这样的。
用的FreeFileSync软件。

网友:
FileGee,是用起来感觉最顺手最好用的,虽然免费版有些功能不可用,不过日常使用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需要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文件夹的文件被我移到下一级目录了;再同步的时候,好像是直接删除再移动, ...

我也想知道哪个同步软件支持文件、目录移动的。原以为goodsync在同步目录下的_gsdata_里存了文件的位置等信息,可以支持文件、目录移动,实际试了不行。其它方面goodsync功能还是蛮强的,就懒得换了。

网友:
还是自己手动做备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哪个同步软件支持文件、目录移动的。原以为goodsync在同步目录下的_gsdata_里存了文件的位置等 ...

这个软件还是比较能实现这个功能,假如你的文件只是移动位置,处理起来很快的。

网友:
要用areca的,请见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53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