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减慢合金铣刀磨损

楼主(2013-06-14):
铸铁雕刻机,4极 2.2kw电主轴,S=12000. F800 下切F200,吃深0.2mm,斜线下刀。
喷切削油,刀具在1小时左右开始变钝,有火花冒出,2小时左右下刃完全磨损没办法继续加工。
铣刀是硬度45 钨钢刀 6mm 4刃  过中心铣刀
加工材料是45号钢

请教如何有效降低刀具磨损,这支主轴输出力矩足够,在S=3000仍然有比较大力矩

网友:
HRC45?软了啊,换把硬点的啊

网友:
那就主轴低速吧,换其它冷却液试试

网友:
看你图片,切削油已经气化,说明温度还是高了,磨损热量大,且无法排出

网友:
这机子眼熟,没加工过钢,凭网上大多数人的经验,降低转速。仅供参考,听下楼下的意见

改修错别字

网友:
加工的时候好像冷却液没对准刀具

楼主:
发表下最近铣铁的感受
1。4mm铣刀基本不能用,0.1mm吃刀F400 声音非常尖锐,6mm铣刀噪声小很多
2。斜线下刀距离或者角度,设置长短下切时的噪声也区别很大。
3。老是用下刃切削,我看了磨损在4个刀尖而不是整个底刃,过中心铣刀和立铣刀还是有区别的
4。排屑,我经常用毛刷刷开铁屑的

网友:
看图,你不是在铣,而是在磨。磨得用磨床。
据说,干钢的主轴高速的少,一般最高8000.
除非 非常高级的机器。

主轴转速高,振动不能小视,也许这是磨的快的主要原因。金属切削模型不同木头(含硬木)。看一下车刀所有所发现。

建议减少吃刀量,降低主轴转速,提高F值试试。

网友:
至少能看到铁刨花。

网友:
4毫米铣刀,12000转达到了150m/min,45号钢用硬质合金刀切削速度也就80m/min,钻速高了。主轴扭力够大就降低转速,加大切削深度。

网友:
先将主轴速度降到最低,看看是不是在正转,前两天我才发现我的雕刻机一直在反转,难怪买的水货6mm直铣刀一上去就变球头了

网友A:
加工中心一般的最高速才的6000转,,低转速,低走刀,大切削深度,、铣刀嘛,主要还是靠侧面切削刃, 我用数控铣床一般都不超过1000转的,加上冷却油。。刚刚的。。另外多用逆铣,,我的实践经验是顺铣对刀刃冲击大。容易崩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一般的最高速才的6000转,,低转速,低走刀,大切削深度,、铣刀嘛,主要还是靠侧面切削刃, 我用 ...

你的铸铁雕刻机装配好了吗?我们是一样的铸件,刚性应该差别不大。能否提供实际加工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铸铁雕刻机装配好了吗?我们是一样的铸件,刚性应该差别不大。能否提供实际加工参数 ...

基本都组装好了,我主轴1.5的。。这两天正给台面两端T型槽加长封闭。。然后切削液好收集。。
还没正式雕钢,试雕了个铝件光洁度挺好。。雕钢肯定得用冷却油,经常在我朋友那边搞加工的地方玩。。
他从电业局搞到的变压器油,散热挺好。。

楼主:
切削油会飞溅的,看我的搜集方法,50mm高的铁盘,用磁铁吸住挡板,挡板尽量高,3个方向都要加挡板

网友:
速度太高了,告诉下只产热,慢慢就炖了。我原来用大钻头(10mm)在高速下钻东西,一会就红了,后来调低速度,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