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SI4432 WUT 自动唤醒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6-14):
仔细看了相关文档,似乎是开点窍了,但具体使用的时候却收不到数据包,求一段自动唤醒并接收数据的代码

Low duty cycle (LDC) mode is designed to allow low average current polling operation of the Si443x RF receiver by
providing “wake on radio” functionality.
In this mode, the receiver periodically wakes itself up to check if a valid signal is being transmitted. If a valid RF
preamble is not detected, the chip will return to sleep mode at the end of the “LDC mode duration” and remain in
sleep mod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wake-up period.
If a valid preamble and sync are detected the receiver will remain enabled until the entire packet is received into
the FIFO, or until a receive error is detected. This process takes place without intervention from the controlling
MCU, which can remain in a very low power stand-by mode. The MCU can be notified, via various configurable
interrupts, of the status of the receiver in this mode. Most typically, the MCU will only be interrupted when a valid
packet has been received into the FIFO.
The LDC mode makes use of the transceiver’s internal wake-up timer module (WUT). This is based on a 32 kHz
oscillator that can either be generated internally or, more accurately, be derived from an external 32.768 kHz
crystal. This timer module can be configured to run in sleep mode, and also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r GPIO signal
at wake-up as required.

上面是说明文档上的一段介绍,以下我自己的理解:

在LDC模式下,接收器可以周期性的唤醒自己,并检测一下是否有有效的信号。如果没有检测到有效的前导码,那么芯片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直到下一个WUT周期。相反,如果检测到有效的前导码和同步字,芯片将进入接收状态,直到整个数据包接收完毕。整个过程不需要MCU的参与,芯片会在接收到数据包之后通过中断来通知MCU处理。

LDC模式,通过芯片内部的WUT模块来实现,WUT模块使用一个32KHz的振荡器,可以内部产生,也可以由外部提供。

以上的汉字部分是我自己的理解,不知到有没有理解错误,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接收不到数据,请前辈指点。

网友A(2013-07-17):
楼上的搞定没有啊,要以联系我,

网友(2015-08-25):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搞定没有啊,要以联系我,

你的休眠搞成功了么,能否讲解下寄存器配置,或者代码,感激不尽!!!  邮箱:568812314@qq.com

网友(2015-11-20):
我休眠唤醒收发是没问题了,请问有没有人注意休眠时候的功耗。数据手册上说是1uA,但是我实际测下来有90+uA,不知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或者知道什么情况的

网友(2017-07-15):
抵功耗休眠接收是怎么搞的,能否讲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