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69 AD连续转换问题

楼主(2013-06-14):
        F28069 AD连续转换问题,配置了但是进不去中断了,怎么回事?? 1段配置死活进不去中断,2可以,但是是定时器触发的,但是我想配置成连续转换的,不要定时器触发模式,参考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p/23308/79645.aspx  这个还是没搞懂,求解!!

/*1:这段不正常*/
// Configure ADC
        EALLOW;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 = 1;      // Page485 选择外部VREF
    AdcRegs.ADCCTL2.bit.ADCNONOVERLAP = 0;        // Enable non-overlap mode 0允许重叠/1不允许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Enabled ADCINT1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        //setup EOC1 to trigger ADCINT1 to fire

        AdcRegs.ADCSAMPLEMODE.bit.SIMULEN0 = 1; // 同时采样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set SOC0 channel select to ADCINA0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8;        //set SOC1 channel select to ADCINB0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0;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software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0;        //set SOC1 start trigger on software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

        AdcRegs.ADCINTSOCSEL1.bit.SOC0  = 1;        //软件触发源ADCINT1
        AdcRegs.ADCINTSOCSEL2.bit.SOC8  = 1;        //ADCINT2 will trigger SOC0. TRIGSEL field is ignored.

    //使用ADCSOCFRC1启动
    AdcRegs.ADCSOCFRC1.bit.SOC0        = 1;
    AdcRegs.ADCSOCFRC1.bit.SOC8        = 1;

        EDIS;

/*2:这段正常*/
//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 = 1;      // Page485 选择外部VREF
//    AdcRegs.ADCCTL2.bit.ADCNONOVERLAP = 0;        // Enable non-overlap mode 0允许重叠/1不允许
//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     = 1;        // 中断使能 Enabled ADCINT1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1;        //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1打开连续中断/0关掉(20130613)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  = 0;        // Disable ADCINT1 Continuous mode  1打开连续中断/0关掉
//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 1;    // 中断线1选择/Connect ADCINT1 to EOC1
//
//    AdcRegs.ADCSAMPLEMODE.bit.SIMULEN0 = 1; // 同时采样
//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0;    // soc通道选择  ADCINA0
//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8;    // set SOC1 channel select to ADCINB0
//
//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1;    // T0 触发源选择
//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1;    //
//
//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 set SOC0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采样时间
//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 set SOC1 S/H Window to 7 ADC Clock Cycles, (6 ACQPS plus 1)
//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        = 1;        // 结果存入寄存器才产生中断  ADCINT1 trips after AdcResults latch
//
//        E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