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源设计

楼主(2013-06-14):
最近有个超声波清洗机的项目要做。不知道哪个兄弟有做过相关的产品。我的频率在28KHz,1KW,不要用继电器。

网友A:
lz,为什么不要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为什么不要用继电器?

继电器触电容易氧化

网友B:
不需要继电器,很多用的都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触电容易氧化

明白了,可能环境比较潮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继电器,很多用的都是可控硅。

220V有点怕爆管。以前做电源的时候被炸过,心里有阴影

网友:
220V 1kW对于TRIAC来说小意思了吧,才5A啊。

网友C:
爆管这个词不能用在可控硅上吧, 我还真好奇你怎么让可控硅爆管?
我折腾了好几年可控硅没见过爆管的, 难道负载短路? 即便短路也是保险丝烧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触电容易氧化

怎么不选密封型的?  继电器触点氧化又是第一次听说, 要说粘连还有可能
一般继电器是 AgNi或 AgSnO2, 抗氧化再加上密封, 很难氧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管这个词不能用在可控硅上吧, 我还真好奇你怎么让可控硅爆管?
我折腾了好几年可控硅没见过爆管的, 难道负 ...

感性负载吸收电路没做好最容易炸。
继电器触点氧化估计是指电弧烧蚀。

网友:
嗯, 可能我没玩过大功率电机, 开关电源, 电磁炉吧, 炸管对我来说太陌生了,特别是炸可控硅.  不过我的这么多产品, 有接500瓦电机的, 有接3000瓦负载的, 看来我运气不错.   可控硅我最烦电压电流变化率击穿, 继电器最烦粘连.

网友:
我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B:
我没见过超声波发生器的可控硅爆管,倒是功率MOSFET爆管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超声波发生器的可控硅爆管,倒是功率MOSFET爆管不少.

没用过可控硅,但是我说的mos的爆掉了,直接炸出一个芯片的封胶吧我手烫伤了。现在还有一个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