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adLink wifi智能插座的DIY可能性有木有人研究过?

楼主(2013-06-14):
产品介绍:http://www.yizhanyou.com/news/r829209
简单来说,就是个插座,可以接入你的wifi网络,然后你就可以远程用手机控制开关了。

淘宝上随便搜BroadLink,一大堆卖家,才卖¥159.
大致查了下,这个是用TI的CC3000+MSP430做的,据说是利尔达的做方案。
CC3000 介绍: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HQS=cc3000wiki
德州仪器 CC3000 模块是简化的互联网连接,使用简单的链接 Wi-Fi 技术实现独立的无线网络处理器。CC3000 的简单链接 Wi-Fi 解决方案最小化的主机微控制器 (MCU) 的软件要求,因此使用任何低成本和低功耗的单片机的嵌入式应用程序的理想解决方案。

不知道拿来做做做开发的可能性大不大——起码这个比TI的原厂开发板便宜,也好好买得多
放个广告视频吧——就当看妹纸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I1MzA5MDI4/v.swf

网友A:
这个产品在应用层面实现很简单,插座上的MCU炮哥服务器程序就行,网络连接用WIFI。

不知道CC3000多少钱单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在应用层面实现很简单,插座上的MCU炮哥服务器程序就行,网络连接用WIFI。

不知道CC3000多少钱单 ...

TI网站上给的1K'价格是9.99美刀 不过没细看整套价格多少
一般按惯例代理商那里远没那么高
所以毛估可能10美刀一整套?
有用过的兄弟来说说看?

MCU端都不用跑神马高级协议,TCP/IP都已经做到CC3000里头了,单片机傻等,收到某个合适的数据包然后开关继电器估计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网站上给的1K'价格是9.99美刀 不过没细看整套价格多少
一般按惯例代理商那里远没那么高
所以毛估可能 ...

批量能做到7美金以内单价的话(目前GPRS模块的一般售价在7usd左右,wifi除了使用成本地之外,在无线连接距离和移动性方面,和GPRS还是没法比),前期还是有些市场的,再贵的话,估计市场就很难接受了,量和价格,看原厂怎么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能做到7美金以内单价的话(目前GPRS模块的一般售价在7usd左右,wifi除了使用成本地之外,在无线连接 ...

WiFi在连接速度方面还是可以完爆GPRS的,当然如果你用430跑 什么速度也无所谓了,不过如果是M3/M4这个级别的处理器,传输速度的优势就上来了。
还有 WIFI组网也有自己的优势

网友(2013-10-25):
看了,妹子很漂亮,我很喜欢.
但是我更疑惑的是手机通过上网,怎么可以远程控制家里呢,是怎么找到家里这个I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在应用层面实现很简单,插座上的MCU炮哥服务器程序就行,网络连接用WIFI。

不知道CC3000多少钱单 ...

MCU炮哥服务器程序是什么?

网友B:
哈哈 我也DIY了一个WiFi插座 有兴趣可以来看下 7ip.cn

我这边也精简插座后 做了一款串口 转WiFi的透明传输模块 跟CC3000 类似 但成本低 也可以直接串口连MCU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同样研究WiFi插座的朋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也DIY了一个WiFi插座 有兴趣可以来看下 7ip.cn

我这边也精简插座后 做了一款串口 转WiFi的透明传输 ...

楼上的 可以去点名时间 高点名气啊
你们是用5350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 可以去点名时间 高点名气啊
你们是用5350方案吗

是的RT 5350的, 我们这边也有开发板出7ip.cn/rt5350dev.htm  你也可以DIY试一下   点名时间我去试试

网友D:
这个开关我现在也在研究(因为我想做一个,呵呵),这样看来每个开关上面的MCU应该都是跑服务器程序,但是有点不懂的是,这个开关在内网里面(路由器后面),也可以通过在超远程(公网)中的另外一个 路由后面的软件来控制开关。也就是说,开关、软件两者之间可以跨网通信,正常来说,这种情况下处于服务器端的那么开关,至少需要在那个路由器里面先进行端口映射,否则,处于另外一个局域网内的软件是无法访问到这个局域网内的开关的。但是实际,打开开关所在网络的那个路由器看的时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端口映射的配置,所以搞不懂是怎么实现远程的。难不成他们公司有个专门服务器,开关作为客户端,软件也作为客户端?

网友E(2013-1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关我现在也在研究(因为我想做一个,呵呵),这样看来每个开关上面的MCU应该都是跑服务器程序,但是有 ...

CC3000 自己可以实现http服务  不需要在路由里配置虚拟域名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3000 自己可以实现http服务  不需要在路由里配置虚拟域名之类的

实现http服务,在内网也是没用,啥是“虚拟域名”?

网友(2014-04-22):
咋不讨论了尼!!这个WIFI插座 远程控制到底是咋实现的尼?哪个大神来分析分析啊!!!!!

网友:
严重关注,这个WIFI好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和朋友一起搞的,他搞服务器,我搞单片机,通信都好了,用http协议,具体应用场景还没确定。

网友(2014-07-12):
大家不知道对这个远程控开关感兴趣不,我可以开源去做。

网友(2014-10-03):
最难的是后台服务器,做远程控制。

网友(2014-11-07):
在学习中还没有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