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LED驱动芯片,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拓扑

楼主(2013-06-14):
这种LED驱动的拓扑我没有见识过(本人资历浅),非BOOST,也不是BUCK,也不是BOOST-BUCK。哪位高手能否能告诉我一下图片中哪款IC的拓扑名字,我好好查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刚接触这个IC的时候是用在MR16上面的。当时也奇怪看不懂是哪一种拓扑。反正是降压。呵呵

网友:
这是恒流的片子啊,斜坡电流峰值为一个固定的电压/0.13电流的平均值与电感值以及输入电压及开关频率有关,其实我也不懂,估计是这样

网友:
BUCK拓扑的电源和地换个位置就是了。反正又不要求共地啥的。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Buck,不过电流是通过高边差分采样的,看起来怪了点,习惯就好了...

网友:
为啥非要个名字,明白原理就行了呗。。。目测楼上的图对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网友:
这样做无非就是不想使用PMOS管,效率高些。

网友:
典型的buck拓扑,只是feedback电压的参考点变了,一般的都是GND参考,这个是Vin参考,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检测电阻做得很小。
普通的稳压片子的feedback电压都在0.5V以上,如果改恒流通电1A功耗0.5W以上,单个LED驱动效率会很低,要用OPA来放大检测电压。

网友:
http://www.crpowtech.com/app/det ... D=73464968921481216

网友:
换个姿势就不认识TA了

网友:
华润砂威的片子,玩手电的基本都认识,可惜只能用在双锂方案中,电池管理上有很大缺陷。
现在很多都转升压小电流驱动3串T6的方案了,效率更高,电池管理更方便。

网友:
这个本来是Diodes的原创,后来国产的MR16驱动IC基本都是这个电路,基本都是小功率的,难道这种拓扑功率做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Buck,不过电流是通过高边差分采样的,看起来怪了点,习惯就好了... ...

这样的话,当IC里面N管刚刚闭合时候,该N管的Vds一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