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留底,GPS-NMEA解析代码

楼主(2013-06-14):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extern struct _GPS_Real_buf
{
  char data[256];                      //定义GPS输入缓冲区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rx_pc;    //接收指针
} GPS_Real_buf; //GPS接收数据缓冲区

extern struct _GPS_Information
{
  unsigned char Real_Locate;            //实时定位有效位
  unsigned char Located;                //定位有效位
  unsigned char Locate_Mode;         //定位模式,2D或3D
  char UTC_Time[7];                       //时间
  char UTC_Date[7];                      //日期
  char Latitude[10];                       //纬度
  char NS_Indicator;                       //N=北半球,S=南半球
  char Longitude[11];                     //经度
  char EW_Indicator;                      //E=东经,W=西经
  double Speed;                            //地面速率
  double Course;                            //地面航向
  double PDOP;                             //位置精度
  double HDOP;                             //水平精度
  double VDOP;                             //垂直精度
  double MSL_Altitude;                   //MSL海拔高度
  unsigned char Use_EPH_Sum;       //使用的卫星数量
  unsigned char User_EPH[12];        //当前搜索到的卫星编号
  unsigned short EPH_State[12][4]; //当前使用的12颗卫星的编号、仰角、方位角、信噪比
} GPS_Information; //GPS信息

/********************************************************************************************************
**函数信息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功能描述 :UART2中断服务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 )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Recv;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2, USART_IT_RXNE ) != RESET ) //接收中断
  {
    Recv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接收数据
    if ( Recv == '$' )
    {
      GPS_Real_buf.rx_pc = 0;
    }
    else
    {
      if ( GPS_Real_buf.rx_pc < sizeof( GPS_Real_buf.data ) - 1 )
      {
        GPS_Real_buf.rx_pc++;
      }
    }
    GPS_Real_buf.data[GPS_Real_buf.rx_pc] = Recv;
    if ( Recv == '\r' )    //当接收数据为0x0D时开始处理GPS数据
    {
      if ( Real_Process_Enabled == Valid )
      {
        if ( Calc_GPS_Sum( GPS_Real_buf.data ) == Valid )
        {
          Creat_DH_Index( GPS_Real_buf.data );
          Real_GPS_Command_Process();
        }
      }
    }
  }

  if ( 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2, USART_FLAG_ORE ) == SET ) //溢出中断
  {
    USART_ClearFlag( USART2, USART_FLAG_ORE );   //清溢出位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读DR
  }
}

/********************************************************************************************************
**函数信息 :void Creat_DH_Index( char* buffer )
**功能描述 :寻找所有逗号的位置,创建索引
**输入参数 :接收GPS数据的缓冲区
**输出参数 :创建全局变量数组中的逗号索引,原GPS数据中的逗号将会被0x00替代
********************************************************************************************************/
unsigned char DH_id_sep[32];//全局变量数组,最多处理32个逗号索引
void Creat_DH_Index( char* buffer )
{
  unsigned short i, len;
  unsigned char idj;

  memset( DH_id_sep, 0, sizeof( DH_id_sep ) );
  len = strlen( buffer );
  for ( i = 0, idj = 0; i < len; i++ )
  {
    if ( buffer[i] == ',' )
    {
      DH_id_sep[idj] = i;
      idj++;
      buffer[i] = 0x00;
    }
  }
}

/********************************************************************************************************
**函数信息 :char* Real_Process_DH(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num )
**功能描述 :查找GPS数据第N个参数的偏移
**输入参数 :创建索引后的接收GPS数据缓冲区
**输出参数 :返回第N个","之后的信息,需要*buffer有效并创建索引后才可以执行
********************************************************************************************************/
char* Real_Process_DH(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num )
{
  if ( num < 1 )
    return  &buffer[0];
  return  &buffer[ DH_id_sep[num - 1] + 1];
}

/********************************************************************************************************
**函数信息 :void Real_GPS_Command_Process( void )
**功能描述 :处理做好参数索引的数据并填入GPS数据结构中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
void Real_GPS_Command_Process( void )
{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 j, zhen;

  if ( strstr( GPS_Real_buf.data, "GPGGA" ) )//$GPGGA,112118.000,3743.5044,N,11540.5393,E,1,06,1.6,15.3,M,-9.1,M,,0000*7E
  {
    GPS_Information.Use_EPH_Sum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7 ) ); //第7个参数为卫星使用数量
    GPS_Information.MSL_Altitude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9 ) ); //第9个参数为海拔高度
    return;
  }

  if ( strstr( GPS_Real_buf.data, "GPGSA" ) )  //$GPGSA,A,3,28,17,11,09,08,07,,,,,,,3.4,1.6,3.0*3B
  {
    temp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2 ); //第2个参数为定位模式
   if ( ( *temp == '2' ) || ( *temp == '3' ) )
      GPS_Information.Locate_Mode = *temp;
    else
      GPS_Information.Locate_Mode = Invalid;

    for ( i = 0; i < 12; i++ ) //总共最多为12颗星
    {
      GPS_Information.User_EPH[i]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i + 3 ) ); //从第3个参数开始为所使用的卫星编号
    }

    GPS_Information.PDOP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15 ) ); //第15个参数为位置精度
    GPS_Information.HDOP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16 ) ); //第16个参数为水平精度
    GPS_Information.VDOP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17 ) ); //第17个参数为垂直精度

    return;
  }

  if ( strstr( GPS_Real_buf.data, "GPRMC" ) )//$GPRMC,112118.000,A,3743.5044,N,11540.5393,E,0.25,198.81,130613,,,A*67
  {
    temp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1 ); //第1个参数为时间
    if ( *temp != 0 )
      memcpy( GPS_Information.UTC_Time, temp, 6 );

    if (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2 ) ) == 'A' ) //第2个参数
    {
      GPS_Information.Real_Locate = Valid; //实时数据有效
      GPS_Information.Located = Valid;
    }
    else
    {
      GPS_Information.Real_Locate = Invalid;  //实时数据无效
    }

    temp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3 ); //第3个参数为纬度
    if ( ( *temp >= 0x31 ) && ( *temp <= 0x39 ) )
    {
      memcpy( GPS_Information.Latitude, temp, 9 );
      GPS_Information.Latitude[9] = 0;
    }
    else
    {
      GPS_Information.Latitude[0] = '0';
      GPS_Information.Latitude[1] = 0;
    }

    GPS_Information.NS_Indicator =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4 ) ); //第4个参数为南北

    temp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5 ); //第5个参数为经度
    if ( ( *temp >= 0x31 ) && ( *temp <= 0x39 ) )
    {
      memcpy( GPS_Information.Longitude, temp, 10 );
      GPS_Information.Longitude[10] = 0;
    }
    else
    {
      GPS_Information.Longitude[0] = '0';
      GPS_Information.Longitude[1] = 0;
    }

    GPS_Information.EW_Indicator =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6 ) ); //第6个参数为东西

    GPS_Information.Speed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7 ) ); //第7个参数为速度

    GPS_Information.Course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8 ) ); //第8个参数为航向

    temp =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9 ); //第9个参数为日期
    if ( *temp != 0 )
    {
      memcpy( GPS_Information.UTC_Date, temp, 6 );
    }

    return;
  }

  if ( strstr( GPS_Real_buf.data, "GPGSV" ) )//$GPGSV,3,1,11,28,73,321,32,17,39,289,43,11,38,053,17,09,37,250,41*78
  {
    zhen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2 ) ); //取当前帧号
    if ( ( zhen <= 3 ) && ( zhen != 0 ) )
    {
      for ( i = ( zhen - 1 ) * 4, j = 4; i < zhen * 4; i++ )
      {
        GPS_Information.EPH_State[i][0]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j++ ) ); //取星号
        GPS_Information.EPH_State[i][1]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j++ ) ); //取仰角
        GPS_Information.EPH_State[i][2]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j++ ) ); //取方位角
        GPS_Information.EPH_State[i][3] = atof( Real_Process_DH( GPS_Real_buf.data, j++ ) ); //取信噪比
      }
    }
    return;
  }
}

/********************************************************************************************************
**函数信息 :unsigned char Calc_GPS_Sum( const char* Buffer )
**功能描述 :计算GPS的校验和
**输入参数 :接收完成的GPS数据
**输出参数 :
********************************************************************************************************/
#include <ctype.h>
unsigned char gps_sum = 0;
unsigned char Calc_GPS_Sum( const char* Buffer )
{
  unsigned char i, j, k, sum;

  sum = 0;

  for ( i = 1; i < 255; i++ ) //i从1开始是闪过$开始符
  {
    if ( ( Buffer[i] != '*' ) && ( Buffer[i] != 0x00 ) ) //判断结束符
    {
      sum ^= Buffer[i];//GPS校验和算法为XOR
    }
    else
    {
      break;
    }
  }
  j = Buffer[i + 1];//取结束符后两位字符
  k = Buffer[i + 2];

  if ( isalpha( j ) ) //判断字符是否为英文字母,为英文字母时返回非零值,否则返回零
  {
    if ( isupper( j ) ) //判断字符为大写英文字母时,返回非零值,否则返回零
    {
      j -= 0x37;//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else
    {
      j -= 0x57;//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
  else
  {
    if ( ( j >= 0x30 ) && ( j <= 0x39 ) )
    {
      j -= 0x30;//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

  if ( isalpha( k ) ) //判断字符是否为英文字母,为英文字母时返回非零值,否则返回零
  {
    if ( isupper( k ) ) //判断字符为大写英文字母时,返回非零值,否则返回零
    {
      k -= 0x37;//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else
    {
      k -= 0x57;//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
  else
  {
    if ( ( k >= 0x30 ) && ( k <= 0x39 ) )
    {
      k -= 0x30;//强制转换为16进制
    }
  }

  j = ( j << 4 ) + k; //强制合并为16进制
  gps_sum = j;

  if ( sum == j )
  {
    return Valid; //校验和正常
  }
  else
  {
    return Invalid; //校验和错误
  }
}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以后用。

楼主:
程序的基本原理:GPS设备的NMEA语句是逐条发送的,每条语句都是以0x0D和0x0A来结束的。程序开放256字节的接收缓冲区,当接收到0x0D字节时开始进行NMEA语句的校验和验证与数据解析。首先查找该语句的每个参数之间的逗号分隔符,将分隔符的位置作记录下来并替换为0x00,再依据不同的语句定义将不同参数的数据指针提取出来。因为事先已经将分隔符替换为0x00,所以数据指针结束时不会溢出到其他参数中去。最后通过字符串的复制或字符串的转换,将各语句的参数提取出来并放置在相应的数据结构单元中去,最终完成解析运算。

楼主:
实验证明,用STM32在8M的速率下,GPS以4800的波特率,处理完一条语句后,后面的NMEA输出的0x0D还没有接收完成。程序的难点没什么,只是多用一些C语言的系统函数来完成复制和字符串转换,处理字符串时的尽量越少越短越好,可以说基本上是实时处理的。

网友(2013-11-01):
看了几个gps解码程序,都不一样,一人一个方法啊,学习了。另外楼主咋不用环形队列呢?

网友:
写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有空试验一下

网友:
搞复杂了

网友:
马克待用

网友:
我的做法是缓存里接收完一帧后用一个循环遍历,每找到一个逗号计数器加一,根据计数器来提取相应的信息。

网友:
多多学习交流!谢谢楼主

网友(2016-12-24):
M  A  R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