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就离校了。。。遇到了这档子事儿~~

楼主(2013-06-14):
之前没有用过STC52贴片封装的单片机,把板子做回来后 焊上后 发现错了 唉 全错了,,这个第一脚应该是 44脚吧,正好反了,,不知道怎么向老师交差了。。。。

网友:
再打一块板吧

网友:
要重画了这个没办法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网友:
快速打样,用顺风,3天搞定

网友:
顺时针数.....之前同事干过这样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4楼这招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手艺活儿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芯片位置放错面了
看到U6那个标识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这招高,顺便还省了打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漆包线搞定

用漆包线怎么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芯片位置放错面了
看到U6那个标识是反的

当时设计的时候也只是旋转了一下角度,,打板前只确认了下各个引脚的排列 今天一焊 唉 怎么就反了呢 我没有放底层啊? 还有一个1117我放到底层后 今天也发现 输入 和地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好办法,还可以防止炒板。

网友:
四楼极品!

网友E:
你的水平很搞笑啊!芯片旋转这放置,还是个斜线 哦,难怪干事没有规则啊。难免不出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水平很搞笑啊!芯片旋转这放置,还是个斜线 哦,难怪干事没有规则啊。难免不出错哦 ...

唉 新手啊

网友F:
借机申请留校呗。

网友:
慢慢来!以前还搞过三极管画反的,怎么换都不对!

网友G:
应该是拉动的时候不小心按了X,结果打回来就要说我X

网友:
用4L方法

网友:
赶快重做,还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拉动的时候不小心按了X,结果打回来就要说我X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机申请留校呗。

唉 话说30号就要到公司报到啊 唉~~ 各种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就该如此

网友:
曾经见过这样干的

网友:
学习一下四楼的方法

网友:
现在打样,还来得及,顺风一天就可以到的

网友:
干过这种事,只不过是USB接头。

网友:
果断的芯片反过来放啊,引脚反正不密,搬一下还是能应付的。。2的事情谁没做过,不过我还好弄反的是直插,直接反面焊接就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这么多脚,完全没戏。1、容易断,2、很难焊。

网友:
把線隔斷,在用線來連接,可能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这个活,我干过

网友:
祝好运吧

网友:
这板成这个鬼样,还是赶紧重新画了,发出去打快板,趁着明天是周六,赶紧下午五点之前发出去。周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行不行?

网友:
正常啊,重新打样

网友:
这就是使用Protel翻转的后果,换个软件最多是将元件放到背面去(换个层而已)。初学者要特别注意Prote的l翻转,千万不要乱用,楼主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网友I:
4楼的方法,我用过,也是一次弄反了,就是反过来把脚压过来,操作度还蛮高的,当时就是给人家做一个项目,防止对方不给钱,就这样干的,起码他们不会在就只有一块板的情况下把芯片焊下来,并且告诉对方,这芯片是一专用芯片,哈哈

网友:
曾经咱也做过这事

网友:
又学了一招 反过来焊接 呵呵

网友:
4楼这招可以,我以前也试过,就是难看一点,够不到的引脚再用细的漆包线连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
4楼完胜,只不过脚多了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4楼的方法,我用过,也是一次弄反了,就是反过来把脚压过来,操作度还蛮高的,当时就是给人家做一个项目,防止对 ...

还不如  打磨!

网友:
4L 那个方法,我毕业时看我同学做过。。。确实,防抄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多脚,完全没戏。1、容易断,2、很难焊。

我就干过,而且引脚比这多比这密
没事啦,调试用,先这么干着,同时另外画块板

网友:
顶4楼,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网友:
如果下面没几根线,掏个方窟窿,破罐子破摔

网友:
4L的可行,引脚压一次应该不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反个 面,再把脚压下去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这招高啊!

+1

网友:
四楼正解...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