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一些疑问。。大神来解惑啊!!!

楼主(2013-06-15):
网上说要给舵机0.5ms到2.5ms的脉冲才能0到180度变化,那假如我给他1ms的脉冲 那么他是不是就在0到45度位置移动 是连续移动 还是只移动一次? 这个1ms的脉冲是不是不用改?连续给1ms?
再假如我要舵机转45度,是只给它1ms的连续脉冲?还是由0.5ms到1ms连续变化的脉冲?

网友A:
舵机的控制信号不是一个脉冲,而是持续脉冲
你需要连续发送,频率为50Hz
1ms/20ms,一般是保持在0度
1.5ms/20ms,一般是保持在90度
2ms/20ms,一般是保持在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控制信号不是一个脉冲,而是持续脉冲
你需要连续发送,频率为50Hz
1ms/20ms,一般是保持在0度

那假如我让他转90度 是不是持续给1.5ms的脉冲宽度的20ms的周期的Pwm信号就可以了,其他的脉冲宽度不用给?我这样连续给1.5m脉冲宽度也没变化啊,舵机会转到90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假如我让他转90度 是不是持续给1.5ms的脉冲宽度的20ms的周期的Pwm信号就可以了,其他的脉冲宽度不用给 ...

转90度和转到90是不一样的后者只要持续给1.5的脉冲就可以了,前者是要求给的脉冲差是1.5。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舵机角度和脉冲在0~180和0.5~1.5是一一对应的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90度和转到90是不一样的后者只要持续给1.5的脉冲就可以了,前者是要求给的脉冲差是1.5。你可以简单理解 ...

嗯 知道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