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负电压输出的DC-DC

楼主(2013-06-15):
非隔离,输入5V左右,输出-5V,电流一二三安左右都行,不要34063,这货各方面都不理想,频率低,效率也低,想要个更好点的。如果有1%精度的那就完美了

网友:
linear有很多,就看你愿意出多少钱了
╮(╯▽╰)╭

网友:
你用个大电流的降压芯片就可以了
比如LM2596,详见下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LM2596

网友(2013-11-01):
用负电压的客户少,我们没有做。

网友:
你可以选择Ic7660s

网友:
电荷泵

如5L所说 ICL7660
优点是简单 可靠
缺点是电源内阻大 输出功率小

不过供给运放用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