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诊断故障时插在驾驶员脚附近的一个插口叫什么?

楼主(2013-06-15):
汽车诊断故障时,修理员会拿个笔记本电脑,有一个电缆,一头插电脑上一头插车上就能读出错误代码。
这个东西叫什么?可不可以diy?

网友:
大众有个 5053数据线,某宝有上。

网友A:
汽车obd嘛,可以自己做,不过读出来的都是故障码,不知道含义没用的。我们在做这个产品,跟汽车维修厂合作,可以拿到他们的代码。

网友:
这个是有标准的协议的,odb接口

网友:
简单的50元一个还是蓝牙的没必要diy了,要是有设置功能的就难了,5053我有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obd嘛,可以自己做,不过读出来的都是故障码,不知道含义没用的。我们在做这个产品,跟汽车维修厂合作 ...

除了故障码,没有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obd嘛,可以自己做,不过读出来的都是故障码,不知道含义没用的。我们在做这个产品,跟汽车维修厂合作 ...

汽车速度什么的不能记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速度什么的不能记录吗?

基本上汽车的信息都能读出来,发动机转速,油耗,电池电压,等等,问题在于你需要对数据解码。自己做就是折腾。百十块钱买一个多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速度什么的不能记录吗?

车速、发动机转速都可以读出来的,记录就要另外处理了

网友:
有专门的协议,需要研究,很多内容的

网友:
TB上有现成的,单纯的显示状态什么的,很便宜;

但是带播放器就贵了……
考虑自己搞个……

网友:
ODB-II  淘宝有现成的卖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提供OBD解码器套件。有协议,出来的就是直接的数据了,支持目前几乎所有车型。欢迎研发出更有价值的 ...

搬个凳子来围观

网友:
OBDII ,你去4S店修车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给你的车做诊断,包括保养之类的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可以读数据,可以改参数,可以查故障码,清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速度什么的不能记录吗?

各种参数都可以记录,可以利用这个做成汽车的黑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提供OBD解码器套件。有协议,出来的就是直接的数据了,支持目前几乎所有车型。欢迎研发出更有价值的 ...

所有车型的解码套件?那得囊括所有汽车厂商的协议解析也,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提供OBD解码器套件。有协议,出来的就是直接的数据了,支持目前几乎所有车型。欢迎研发出更有价值的 ...

有的话有的话可以在论坛里贴出来吗?找这些东西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太有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话有的话可以在论坛里贴出来吗?找这些东西很久了,一直没有找到太有用的资料 ...

免费大馅饼?

网友:
是呀,咱们这里遍地都是提供免费的好人~~~

网友:
这个协议是关键,如果有人公开了,对于论坛里的大牛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B:
好吧,开了新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172-1-1.html

你真是个好人~~谢谢谢谢!

网友:
有个叫ELM327的,淘宝热卖~~~

网友(2014-11-16):
应该是叫OBD接口

网友:
OBD,现在的元征x431 idiage 和golo技师盒子做的比较好,都是一家出的东西。

网友:
里面有高速CAN,低速CAN
注明一下:大众低速CAN是双线,通用是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