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控大神看过来,关于s7 200通讯的问题 [

楼主(2013-06-15):
情况是这样的有2个226 做从机,1个226做主机,都采用MODBUS协议通讯,都用PORT0口,主机226的通讯口port1还和上位计算机力控组态软件通讯,协议是PPI,现在问题是,主机226读取2个226从机没有问题,主机226和上位微机通讯时,有时能连上,有时连不上通讯超时,我把主机226中读取2个从机的程序删掉,就没有问题,看来是主机226的两个通讯口各自通讯时有冲突,请问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原则是主机226与上位微机通讯优先,226主机读取2个226从机通讯次之。谢谢请指点

网友:
如果你用的西门子的官方库的话,同时通信会有中断的问题,西门子官方库的modbus通信程序是用中断做的,另一个口再通信话,就有可能给中断通信的!你把主从通信自己写一下

网友:
呵呵这是小型机,不宜这样组网!这个方案有一定的问题,还有从我的实际项目上来,西门子200的通信很慢的,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可以从这个思路来想,两个通信口,轮询通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找到了,是上位机力控组态中s7 200ppi驱动一个命令间隔时间的问题,原来是20ms,改为30以上就没问题了,呵呵采用s7 200是为了节省成本,用s7 300的话成本贵很多,一个CPU就3,4千,我这个加上模拟量就2百多个点

楼主:
响应速度还差不多,我是输出控制气动阀,输入是阀位,还有采集模拟量,我加两个226从机是为了扩展模拟量,因为s7 200单个模拟量输入最大32点

网友:
你把和力控通讯改成modbu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