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里面的SCI模块的串口部分怎么有两个TXDA和RXDA

楼主(2013-06-15):
28335里面的SCI模块的串口部分怎么有两个TXDA和RXDA,到底哪个才是常用的串口A通信引脚

网友A:
我没仔细看过28335的资料,不过可以决定  如果两个是同样的标注就表示其中有一组是可以复用的,通过寄存器选择复用为TXDA RXDA的,正常默认的是一组,
你没好好看文档,
应该是有一组标注加括号了,那个是需要配置才能当串口引脚使用的
没有加括号的是正常的

网友:
经验表明用第一组应该没有问题,第二组应该是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仔细看过28335的资料,不过可以决定  如果两个是同样的标注就表示其中有一组是可以复用的,通过寄存器 ...

我是直接看原理图看到的,所以弄得有点不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我再去数据手册上确认下

网友B:
可以再GPIO的MUX里面设置到底用哪个引脚。

比如如果用到SCI更新程序就只能用他的 28、29引脚。

网友C:
一般引脚都有4种功能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引脚都有4种功能可以选择

这个我到知道,只是发现同一个功能模块会在不同的IO都可以用,就比如说SCITXDB即在GPIO9又在GPIO18里面可以用。而且都没有哪个是备用或者映射的,难道这里SCITXDB没有默认用哪一个IO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GPIO的MUX里面设置到底用哪个引脚。

比如如果用到SCI更新程序就只能用他的 28、29引脚。 ...

有些功能确实只能是其中一个IO口,但是有些可以用到多个IO口,就比如说SCITXDB即在GPIO9又在GPIO18里面可以用。而且都没有哪个是备用或者映射的,难道这里SCITXDB没有默认用哪一个IO口嘛?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功能确实只能是其中一个IO口,但是有些可以用到多个IO口,就比如说SCITXDB即在GPIO9又在GPIO18里面可 ...

这个要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啊。你不设置他没默认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啊。你不设置他没默认的啊。

看来这个跟ARM的结构还是有些区别的,在ARM里面,一般都会默认一个功能是那个引脚,当然也是需要配置IO口的,一般一个功能只会对应其中一个IO口,除非有映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跟ARM的结构还是有些区别的,在ARM里面,一般都会默认一个功能是那个引脚,当然也是需要配置IO口 ...

DSP这个也应该可以称之为映射吧,只不过需要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这个也应该可以称之为映射吧,只不过需要初始化。

任何功能引脚都需要初始化的,只是一般IO有默认的几个功能,一般一个功能也会默认在这个IO的几个功能之一,可能是刚接触DSP,对于这种设计方式还不太适应!  其他我只要确认他这几个IO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8-08):
无语。谁告诉你DSP的IO没有默认功能,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
两个IO口均可配置成SCI功能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语。谁告诉你DSP的IO没有默认功能,好好看看datasheet。

朋友,有个问题插问一下,不用TI推荐的电源IC,自己diy给28335,2812供电,是否可行?多谢

网友:
当然可以。TI推荐的供电电路多采用他自己的芯片,当然,性能上肯定是有保障,不过贵啊。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如果你的电路diy得好,一样可以使用只要几毛钱的1117来设计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