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这样还有救吗?

楼主(2013-06-15):
辉盛 sg9的舵机在我调试程序的过程中突然不转了,期间是由于我给1ms和2ms和2.5ms的脉冲太快了 反应没过来,后来我改了以前能转动的程序就不转了,但是里面的电机好像还在转,是齿轮卡住了吗?我能拆吗?还是直接换个舵机?

网友A:
2.5ms有可能过范围了,但是有的舵机,齿轮有缺口,你只要反向手转回去,让齿轮重新啮合也许能恢复,如不具备这缺口保护,也许舵机机械部分挂了

网友B:
如果确认里面还在转的话,可以基本说你的舵机崩齿了……你可以先给个角度,如后手动转动下多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舵机又能转了(转不了多少)……可以换个齿轮好了……

网友C:
辉盛 sg9舵机质量不咋地,齿轮容易坏,以前玩航模的时候炸机总是坏舵机齿轮,也没去修,那是相当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里面还在转的话,可以基本说你的舵机崩齿了……你可以先给个角度,如后手动转动下多盘,这个时候你 ...

嗯 不是齿轮问题 重新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盛 sg9舵机质量不咋地,齿轮容易坏,以前玩航模的时候炸机总是坏舵机齿轮,也没去修,那是相当蛋疼 ...

嗯,确实是,可是我买了一个还是sg9的 因为这个模型大小刚好合适 而且我用的功能不多 就是智能小车的超声波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s有可能过范围了,但是有的舵机,齿轮有缺口,你只要反向手转回去,让齿轮重新啮合也许能恢复,如不具 ...

嗯 是机械部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