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电流取样芯片

楼主(2013-06-15):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高边电流取样。
分离式器件基本不考虑的,板子空间不够。电源也不满足。查了半天资料,找到一个MAX471 感觉非常完美。
就是纠结那个价格。
这里人多力量大。有木有人,用过类似国产货呢,在2块钱内的。有用过得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很老了吧,现在美信有很多把这个芯片更好的,如MAX4712,还是SOT23封装

网友:
楼主没说参数要求;废话反倒说了一大堆

网友:
基本不要考虑了,2元连个高级点的运放都买不到哦。

网友:
这个价格你就不要想要了。
ti
的型号。
ina210

网友:
adi的高边电流检测芯片ad628,不过10块多了。

如果嫌贵,就用1块的op07再用四个电阻配成差分电路吧。
如果陪差分电路的高精密电阻也舍不得,就用普通的电阻用电阻桥测试了选配吧。
这样一套差不多1块钱搞定。

楼主:
最大检测电流3A。电源电压8V 。电流识别精度0.2A就行。空间有限用分立器件 没有位置。
所以需要类似MAX471这样的 IC,最好采集电阻内置。

网友:
转为低端采样,价格就便宜多了。高端采样芯片相当贵些,2元钱估计做不到

网友:
我觉得navy77的比较可行,你要内置电阻,集成度高的,价格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