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有没有专门烧写用的软件

楼主(2013-06-15):
最近有个工作,要去外地调试电路,将程序烧写到FPGA配置芯片中,程序是现成的,不需要修改。quartus可以烧写程序,但是quartus太大了,2G多,不好携带,想找一个可以烧写程序的软件,尽量小一点的,不知道有没有,请各位FPGA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programmer单独安装就好了

楼主:
可以把安装文件单独提取出来么

网友A:
https://www.altera.com/download/software/prog-software/10.1

https://www.altera.com/download/software/prog-software/12.1sp1

网友:
Programer都有接近200M- -
我以为会很小

网友:
要不自己弄一个,把它的协议分析一下,再直接写到FPGA就好。或者弄个单片机,先下到单片机,再由单片机下载到FPGA

楼主:
我可没有那么牛,又不能利用上班时间做这个,否则会说我不务正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ltera.com/download/software/prog-software/10.1

https://www.altera.com/download/softw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