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AVR中断子程序时编译警告,有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13-06-15):
warning: 'SIG_INTERRUPT0' appears to be a misspelled signal handler
warning: 'SIG_INTERRUPT1' appears to be a misspelled signal handler

网友A:
看看程序中有没有写错的单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程序中有没有写错的单词之类的

它说SIG_INTERRUPT0出错,但没有拼错呀。虽然编译通过了,但根本不会执行中断程序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测试发现根本没有进入中断子程序,我怀疑就是中断子函数的参数问题,求助呀!我用的是winAVR2010编译

网友:
好像新版的Atmel Studio 头文件里中断向量名改了,你看下头文件。应该说是WINAVR里的。

网友B:
应该是ISR(XXX_v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SR(XXX_vect)

很谢谢你的热心回答,你说了之后我试了:ISR(interrupt0_vect)  ISR(INTR1_vect)  还分别用大小写试了还是不行,最后试了这个ISR(INT0_vect)终于可以了,唉!!!这个问题我搞了一天了,看来我用的那本书太老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谢谢你的热心回答,你说了之后我试了:ISR(interrupt0_vect)  ISR(INTR1_vect)  还分别用大小写试了还 ...

这个要看compiler manual

网友:
只要你热爱gcc,GNU的精神就会无处不在,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