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ED显示屏遇到麻烦!求教各路LED显示屏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3-06-15):
做了个LED显示屏,但遇到麻烦!求教各路LED显示屏高手指教!谢谢!
我下面那个程序是流动显示汉字的,但怎样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实现先静态显示汉字几秒钟,然后再实现流动显示?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能实现,老是乱码,请求指点
#include "reg51.h"

#define OutByte()          RCK = 0;RCK = 1
sbit A1 = P1^1;
sbit B1 = P1^2;
sbit SER = P1^6;
sbit SCK = P1^4;
sbit RCK = P1^5;

unsigned char code Z[288] = {
/*欢   CBBB6 */
0x00,0x80,0x00,0x80,0xFC,0x80,0x04,0xFC,
0x05,0x04,0x49,0x08,0x2A,0x40,0x14,0x40,
0x10,0x40,0x28,0xA0,0x24,0xA0,0x45,0x10,
0x81,0x10,0x02,0x08,0x04,0x04,0x08,0x02,

/*迎   CD3AD */
0x00,0x00,0x20,0x80,0x13,0x3C,0x12,0x24,
0x02,0x24,0x02,0x24,0xF2,0x24,0x12,0x24,
0x12,0x24,0x12,0xB4,0x13,0x28,0x12,0x20,
0x10,0x20,0x28,0x20,0x47,0xFE,0x00,0x00,

/*光   CB9E2 */
0x01,0x00,0x21,0x08,0x11,0x08,0x09,0x10,
0x09,0x20,0x01,0x00,0xFF,0xFE,0x04,0x40,
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8,0x42,
0x08,0x42,0x10,0x42,0x20,0x3E,0xC0,0x00,

/*临   CC1D9 */
0x08,0x80,0x08,0x80,0x08,0x80,0x49,0xFE,
0x49,0x40,0x4A,0x20,0x4C,0x20,0x48,0x00,
0x49,0xFC,0x49,0x24,0x49,0x24,0x49,0x24,
0x49,0x24,0x09,0xFC,0x09,0x04,0x08,0x00,

/*本   CB1BE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7F,0xFC,0x03,0x80,0x05,0x40,0x05,0x40,
0x09,0x20,0x11,0x10,0x21,0x08,0x4F,0xE4,
0x81,0x02,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人   CC8CB */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2,0x80,
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08,0x20,
0x10,0x10,0x20,0x08,0x40,0x04,0x80,0x02

};
char zi=0;

/*
void OutByte()
{
        RCK = 0;
        RCK = 1;
}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00;j++);
        }
}

void LineScan(char line)
{
        switch(line)
        {
                case 0:A1 = 0;B1 = 0;
                break;
                case 1:A1 = 1;B1 = 0;
                break;
                case 2:A1 = 0;B1 = 1;
                break;
                case 3:A1 = 1;B1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ndByte(char byte)
{
        char i;
        for(i = 0;i<8;i++)
        {
                if(byte & 0x80)SER = 1;         //1000_0000
                else SER = 0;
                byte = byte << 1;
                SCK = 0;
                SCK = 1;         //数据提前2指令周期准备好
        }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d8;
TL0=0xf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i;
         TH0=0xd8;
         TL0=0xf0;
         i++;
     if(i>=50)
         {
             i=0;
                 zi++;
                 if(zi>2)zi=0;
     }

}

void main(void)
{
        char i,j,k;
        initTimer();
        TR0=1;
        ET0=1;
        EA=1;
        while(1)
        {
           for(k=0;k<=3;k++)
           {
                   for(j=0;j<=7;j++)
                   {
                      for(i=3;i>=0;i--)

                              SendByte(~Z[zi*32+i*8+k*2+(j/2)*32+j%2]);
                   }
                   LineScan(k);
                   OutByte();
                   DelayMs(3);
           }
        }
}

网友:
发这么长的程序谁看啊!最多跟你讨论下思路!看代码就免了

网友A:
先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去显示
再延时你需要的时间
最后再送动态的数据
如此循环。。。。。

网友:
把动态显示的静态显示做成不同的子程序,再在主程序里面调用不同的子程序,延时再调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去显示
再延时你需要的时间
最后再送动态的数据

我是这样想的啊!下面是我改的程序,但是下载进去就乱码啦
void main(void)
{
        char i,j,k;
        initTimer();
        TR0=1;
        ET0=1;
        EA=1;
        while(1)
        {
           for(k=0;k<=3;k++)
           {
                   for(j=0;j<=7;j++)
                   {
                      for(i=3;i>=0;i--)
                                 SendByte(~Z[i*8+k*2+(j/2)*32+j%2]);
                              DelayMs(3);
                               SendByte(~Z[zi*32+i*8+k*2+(j/2)*32+j%2]);
                   }
                   LineScan(k);
                   OutByte();
                   DelayMs(3);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去显示
再延时你需要的时间
最后再送动态的数据

哦哦,为啥不能加个延时?我加延时后就乱码了!
  void main(void)
{
        char i,j,k;
        initTimer();
        TR0=1;
        ET0=1;
        EA=1;
        while(1)
        {
           for(k=0;k<=3;k++)
           {
                   for(j=0;j<=7;j++)
                   {
                      for(i=3;i>=0;i--)
                                  SendByte(~Z[i*8+k*2+(j/2)*32+j%2]);//静态显示
                                    DelayMs(3);
                              SendByte(~Z[zi*32+i*8+k*2+(j/2)*32+j%2]);//流动显示
                   }
                   LineScan(k);
                   OutByte();
                   DelayMs(3);
           }
        }
}

网友B:
我觉得用定时器+状态机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定时器+状态机好弄

状态机是怎么搞的!不清楚耶!求指点

网友C:
你这是P10的屏幕吧,我做过,你写两个函数轮流调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状态机是怎么搞的!不清楚耶!求指点

我的意思与4楼和9楼两位朋友的一致
我说仔细点:
你写2个子程序
一个是数据不移动用的显示扫描
另一个是数据移动用的显示扫描
它俩交替调用
调用之间的空闲时间用个延时
就OK了
现在明白了吧?

网友:
滚动显示最好竖着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与4楼和9楼两位朋友的一致
我说仔细点:
你写2个子程序

知道!貌似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不能够实现耶!

网友A:
对呀
哪有直接就能实现的
那得自己学代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
哪有直接就能实现的
那得自己学代码呀

好的,谢谢啊!我试试再定义一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P10的屏幕吧,我做过,你写两个函数轮流调换就可以了

不太懂耶!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啊!我试试再定义一个变量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