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问题么?为啥烧不进程序呢?

楼主(2013-06-15):
感谢昨天的各个大哥的帮助,今天把单片机反着焊到板子上了,但是却无论如何用串口烧不进去程序 这个232上接了两个 串口 我用万用表测了好多次了 引脚都焊上了 也连着了,但为什么就是不行呢?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么?小弟新手 不胜感激~~

楼主:
这个走线的时候也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
是usb转串口线么?如果是的话 多试试驱动 一般驱动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有CH340T这个芯片,这个下程序也不行,,,用232串口也不行

网友A:
并不是连上线就能烧的,其他引脚呢?复位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连上线就能烧的,其他引脚呢?复位引脚呢?

这是图纸,,劳烦各位大哥看看~~

网友B:
复位,晶振没看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晶振没看见啊?

有的,,这个51单片机 晶振用的是22.1184M的 晶振用的电容是15Pf/15pf   还有30pf/30pf 我都试过都不行 唉~~

网友:
记得STC单片机通过串口烧写的时候需要断电再上电的步骤,你是否操作正确?

网友:
不用转接线,直接用串口试。如果使用了穿口延长线,先确认一下2,3有没有对调。软件里波特率都设成1200,冷启动。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劳烦各位大哥看看~~

貌似89c52无法工作在3.3V吧?连同232全部5V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纸,,劳烦各位大哥看看~~

不好意思,看错了,找根USB转串口线飞到232上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