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 WIFI模块GS1011MIP?求指导

楼主(2013-06-15):
师兄买的模块,我现在在调试,第一步想通过上位机串口通过AT指令配置WIFI模块连接到路由器,可以扫描到网络,但是指定连接到某个网络的的话就提示错误

网友A:
6104有密码的啊,怎么没看见你配置密码呢?

网友B:
接触过TI的串口WIFI,你这是gainspan的,不知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04有密码的啊,怎么没看见你配置密码呢?

你的意思是先通过指令输入路由器的密码?我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TI的串口WIFI,你这是gainspan的,不知价格几何?

师兄买的,网上说这个模块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04有密码的啊,怎么没看见你配置密码呢?

你好,能告诉我具体用那条指令吗?我用AT+WPAPSK=<SSID>,<Passphrase> 指令后,提示OK,我用at+nstat查看没有连上,是不是还有其他指令?我查询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告诉我具体用那条指令吗?我用AT+WPAPSK=, 指令后,提示OK,我用at+nstat查看没有连上,是不是还 ...

我没用过这个模块,但我给你查了一下,参考链接http://www.alibaba.com/product-g ... Xbee_GS1011MIP.html 应该是AT+WWPA=Password 这一条AT指令吧,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告诉我具体用那条指令吗?我用AT+WPAPSK=, 指令后,提示OK,我用at+nstat查看没有连上,是不是还 ...

我发的那个是WPA的,你的WPA2的按照你的格式,你应该发的是 AT+WPAPSK=6104,密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的那个是WPA的,你的WPA2的按照你的格式,你应该发的是 AT+WPAPSK=6104,密码吧。 ...

谢谢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

客气,解决了就结贴吧,给以后 的朋友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解决了就结贴吧,给以后 的朋友一个参考~

你好,AT+WPAPSK=6104,密码这条指令返回OK,但是敲入AT+NSTAT+?指令显示网络还没有连接上,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指令
这一条指令似乎是配置网络的,不是连接的,我试了试其他的指令,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AT+WPAPSK=6104,密码这条指令返回OK,但是敲入AT+NSTAT+?指令显示网络还没有连接上,是不是还需要 ...

额,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你问问卖给你这个模块的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