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电机电调桨的拉力计算,求指导

楼主(2013-06-15):
首先,要DIY一款四轴,肯定离不开基本的航模知识,桨叶和电机基本上不是我等玩嵌入式的能完成的事,这方面知识基本为零,而且有误区,于是就问度娘

度娘说
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²(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那么我的疑问也就来了,目前我的配置:
电机 xxd 1050 kv2200
电调 好盈Flyfun Fentium-10A
浆   5030
电池 7.4v

根据配置
5030浆由英寸换成成厘米得到12.7*7.62cm,桨叶宽度1.5cm
由电机kv值和电池得到满油门时的转速=7.4*2200=16280rpm=271转/秒

先计算单浆的拉力
拉力=12.7*7.62*1.5*271*271*1*0.00025=2665 g   居然有2公斤多?

提两个问题:
1)我什么地方计算错了?
2)4轴的总拉力是不是等于单桨拉力*4

多谢大家。

楼主:
刚找到这个螺旋桨拉力计算的网址
http://www.crrcpro.cn/prop_thrust.asp

计算结果如下,请问计算公式是?

而我实际的测试结果却是:四轴满油门才280g

请教了

网友A:
你满油门能到271r/s?
你完全不计各种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满油门能到271r/s?
你完全不计各种阻力?

那么,假设是在室内,无风的环境,考虑阻力后,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假设是在室内,无风的环境,考虑阻力后,应该是多少?

这个就不好弄了,你测试下吧

楼主:
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自己顶,望前辈们解答。。。

PS:淘宝买来的电机、桨,谁也不知道参数有没有虚标,所以,如果没有计算的依据,测量结果就不能相互印证,这种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参数是否虚标、负载转速参数是否合理这些都会有重大影响吧。

网友:
自己接一个码盘看看转速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啊。。。

楼主:
回楼上,我有转速表的,但测的不是很准,
其实我还是想知道计算公式,确认了心里才有底,百度上流传那个估计是错的
你们都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搞个什么装置实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学习

网友B:
我觉得你飞不飞的起来跟知不知道拉力有多少真心没多大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飞不飞的起来跟知不知道拉力有多少真心没多大关系

四轴要对四个轴的拉力进行精确控制,所以这不是飞不飞的起来问题,而是不知道这些理论依据及计算方法,靠试靠猜是永远没办法做出一个稳定,可控,灵活的四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要对四个轴的拉力进行精确控制,所以这不是飞不飞的起来问题,而是不知道这些理论依据及计算方法,靠 ...

高深的我不懂,但是如果只想要达到网上那些KK,MK,MWC等等这些商品飞控的程度的话是不需要这个计算的

网友:
f合力=f拉升力-f重力-f阻力=ma,你计算的理论值忽略了引力,空气阻力,重量,你吧飞行器挂个秤砣,看还能飞不

楼主:
优酷上是有这么测试的,但是跟计算无关
视频: 16寸桨和电机拉力测试

网友:
感觉你是想精确的算出升力,既然是精确的可能你就要考虑专业知识了,比如叶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