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C怎样编写一个循环工作程序

楼主(2013-06-16):
请教 PLC怎样编写一个循环工作程序

PLC没有循环指令,只有并联 串联 等指令

机械有4个方向,上升,下降 ,左移 右移 4个动作,加上主机开
基本工作是 下降,上升,(钻一个孔,并返回)左移X公分,再 下降,上升 钻孔。一直到设定的,比如打下10个孔 ,再上升,回原点。位置,距离,用接近开关来检测

网友:
PLC就是执行在一个大循环体中。

网友:
不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plc程序本来就是一个死循环,直接实现你要的逻辑就好啦。

网友:
PLC工作方式本来就是循环扫描方式,与电脑的中断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阶梯指令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它没有步进阶梯指令,只有,并联,串联,常开,常闭,计时器,计数器,中间继电器
它用大写表示常开,小写表示常闭,就在PLC显示面板上编程。
比方如下格式
I2(自动)---------------SM2(自动置位)
I3(手动)---------------RM2(自动关)
M2----------------------M3(开钻机)
M2-----------------------T1(延时2秒)
T1--------c1------------M4(钻孔)
I9--------------------C1(计数器测量孔深)
C1-------------------M5(深度够上升)
......(以后略)

关键,是怎样实现钻一个孔,上升,再横移,再钻下个孔。孔距,孔深,孔的数量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
弄个计数器进去

网友:
其实我不懂PLC,瞎说的

网友B:
楼主拿个破自行车想达到汽车的性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个破自行车想达到汽车的性能啊

单片机破自行车?

网友C:
楼主用的施耐德的PLC?你要先确定该PLC是否有脉冲输出功能来控制定位用的步进或伺服电机,至于循环程序自己琢磨琢磨看看指令手册不难的,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施耐德的PLC?你要先确定该PLC是否有脉冲输出功能来控制定位用的步进或伺服电机,至于循环程序自己 ...

没有步进电机 和伺服电机

是液压系统,钻机(主机)是液压马达
左右移动 及上下移动都是液压控制的

用电磁阀控制的。

我想用接近开关来测量距离

此顶目本来我是想用单片机来控制,用一个显示屏,显示坐标及 运动轨迹,及遥控操作。
但是领导不重示技术方面,(我在另一设备上花了一年的业余时间开发的单片机系统,最后的结论是:任何电工都可以完成)。当然他重示的是项目一定要完成,项目的目标是改原来手动操作为自动操作及遥控操作,另外绝对不给配电脑。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条件,要得就是能完成任务,我考虑,用单片机实现难度大,另外就是实现了,也不认为有什么难度,所以我选了一个容易实现的方案,且不用电脑的方案,我 不能老是业余时间做,而上班时间还得工作,研究只不过是没事的时候做,其实工作中,几乎没有什么空余时间。所以选用 一种能在PLC上面就可以完成编程的PLC来完成这个任务,PLC我以前大休上学过,但从来没做个项目。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改用PLC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原来想要实现的屏幕显示加式界面取消了。

实际上,我选用的,不叫PLC, 叫“智能继电器”是施耐德的。

整整一年的苦,程序量接近32K,带OLED显示界面,能自动工作,而且是遥控操作的,其中遥控器的外壳CAM设计及加工也是我自己完成的,用一整块厚ABS工程塑料板雕刻机加工出来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PLC方案来得快,能快速做好,但是,成本高,此PLC得1000元,单片机方案只要600元,且性能高。几次下来一个电脑就省下来了。

网友:
你用近接开关测距离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近接开关装在一可调位置的安装支架上液压缸带动机构运行过程中如果感应到近接开关就让液压缸停止?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下一步你要统计好输入输出点数量以及输入信号的极性(NPN PNP)以及电压,输出看一下液压换向阀的电压及动作电流看你PLC的输出点输出电流多大是否要加中继电路,程序上你的这个项目不复杂就几个动作相信你好好看看指令多尝试几次可以搞定的。

楼主:
选用干黄管接近开关,机器上吸附一些强磁,经过一个强磁计一下数,这样可以得到移动的距离来。

网友C:
移动距离的精度要求不高?这种测距离的方法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距离的精度要求不高?这种测距离的方法第一次见到。

精度要求不高,粗略就行,另一方面,那些磁铁可以拿下来 重新吸一个位置,生产人员可以自定位置。
这是我自己想的方法,还得实施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这个初学都会编吧,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给个开始条件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加工1个工件,且在加工这个工件过程中要经过多个的加工动作,可以用PLC的SFC编程方式,按“步”就班地完成加工这个工件的顺序动作。

网友:
LOGO???
只玩过西门子20,300 没玩过这个,画个流程图,把最后一步()条件并联到第一步???

网友:
那个是个继电器,不能实现PLC的功能,输入计数值,设定计数值,无法与触摸屏通讯。。。。。。
单片机的可靠性和PLC是没法比的,
单片机的开发时间和PLC也是没法比的
单片机的可维护性和PLC也是没法比的
领导不是傻瓜,是会综合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步进电机 和伺服电机

是液压系统,钻机(主机)是液压马达

国产仿PLC价格不会超过5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仿PLC价格不会超过500啊

我选的这个智能继电器,可以在其上面的显示屏上编程。这样就不用电脑了,因为单位不给配电脑。
最近这几天,我想到方法能控制循环工作了。

网友E(2013-07-18):
你这个机器,用一个国产的plc,价格在500左右,软件2个小时搞定。国产plc量大还可以降,稳定性绝对ok
,技术别搞太累了,只是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机器,用一个国产的plc,价格在500左右,软件2个小时搞定。国产plc量大还可以降,稳定性绝对ok
,技 ...

我已经编写好程序了,现在差接近开关没有采购回来,没法试车,不过模拟测试还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