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X35,开始画板,外围的元件咋这么大

楼主(2013-06-16):
好久不画这种板,希望别太监。

还有那个等长的xx,我看有的地址线等了,有的数据线等了,有的全都等了,我有次没等也能跑,这个这个……真蛋疼。

网友A:
你这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4层板?

对头,地层无显示,没选择好外围元件,都个子太大了,唉

网友A:
哪个元件还能缩小?除了电池,以太网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元件还能缩小?除了电池,以太网phy

所以才抓狂,还有USB,音频的没往上面放呢……

网友B:
晶体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估计可以!!!!!

多谢,32K768的确是可以用个3215的,12M就用3225的 ,小不少

网友A:
你这个线宽线距去哪里打样?多少钱大概?

网友C:
这种MCU相比M4有多大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线宽线距去哪里打样?多少钱大概?

某宝乱找一通,我是0.12的线和间距,过孔0.5的盘,0.3的孔,这种工艺算是很普通的了。 不过还没出样品,不好说,哈哈

前面说错了,0.13的线,是过不了0.8的B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MCU相比M4有多大优势呢?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没有可比性哦。

网友B:
不过PHY芯片真心可以换成小一点的,推荐LAN8720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MCU相比M4有多大优势呢?

除了多了内存管理单元,可以跑大系统,同样频率下,应该还不如M4.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没有可比性哦。

嗯,这种没有中断控制器,又没有硬件浮点单元。不知道比现在的带有浮点的M4内核的MCU有多大优势。外频是比目前M4内核的要高。但是9X35采用了16位DDR II。EMI的速度也为133M。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对比ARM9和M4内核在同频下的各种速度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多了内存管理单元,可以跑大系统,同样频率下,应该还不如M4.

是的,MMU是个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PHY芯片真心可以换成小一点的,推荐LAN8720A

上次坛子里面不是有哥们说买不到嘛,我问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换了,之前做过LAN8720的

网友E:
真搞不懂
为啥不把PHY也一起做进去
难道是硅片太小了?
LS不就整一片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搞不懂
为啥不把PHY也一起做进去
难道是硅片太小了?

PHY发热厉害,还是跟CPU分开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坛子里面不是有哥们说买不到嘛,我问下,如果可以的话就换了,之前做过LAN8720的  ...

Phy换的话,不知道软件是否需要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应该也不大,顶多改一下Serial Management 接口的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换的话,不知道软件是否需要修改?如果需要修改,应该也不大,顶多改一下Serial Management 接口的一 ...

改动不大,但是最好要留意id,要仔细查看phy芯片的手册和电路配置,我吃过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头,地层无显示,没选择好外围元件,都个子太大了,唉

BGA封装的4层板估计困难

网友G:
DDR不做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DDR不做阻抗匹配吗?

还没开始布线,随便拉了一下测试布局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BGA封装的4层板估计困难

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压力的。

一般做核心板的都是6层板

网友:
要实在不行就做成一个一个模块架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搞不懂
为啥不把PHY也一起做进去
难道是硅片太小了?

外面的介质不用要用不同PHY的,你经常看到的网口,还有光模块,同轴电缆等等

网友:
这板子好画的很。需要帮忙可以联系。

网友(2013-10-29):
主要是布局没有布好。先布好局,再考虑线。

ARM工控板,一定找我!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

网友(2014-03-27):
反面也可以贴IC。空间比较足。 ps.把处理器转45度角,走线好走一些,外观也比较好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