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FOR ARM 5.0怎么还不出来?

楼主(2013-06-16):
MDK FOR ARM 5.0怎么还不出来?

网友:
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楼主:
起码MDK 4.71a就存在太多BUG

网友:
MDK4.7之后采用的新的加速了的调试器还不稳定,仿真一个大工程时,有些函数的参数有很多时很容易出现异常,直接换4.6就没事,4.5也OK.对新的版本很期待啊.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DS-5的编译器

楼主:
5.0应该出不来了吧,都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