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斯波形输出问题

楼主(2013-06-16):
(之前发过类似的帖子,请斑竹不要误会,我这个问题是新的)先奉上我的仿真multism仿真电路图
电路图如下,我用的是sallen-key型的4运放8阶巴特沃斯滤波器 每个运放的增益为1.038,1.337,1.889.2.610.(都是近似值 不好找这样的电阻的)
指标为高通300Hz,
实际的板子和上面的参数是一样的,测试后单说对低频衰减效果还不错,但是仍然有以下几个疑问。

我的第6阶输出在示波器上有这样的波形请看图,但是前面几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是为什么。
当我把和后面的7,8阶运放去掉之后仍然会出现这个波形,请前辈们帮忙分析。
原理图和相位图一起奉上 我最开始的值都是和上面基本一样的 昨天改了第三个运放的放大倍数。让他变为Av=1.3,这样这个振荡就消失了

楼主:
2.实际的电路中(参数和仿真参数一模一样),后面的运放有些微热的感觉,总感觉有振荡似地我用信号发生器给VPP=1V,的交流信号,当频率在200HZ以下时,衰减还算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将示波器测试档位调到200mv时,会发现输出波形纹波大的很啊 ,这个我分析可能是由电源波动引起,或者是由电路布线不合理,或者是参数选择不合理。不知大神怎么看
3.还有就是为了使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直流偏置电流相等 ,需要选择比较合适的负向端反馈电阻和接地电阻,但是这个电路图同相端接地是电容,这让我怎么选择呢,模电基础低,不知该如何分析,希望帮着分析一下。
其实还有很多想讨论的,一会聊得时候咱们再说。

网友A:
你的运放振荡了

网友B:
这波形真漂亮啊,像两条大蜈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形真漂亮啊,像两条大蜈蚣。

不要嘲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振荡了

其实我也感觉是振荡 但是这个放大参数是书上给的 难道是因为电路布线不好吗 Q=1/(3-Av);
第三个运放的Av=1.889;
那么Q=0.91,这个会振荡吗?
我降低放大倍数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振荡了

刚刚把放大倍数调小乐 振荡消失了
不过这样回导致整体截止频率下降的不急速,坡道会缓
不知我自己的语言能否听懂
前辈能帮分析一下吗

网友A:
你把原理图拷屏贴出来,让大伙一起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理图拷屏贴出来,让大伙一起看看吧

问题是出在我认为第三个运放等于1.8左右怎么会那么大的振荡
我知道Q值大了会振荡 但是这是书上给的值 我一直很信任的模电基础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理图拷屏贴出来,让大伙一起看看吧

前辈 对这个简单的电路图
出现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网友A:
你先换一个SR慢的双运放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一个SR慢的双运放测试下

转换速率NE5532不算快吧 我这暂时只有358了
刚才试过了 把放大倍数调回去竟然好使了
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但是说几点 1.  LM358波峰波谷处用示波器观察纹波很大
2.  用NE5532时输出也会有一定的纹波 有点蜈蚣的感觉。。。。。
还有一点我很好奇
我这个滤波电路的输入端是从正向端进去的  而如果我直接测每个正向端 那个波形真的好好啊  感觉就像没有纹波似地
但是从输出端输出的纹波就有一些了  而且是每一阶的运放正向端电路都很好

感觉像是滤波电路在进入有源器件之前波形比较好 从有源器件出来就不好了。。。。

网友C:
猜猜,在每个运放输出加个负载电阻试试。觉得把下一级输入当负载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猜,在每个运放输出加个负载电阻试试。觉得把下一级输入当负载有点悬。 ...

其实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每一阶的电阻电容貌似都得重新进行匹配运算 好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