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自动充电+切换电路【求助】【有图】

楼主(2013-06-16):
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图能否工作,想请教下!

现有以下疑问:

1:当usb_5V和电池都存在的时候,5V输出给VDD,电池是否被TP4057充电?

2:当拔去USB_5V时,电池是否输出给VDD?

欢迎大家来讨论解惑,谢谢了!,,
ccstc指出的DS颠倒,修改后的图,感谢!

wajlh指出:当5V存在的时候,5V会经过D1然后经过P1寄生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的,TP4057不起作用,,multisim下P1流过的电流只有nA级别,会有影响吗?

网友A:
1、会
2、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会
2、是

谢谢您的回答。能给个过程的介绍吗?

网友A:
你的3401,把DS颠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401,把DS颠倒一下

en,已经修改了,谢谢,刚验证了下,确实反了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的,当5V存在的时候,5V会经过D1然后经过P1寄生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的,TP4057不起作用

网友A:
当5V存在时,TP4057给锂电池充电,同时经过二极管给VDD供电,MOSFET由于G极电比S极电压高,因此关闭;
当5V撤销时,TP4057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MOSFET由于G极电被下拉至0V,因此开启,电池对VDD供电
MOSFET的DS换一下,不然电池可能会被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行的,当5V存在的时候,5V会经过D1然后经过P1寄生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的,TP4057不起作用 ...

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5V存在时,TP4057给锂电池充电,同时经过二极管给VDD供电,MOSFET由于G极电比S极电压高,因此关闭;
当5V ...

5v会经过P1的寄生二极管给电池充电吗?我用multisim仿真的情况下,电流只有nA级别,

网友A:
会的,电流应该能到mA级别的
在1mA电流下
SS14正向压降为0.15V左右,AO3401的体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5V
5V-0.15V-0.5V=4.35V
在电池充满的情况下,仍能向电池输入大于1mA的电流,没有保护板的电池就比较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电流应该能到mA级别的
在1mA电流下
SS14正向压降为0.15V左右,AO3401的体二极管正向压降为0.5V

那我手动加个跳线帽吧,嘿嘿,或者用无体二极管的mos?

网友A:
晕死掉
你把你图上的MOSFET的D极连着电池就完了阿
不要让电流流过体二极管就好了,干嘛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掉
你把你图上的MOSFET的D极连着电池就完了阿
不要让电流流过体二极管就好了,干嘛那么复杂 ...

第二张图那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是的
wajlh指出的错误就是你第二张图所修正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wajlh指出的错误就是你第二张图所修正的地方

谢谢以上两位的帮忙,

网友C:
第二个图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应该问题不大吧

最终还是需要实践来检验一切,等待我画板后实现的情况吧

网友:
mark,USB电池切换

网友:
楼主,期待你的实物汇报哦。

网友:
跟楼上大侠学习了。

网友:
很先进,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内容

网友:
mark ,电源切换

网友D:
像第二张图中,MOS管的G极电位与S极电位不就一样了嘛,什么时候才能关断?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第二张图中,MOS管的G极电位与S极电位不就一样了嘛,什么时候才能关断? ...

5v经过ss12就会降低啊,比G极电压低

网友:
学习一下锂电池充电切换

网友E:
记得给锂电池加保护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给锂电池加保护板哦。

能否上传个保护电路?或者推荐个保护芯片

网友:
引用ccstc:
当5V存在时,TP4057给锂电池充电,同时经过二极管给VDD供电,MOSFET由于G极电比S极电压高,因此关闭;
当5V撤销时,TP4057进入低功耗待机模式,MOSFET由于G极电被下拉至0V,因此开启,电池对VDD供电

我的建议:是否要考虑5V掉电曲线和VDD负载曲线情况?
我举一个特例:如果Vgs在5V断电后电压下降过程中永远等于0,这时候AO3401A能打开?(附件图片是AO3401A的数据手册)

引用qwert1213131:
5v经过ss12就会降低啊,比G极电压低
我的建议:同上面意思,你的5V要有足够的容量才行,否则5V会给VDD拉低才真的
再者,当你的充电IC工作时候,他还要分掉一部分的电流哦,切记。

总的说来,我感觉这个切换系统比较危险,没有唯一静态的切换过程。
我的意思是:5V、VDD、VBAT三个电压都是一个变化值,这时候用一个PMOS作为开关,是不成熟的,呵呵
还有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充电芯片可能永远不会关闭。

网友:
这时一个著名电池的保护电路:

网友:
学习了~~期待楼主的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传个保护电路?或者推荐个保护芯片

一个市面常用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不错啊,看实物情况。

网友F:
这个是我在用的电路   我用着没问题  就是不能把电池直接焊接在 battery+  -   会微放电  电池过放

我用的是锂聚合物电池  过放了
1. 拆开保护胶带短路B-  P-
2.直接电池充电端输入5V 激活一下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引用Name_006: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FDN304P再插入5V电源后没有完全切断。
以下简单分析下,希望得到高手的指正:
当没有插入5V电源时候,FDN304P是打开的(注意:Vgs=-4.2V,接近完全打开了),Battery_IN电压会上升至锂电池的4.2V左右(暂时不考虑负载),这时候插入5V,我假设你的5V是理想5V(如果不是就需更深入分析了)。
这时候Vgs也就是0.8V,这时候FDN304P仍然处于亚临界打开的哦。(详见图一:源自FAIRCHILD的FDN304P手册)
而你的PT1301,已经被永远使能了(CE大于0.4V即升压)(详见图二:源自百度的PT1301手册http://wenku.baidu.com/view/bdb62c126edb6f1aff001f81.html)。
所以我怀疑你的电路,在5V插入后,实际上形成了两路供电合并的结果:一路是5V经过D1输出,一路是PT1301升压输出,这两路形成最终的平衡结果!

楼主:
楼上的考虑很是周全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考虑很是周全啊,学习了

把MOS管直接换成二极管不可以吗?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我在用的电路   我用着没问题  就是不能把电池直接焊接在 battery+  -   会微放电  电池过放

通过304那个pmos微放电吗?电流多少?

网友(2014-02-22):
我用的和第二张一样的

网友:
这个帖子讨论的好,我正好用到。第2张图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电路你后来实验了吗?
我现在实验的结果是AO3401的体二极管压差很大啊,有1V以上啊,哪怕锂电池充满电(4.2V),只要5V电源一断,锂电池根本就供不上电。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楼上的,我用的是AO3413没有你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04):
各路大神,学习了。

楼主:
mos管换成AO3415,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BQ24075,看看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4-05-05):
刚好做锂电池充电
请教楼主用第二张电路图的实物情况是怎么样呢?

网友:
原来正确的图,硬是把它给改成错误的

网友(2014-06-05):
有内容,学习了

网友(2014-07-21):
有内容,刚好准备学习充电,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12):
谢谢论坛有这么多可以让我学习的,谢谢各位大牛的经验分享。这帖子我又学习了。

网友(2014-11-25):
加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我用的就是第二张。打了样回来测试过。出现以下问题:
1、5V输入我用的是1A的电源适配器,负载几百MA的情况下AO3401发热厉害负载电流越大发热越厉害。
2、用万用表量VDD,在几mA负载时为4.0V左右,在几百MA或上1A负载时为3·2V左右。
3、本来无负载时充电已满,但负载一变大立刻又变成正在充电状态。
4、USB在插拔过程中,VDD掉电厉害,实测在3V(电流为460mA),VDD增加200uF电容效果不明显。
请各位高手解决

网友(2015-01-06):
做了硬件的测试的怎么样?有完美方案不?

网友:
MOS换成二极管好像也行的吧,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2015-05-29):
正要画一个USB电源和锂电池自动切换供电,USB电源给锂电池自动充电的电路。谢谢各位的精彩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
成本不敏感,用LTC4412这类理想二极管试试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2015-09-19):
看来还是没解决好呀

网友(2016-06-05):
从头看到尾,收货不少!

网友:
充电器相关,mark

网友(2016-12-27):
最近正好有这方面需求,做个记号,学习了。

网友(2017-03-15):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626108

配合软件可以实现一键开关机,开机按键复用,长短按,可自动上电开机,检测电池电压,USB插入检测,充电时系统不掉电,就是切换的时候电源端有几十毫秒的电压跌落到2.8V左右,后面放大电容可解决。